求助:富士G11变频器(5台新的)一上电运行就报OC1(加速过电流)。

楼主(2008-12-22):
     本人最近用富士G11变频器 (22KW、18.5KW,共4台)改造油泵电机,控制有工频和变频两种运行方式。在工频运行时,设备运行正常;但在变频方式下带载运行时,一按启动按钮就报“OC1”报警,不知什么原因?而将负载脱开,变频器能运行,且输出端电压输出正常。本人也将内部参数做过初始化,重新设置参数,故障还是没有解除。不知有哪位大师碰到过此列问题或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非常感谢!

本人邮箱e-mail: lqgwbk@sohu.com

网友A:
1.加速时间是否太短。

2.电机有问题

楼主:
谢谢PC929的回复。

   1.加速时间做过调整,故障依旧。

    2.电机在工频方式下,运行正常。

网友B:
检测电流互感器.再换换主板看看

网友C:
垃圾 赶紧换掉吧 以后不要再用日本的变频器   支持国产吧!

网友D:
换成其他负载试.

楼主:
谢谢大刚子的回复!

变频器是新的,而且几台变频器都出现同样的故障,电流互感器和主板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D:
换成其他负载试.过吗?

网友E:
1 可试把转矩提升量减小。如把F09设为0.1~0.9范围内;

2 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延长启动加速时间。

网友F:
变频器选小了。。。。。。。。

楼主:
1.没有换其他负载试过。

2.F0.9设为2.0和0.0都试过,故障依旧。

3.当F0.9设为0.0,并给电机作自整定时,报OC2(恒速过电流)。

4.当上电启动时,频率还每来得及变化就报警。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机的绝缘

楼主:
电机绝緣到是没有测试过。但从控制的几台设备看,有的新一点,有的旧一点,绝缘有的好,有的差,但运行时故障一样。

几台设备相同的地方是:都有星-三角转换(有六根线到电机上),等转换完成后(即主回路接通后)才启动的变频器,这时就出现OC1(加速过电流)报警。

网友H:
在几赫兹跳故障  你在低频运行一分钟时间 看看电流减少吗

楼主:
一按运行命令,频率还没有来得及变化,就报OC1(加速过电流)。

网友D:
换其他负载试,,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E:
把你的一次接线图发上来。问题可能出在接线以及启动至运行的转换环节。

网友I:
电机坏,或负载出现问题。

网友H:
x现在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J: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普通的起动方式电流是不会检测的,变频器是要检测电流的.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计划等到本周末,工厂不生产了再去处理,目前设备全部在工频方式下生产。等有结果了,我会第一时间把结果告诉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K:
OC1是严重故障,多次强行启动还有可能造成变频器损坏。如果不是电机的问题,一定是主回路线路的问题。建议看看工频变频切换的接触器的设计

网友L:
它出厂时的设定电流比额定电流小,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M:
应该是参数设定时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该设备是日本产的,因时间长了也没图纸。后仔细查了主回路,原来在电机上还加了补偿电容,后取消电容后,运行正常。

网友K:
我用了十几年富士,从来没有上电就不好使的

网友N:
好经验啊 变频器负载有电容。。。

网友O:
呵呵。不过载才怪。

变频输出不能加滤波嘛。搞得大家忙半天。

网友P(2011-05-19):
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