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求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12-22):
三相电怎么做平衡呀 ?????

网友A:
用调压变压器

网友B:
发电还是用电啊?发电和用电解决方法不一样

网友C:
估计是问用电的................

网友D:
对于三相负载基本上是平衡的,如果拖的负载既有三相也有单相负载的话,只有通过计算合理分配各相的负载(电流),不可能绝对平衡,大致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E:
LZ是用于配电吧!如果是就要计算各相的负载大小,大致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