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励脱扣器老烧

楼主(2008-12-22):
最近根据服务人员反映的情况,DW17的万能式断路器分励脱扣器的线圈老是在负控装置缺钱的时候烧掉,看了一下正泰\德力西的样本分闸回路里面串了断路器的常开触点,不应该烧掉的啊!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在负控装置缺钱的时候"?

1.可能跳闸机构不灵

2.可能跳闸电源的电压太代

3.康可能电路有问题,或辅助开关联动不灵

4.跳闸信号没有限时.跳不了就烧

网友B:
机构有机械故障,转动不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