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的PID,紧急求助!!

楼主(2008-12-22):
有谁帮我看一下这段别人写的PID程序?现在大部分时间运行良好,就是不定时的会出现输出突然升高现象,然后会自动缓慢恢复,问题出在哪里了?参数设置:P:100 I:6 D:50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自己顶起来!

网友A:
把你的I值降低或者干脆去掉,

因为微分系数太大的话,MV只要有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扰动。

楼主:
微分应该是D吧?可是大部分时间都运行良好,并且在上位机的监控记录中并没有看到测量值的异常波动。这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B:
PID没有调整好吧!有漂移现象!

网友C(2009-02-03):
请问楼主的控制对象是什么?温度?压力?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