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阻的发热时间常数啊?

楼主(2008-12-22):
需要选一个电阻箱,但是发现有个发热时间常数。不懂什么意思,麻烦问一下各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请多多指教!

楼主:
大家给个解释啊?是不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热时间常数也是可以通过测试得到。不需要热容量进行计算。你要先测试产品在43摄氏度及85摄氏度时的电阻值。用测耗散常数相同的方法使热敏电阻器发热到85摄氏度。突然断开电压与电流并开始计时(此时需要用电阻表测试热敏电阻器阻值的变化)。计时到热敏电阻器的阻值与43摄氏度时的阻值相同时,停止计时。这个时间就是该热敏电阻器的热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时间常数也是可以通过测试得到。不需要热容量进行计算。你要先测试产品在43摄氏度及85摄氏度时的电阻值。用测耗散常数相同的方法使热敏电阻器发热到85摄氏度。突然断开电压与电流并开始计时(此时需要用电阻表测试热敏电阻器阻值的变化)。计时到热敏电阻器的阻值与43摄氏度时的阻值相同时,停止计时。这个时间就是该热敏电阻器的热时间常数

网友B:
我的电阻器,使用后,上面一个非常热,手摸都烫手,下面的都很好,不热。我用的是不锈钢电阻器,总共5箱叠成一个电阻器

有什么好办法改善

网友C:
学习学习啊,看来的好好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