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太阳能发电的好文!

楼主(2008-12-22):
太阳能相关设备和产品已经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

由于其作为新能源的各项优势,在能源越来越紧张的今天,太阳能的地位更凸显出来。

而且,由于太阳能的电池板,其实是一个相当高耗能的产业,国外生产的并不多。

反而,为很多国内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此我为大家推荐一篇谈太阳能并网发电的好文,对于今后太阳能相关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楼主:
未来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对电网的影响(终稿)

PV Generating System in Future to Power System Influence

李维亚
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

Weiya Li
Yunnan Huaneng Lancang River Hydropower Co., LTD.

尽管寻找新能源的工作已经有相当的历史了,但是世界性的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已经迫使人们更加努力的寻找和开发新能源。在寻找和开发新能源的过程中,人们很自然的把目光投向了各种可再生的替代能源。光伏发电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光伏发电的实际应用存在着种种的局限,但是随着光伏发电成本的降低和矿物发电成本的提高以及矿物能源的减少,总有一天光伏发电的成本将会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到时侯,光伏发电将逐步进入商业化阶段。光伏并网发电形成规模后会对电网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光伏发电的基本原理
1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组成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主要由太阳能光伏电池组,光伏系统电池控制器,蓄电池和交直流逆变器是其主要部件。其中的核心元件是光伏电池组和控制器。各部件在系统中的作用是:
光伏电池:光电转换。
控制器:作用于整个系统的过程控制。光伏发电系统中使用的控制器类型很多,如2点式控制器,多路顺序控制器、智能控制器、大功率跟踪充电控制器等,我国目前使用的大都是简单设计的控制器,智能型控制器仅用于通信系统和较大型的光伏电站。
蓄电池:蓄电池是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关键部件,用于存储从光伏电池转换来的电力。目前我国还没有用于光伏系统的专用蓄电池,而是使用常规的铅酸蓄电池。
交直流逆变器:由于它的功能是交直流转换,因此这个部件最重要的指标是可靠性和转换效率。并网逆变器采用最大功率跟踪技术,最大限度地把光伏电池转换的电能送入电网。
2 太阳能光伏电池板:
太阳能电池主要使用单晶硅为材料。用单晶硅做成类似二极管中的P-N结。工作原理和二极管类似。只不过在二极管中,推动P-N结空穴和电子运动的是外部电场,而在太阳能电池中推动和影响P-N结空穴和电子运动的是太阳光子和光辐射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光生伏特效应原理。目前光电转换的效率,大约是光伏电池效率大约是单晶硅13%-15%,多晶硅11%-13%。目前最新的技术还包括光伏薄膜电池。(参考资料 12)
1839年,法国物理学家A.E.Becquerel在实验室中发现液体的光生伏特效应(由光照射在液体蓄电池的金属电极板上使得蓄电池电路中的伏特表产生微弱变化)至今,在所有能找到的材料中,由单晶硅做成的P-N结光伏电池是光电转换效率最高的材料。
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分类:
目前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大致可分为三类,离网光伏蓄电系统,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及前两者混合系统。
A)离网光伏蓄电系统。这是一种常见的太阳能应用方式。在国内外应用已有若干年。系统比较简单,而且适应性广。只因其一系列种类蓄电池的体积偏大和维护困难而限制了使用范围。
B)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当用电负荷较大时,太阳能电力不足就向市电购电。而负荷较小时,或用不完电力时,就可将多余的电力卖给市电。在背靠电网的前提下,该系统省掉了蓄电池,从而扩张了使用的范围和灵活性,并降低了造价。
C)A, B两者混合系统,这是介于上述两个方之间的系统。该方案有较强的适应性,例如可以根据电网的峰谷电价来调整自身的发电策略。但是其造价和运行成本较上述两种方案高。
二、光伏发电的优点
进入70年代后,由于2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光伏发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高度重视,发展非常迅速。从远期看,光伏发电将以分散式电源进入电力市场,并部分取代常规能源。不论从近期和从近期看,光伏发电可以作为常规能源的补充,在解决特殊应用领域,如通信、信号电源,和边远无电地区民用生活用电需求方面,从环境保护及能源战略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光伏发电的优点充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的清洁性。 (如果采用蓄电池方案,要考虑对废旧蓄电池的处理)
2,绝对的安全性。 (并网电压一般在220V以下)
3,相对的广泛性。
4,确实的长寿命和免维护性。
5,初步的实用性。
6,资源的充足性及潜在的经济性等。
三、光伏发电局限性。
任何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目前有太多的文章介绍光伏发电的优点和优势,这里有必要指出光伏发电的一些局限性。太阳能具有能量密度低,稳定性差的弱点,并受到地理分布、季节变化、昼夜交替等影响。光伏发电的局限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时间周期局限。由于光伏发电的条件是出太阳时,光伏发电设备才能正常工作发电。因此,白昼黑夜,一年当中春夏秋冬各个季节对光伏发电的负荷影响巨大。为了应付这个情况,电网不得不配备相应容量的发电机处于旋转备用状态。
2 地理位置局限。光伏发电设备基本上只能依附建筑物安装建设,也就是所谓的光伏屋顶就地供电。如果离开建筑物来建设光伏发电,将会大大增加成本或者破坏环境和生态。
3 气象条件局限。气候对光伏发电影响。采用光伏并网发电无蓄电池方案时,如果一个城市上空的气候大幅变化,将造成电力负荷的大幅波动;当一个城市上空的空气质量比如空气污染,或能见度变差比如雾天,阴天等都将使光伏发电在线或实时出力下降。
4 容量传输局限。在解决了光伏发电的成本问题后,大功率,高电压,远距离从荒漠大面积光伏发电系统输送电力到负荷中心,由于光伏发电没有传统电机的旋转惯量,调速器及励磁系统,将给交流电网带来新的经济和稳定问题。不论采用交流或是直流高电压大功率远距离从荒漠地区输送电力,由于上述1,2,3的局限性将大大增加单位千瓦的输送成本。下面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5 光能转换效率偏低。和传统能源(矿物能源,石油,水能,原子能,等)的转换效率相比,光伏能量的转换效率不能令人满意。
四、光伏发电未来展望
我国光伏产业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最近三年全球太阳能电池总产量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9.8%以上。按照日本新能源计划、欧盟可再生能源白皮书、美国光伏计划等推算,2010年全球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将达到15GW(1500万千瓦,届时仍不到全球发电总装机容量的1%),至2030年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300GW(届时整个产业的产值有可能突破3000亿美元),至2040年光伏发电将达到全球发电总量的15%-20%。按此计划推算,2010-2040年,光伏行业的复合增长率将高达25%以上(参看资料:22,20)。其中并网应用会有较大的发展,从而形成并网发电(约46%)、离网供电(约27%)和通讯机站(约21%) 3个主要应用领域(参看资料:21)。
太阳的能量对人类而言几乎是无限的,但是实际上,在地球上能够获取太阳能资源的资源是有限的。并不像有些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巨大。例如,当我们在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时,就失去了安装太阳能电池的机会。除建筑物和荒漠外,在其他地点建设太阳能电池板群将是不现实和得不偿失。这不仅仅是因为成本巨大的原因,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主要的问题是离开建筑物和荒漠来建设光伏发电站将破坏环境和生态,你会发现在太阳能电池板下面将寸草不生。总之,节能降耗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淘汰旧技术和产品的同时,也就浪费掉了当初生产这些技术和产品的能源。出国考察的人往往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有些场合还在使用20-30年代的产品和设备,他们并非要保护“古迹”,某种意义上讲是在节约能源。新旧产品和技术的换代是要以耗费能源为代价的,过快的产品更新换代,将加快能源的消耗。当然,这里需要有一个总体的经济指标来判断能耗。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节约“used能源”的问题?(**)
另一方面,任何先进的技术,进入商业使用的必要条件是价格能为市场所接受。如果使用成本太高,再好的技术必将只能停留在试验室中或者示范工程阶段。
五、未来光伏并网发电对电网的影响
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实施,常规能源价格的不断升高和石油价格逼近$100,世界范围内围绕利用太阳能科技,商业发展非常迅速,其中光伏并网发电技术发展非常快。目前制约光伏发电的主要因素是成本问题。太阳能光伏发电造价高(每千瓦3万元以上),发电成本贵(1.5元/千瓦时以上)(参考资料,14)。随着光伏发电成本的降低和耗能发电成本的提高,总有一天光伏发电的成本将会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到那时候,光伏发电将会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为了提早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将有必要提前考虑光伏并网发电对现有发电模式的技术、经济、政策和环境效益的影响。我们先假设这个时代已经到来,并且现有的发电模式并未发生较大的改变。那么光伏发电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将会对现有的电网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由于太阳能光伏发电属于能量密度低、稳定差,调节能力差的能源,发电量受天气及地域的影响较大,并网发电后会对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以及电网的供电质量造成一定影响。至于有多大的影响尚不清楚,因为目前尚未见到光伏发电系统在电网潮流和稳定计算中的数学模型。我们知道目前电能是不能大规模低成本储存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能大规模低成本储存。这就使得光伏发电的应用受到物理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地理上的限制。但是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当光伏发电的上网电量在电网中与火电厂,水电,核电等电厂的发电量处于可比较的数量级和成为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时,光伏并网发电将对现有发电模式和电网的技术、经济、政策和环境效益带来如下问题:(如果光伏并网发电系统采用有蓄电池方案,光伏并网发电的优点和优势将大打折扣。但是为光伏并网发电优化配置的蓄电池系统可以部分解决以下1,2和3点提出的问题。)
1 负荷峰谷对电网的影响。由于光伏并网发电系统不具备调峰和调频能力,这将对电网的早峰负荷和晚峰负荷造成冲击。因为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增加的发电能力并不能减少电力系统发电机组的拥有量或冗余,所以电网必须为光伏发电系统准备相应的旋转备用机组来解决早峰和晚峰的调峰问题。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向电网供电是以机组利用小时数下降为代价的。这当然是发电商所不愿意看到的。
2 昼夜变化,东西部时差以及季节的变化对电网的影响。由于阳光和负荷出现的周期性,光伏并网发电量的增加并不能减少对电网装机容量的需求。
3 气象条件的变化。当一个城市的光伏屋顶并网发电达到一定规模时,如果地理气象出现大幅变化,电网将为光伏并网发电系统提供足够的区域性旋转备用机组和无功补偿容量,来控制和调整系统的频率和电压。在这种情况下,电网将以牺牲经济运行方式为代价来保证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4 远距离光伏电能输送。当光伏并网发电远距离输送电力在经济和技术上成为可能时,由于光伏并网发电没有旋转惯量,调速器及励磁系统,它将给交流电网带来新的稳定问题。如果光伏并网发电形成规模采用高压交直流送电,将会给与光伏发电直流输电系统相邻的交流系统带来稳定和经济问题,(专门用于光伏并网发电的输电线路,由于使用效率低,将对荒漠太阳能的利用形成制约。用于借道或者兼顾输送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电能的输电线路,由于负荷率低下,显得很不经济。)不论采用高压交流或直流送出,光伏并网发电站都必须配备自动无功调压装置。至于对电网稳定的影响,目前还未见到光伏发电在电网稳定计算中的数学模型(包括电源模型和负荷模型)。光伏并网发电将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有多大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5 降耗问题;光伏并网发电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可替代矿物燃料的消耗。由于光伏并网发电增加了发电厂发电机的旋转备用或者是热备用,因此,光伏并网发电的实际降耗比率应该扣除旋转备用机组或热备用机组损失的能量。光伏并网发电的降耗效率应该考虑到由于光伏并网发电系统提供的电力导致发电公司机组利用小时数降低带来的效率损失。由于电力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行的,光伏并网发电向电网输送电力将侵害其他发电商的利益,这是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是由于电网在考虑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时,不仅仅只由水电厂担任旋转备用。因此,系统中总的光伏并网发电量所等效的理论降耗标煤量前应该乘以一个小于1的系数,并且等比例的减去旋转备用机组的厂用电损耗。
这里给出一个公式来判断光伏发电实际的降耗作用:

W=(Wc/Wn)*Wp -(Pc/Pn)*Pd

1)W——光伏并网发电实际获得的降耗量(标煤);
2)Wc——电网火电总发电量 (MWh);
3)Wn——电网总发电量 (MWh);
4)Wp——光伏并网发电理论降耗量(标煤)
5)Pc——火电机组总的厂用电损耗(标煤);
6)Pn——电网中总的厂用电损耗(标煤);
7)Pd——旋转备用机组的厂用电损耗(标煤)。
(说明:电力换算为标准煤的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以当年全国平均火力发电煤耗将电力换算成标准煤,换算系数不是常量。另一种方法是以电力本身的热功当量将电力换算为标准煤。换算系数为常数,1 千瓦小时=860 千卡=3600 千焦耳=0.1229 千克标准煤)

6 环保问题;光伏发电带来的减排效果是否应该只考虑火电排放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还有待讨论,因为当光伏并网发电时,同样电网在考虑电网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时,往往减少出力的不仅仅是火电厂,因而考虑旋转备用时,也不仅仅只由水电厂来承担旋转备用的任务(水电厂承当旋转备用任务时同样要损失水能)。因此,在考虑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减排贡献时,也应该在理论值前乘以一个小于一的系数。节能减排的效果并不像一些文章中所讲的那么乐观。
7 顺便指出,风力发电也存在环保生态问题。国外有环保人士指出大型的风力发电站往往建在季风的风道上,这恰恰是候鸟迁徙的最佳路线和必经之路。如果不是借助季风的力量,候鸟将无力飞到目的地。如果候鸟被迫穿越风力发电机群阵,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六、结束语
光伏发电的优势在于解决离网地区通信,微波等设备的能源动力,分散人口地区的小容量电力消费及为有条件建立光伏屋顶的建筑就地提供电力。未来电网在做发展规划时,对负荷预测应充分考虑离网光伏发电和光伏并网发电对电网的影响和数学模型。离网光伏发电系统可以作为在线有源可变负荷模型来考虑(这里指的是城市中既可由离网的光伏发电系统,也可以由市电网供电的负荷)。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如果以110V或220V并网供电时,也可以把光伏并网发电系统考虑为可从负到正变化的有源负荷模型。
通过上述分析,由于光伏并网发电先天的局限性,它给电网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光伏并网发电远期定位只能作为电网节能降耗的重要补充手段。如果超出这个战略定位,将造成投资和能源额外的浪费,对减少污染排放量的乐观看法也要大打折扣。
光伏发电进入商业化和并网运行的主要障碍是使用成本太高。而且制造单晶硅和多晶硅的企业无一例外的都是高耗能企业。因此,降低成本是光伏发电的一项首要任务,大幅提高光伏发电的效率也是降低其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

本文仅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初稿于昆明,2007.11.8,

* 太阳能中包含了可见光能,不可见光能,光热辐射能等等。从物理学能量守恒定律来看,只要在同系统中形成差值的物理量都包含着能量。比如,水力发电的水位差,或“落差”;热力发电中的“温差”,风力发电中气流的“压差”等等。

根据半导体物理原理,P-N结整体温度上升,使P-N结呈现负的温度系数(见参考资料2,P13)。单片太阳电池的电压随温度的上升而下降(见参考资料1,P49,图2-16,图2-19,太阳能电池组件温度对效率的影响;参考资料4,P174)。也就是说温度的变化将引起P-N结内空穴和电子运动,数量及平衡点的变化(见参考资料2,P26)。随着温度的增加,太阳能电池效率下降(见参考资料3,P35,图3-13)。Isc对温度T很敏感,温度还对Voc起主要作用。对于Si温度每增加一度,Voc下降室温值的0.4%,效率也因而降低同样的百分数。例如,一个硅电池在20度时的效率为20%,当温度生到120度时,效率仅为12%(见参考资料3,P36)。

可以猜想,如果P-N结两侧的温差上升,或者P-N结的“结温差”上升,势必会打破空穴和电子对的平衡。“结温差”的变化是呈现正的还是负的温度系数,以及对太阳能电池IV特性的影响目前尚未见到试验报道。在太阳能电池中,可能存在着一个类似光伏效应的热伏效应——辐射热生伏特效应(当然不一定就是P-N结)。在太阳能电池背面加装一个冷却系统来提高太阳能电池正反面的温差,将可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准确的在P-N结上制造一个“结温差”,或一个较大的“温度梯度”,在技术上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总之增加“光差”和“结温差”或许是提高光伏发电效率的一个有用途径。

** 作者实在无法用中文和英文来表示 “used 能源”和“used energy” 的意思(使用“二手能源” 和英文“used energy”可能较为接近作者的本意,但还是不能表达文中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只好用半中文半英文来代替了。

参考资料:

1 太阳能发电原理与应用,冯垛生,宋金莲;
2 太阳能电池材料,杨德仁;
3 并网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崔容强,赵春江,吴达成;
4 可再生能源概论,左然,施明恒,王希麟;
5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吴治坚;
6 太阳能发电系统状况及发展趋势,沈阳建筑大学交通与机械工程学院 2007-9-6;
7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若干问题研究,刘飞,段善旭等《太阳能》2006年04期;
8 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2006-7-12 中国电力报;
9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国家经贸委;
10 对《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并实施一周年的思考 中国环境 薛惠锋 2007-05-25;
11 中国光伏发电的市场情况,中美清洁能源技术论坛,中国新能源网 2003-11-11;
12 世界太阳能行业发展预测 太阳能产业网 2006-5-20;
13 光伏市场规则与变数,刘文平2006-12-30;
14 2005~2030年电力需求预测及发展战略研究,太阳能光伏网,2007-10-13;
15 点燃中国光伏市场还须迈几道坎, 能源世界-中国建筑节能网,2007-9-24;
16 全球光伏产业分析报告(上),上海电子网,2007年06月28日;
17 太阳能电池的丝网印刷技术,Solar168,杰克 肖,06-12-25 ;
18 太阳能光伏发电综述,广州科技网,2007-02-15;
19 太阳能电池发电的原理,中国绿色能源资讯网 作者:佚名 2007-10-24;
20 光伏产业在全球的发展,杨学林,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21 光伏发电纵横谈,中国新能源网 2006.7.10;
22 光伏产业 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行业 中国新能源网2006-4-5
23 解析太阳能光伏发电新趋势,叶娜;
24 太阳能电池与发光二极管的异曲同工之妙,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 孟昭渊。
25 中国能源统计概况 陶全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