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

楼主(2008-12-22):
1兆欧等于几欧姆?(问题虽然简单,但估计会有不少人答不上或答错)

网友A:
1MΩ=1000kΩ 1kΩ=1000Ω

也就是說,1兆歐等于10的6次方歐姆。

以上

网友B:
1兆欧就是1MΩ也就是一百万欧姆.

网友C:
1MΩ=1000kΩ 1kΩ=1000Ω

也就是說,1兆歐等于10的6次方歐姆。

应该是这个答案。

网友D:
1MΩ=1000kΩ 1kΩ=1000Ω

也就是說,1兆欧等于10的6次方欧姆

网友E:
引用     想想看 积分:161
帖子:159注册时间:2008-9-15 10:23:55楼主 发帖时间:2008-12-22 15:30:37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1兆欧等于几欧姆?(问题虽然简单,但估计会有不少人答不上或答错

这问题楼主在开玩笑吧?

网友F:
字典上面的计量单位表上有的  国际单位     比如256M  什么的

网友G:
对,1兆=10的6次方,小事也值得探讨交流啊

网友H:
你小子有病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你以为上工控网的都像你啊,浪费大家的时间,看来你也不会有出息,

网友H:
,1兆=10的6次方,小事也值得探讨交流啊

这样的事还值得交流吗,

楼主:
楼上别急么,你认为简单,可人家教授都不一定明白。请看下文:

在11期问与答中,我提出7期“RTD-SG-A型闪光器的研制”一文图3中,电阻R5是30MΩ,这个电阻肯定标错了。
我为什么要用“肯定”一词呢?因为在电子闪光器内有一个要通过转向灯工作电流的电阻是毫欧级电阻,其作用是提供故障检测信号,这对电子闪光器工作原理稍有了解的人都是知道的。而这个R5恰恰是要通过转向灯工作电流的电阻,怎么可能是兆欧级的呢?这叫转向灯如何能亮呢?
本来这是一个小失误,这个电阻应该是30mΩ ,是把小写m误写成了大写M,结果R5阻值相差千万倍。对有点电工、电子知识的人应该知道大写M是表示兆,小写m是表示毫,如MV(兆伏)、MA(兆安)、MΩ (兆欧),mV(毫伏)、mA(毫安)、mΩ(毫欧)。
1M =1000K
1K =1000
1 =1000m
我原以为这个失误是杂志社编排人员造成的,因为编辑们不一定也了解大小写的含义区别。但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某大学工程硕士、教授,发表了一番“雷人”之语:“这个电阻值没问题,一直都是这样用的,电阻R5两端都是交叉相连导线,转向信号灯亮的时间,流向转向信号灯的电流是由7脚流出的”。

http://www.qcdq.cn/bbs/showbbs.asp?bd=1&id=3615&totable=1

网友I:
“毫欧”级电阻和导线本身存在的阻值有什么分别,哪有设计这种电路的,用的都是超导材料吗?我还真是孤陋寡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毫欧”级电阻和导线本身存在的阻值有什么分别,哪有设计这种电路的,用的都是超导材料吗?我还真是孤陋寡闻!!!

这是汽车电子闪光器内的一个故障检测电阻,是一段康铜丝用万用表根本量不出电阻,这个电阻上产生的电压是毫伏级的,专用集成电路通过这个电压高低来判断转向灯是否损坏。

网友J:
10de6ci fang!哥你真有才!

网友K(2009-05-01):
这是汽车电子闪光器内的一个故障检测电阻,是一段康铜丝用万用表根本量不出电阻,这个电阻上产生的电压是毫伏级的,专用集成电路通过这个电压高低来判断转向灯是否损坏。
‘这个电阻上产生的电压是毫伏级的’,不对,应该是‘这个电阻上产生的电压降是毫伏级的’。别造成误导

网友L:
呵呵,治学要严谨啊!还是大学教授呢,怎么就犯这样的错误,而且还不能够知错就改呢?

网友M:
看了下那个帖子,不知道是否属实。不过人无完人,可以理解,但是不谦虚接受就是不好的现象了。

曾经听有退休的老人说:身体锻炼好些,多拿共产党的钱。。。。。。

网友N:
1MΩ=1000kΩ 1kΩ=1000Ω
地球上的电工都知道,提点有深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