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械
电机为什么总是损坏

楼主(2008-12-22):
我厂行车电机是使用的锥形转子制动电动机,由于使用频率大,经常损坏.有没有好的办法呀?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说详细点,是坏在什么部位,是线圈损坏还是匝间短路?

网友B:
坏了就换,没别的好办法的。

网友C:
换成绕线式的不就行了

网友D:
吊车无论是控制左右运行的大车电机还是控制前后运行的小车电机,电机功率比控制上下的主勾电机功率要小很多,选择短路保护的保险丝和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的保护值一定要匹配,要分别对应选择,容量选择不要过大,否则即使电机由于单相烧毁,也不会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