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的RS-232通道被改成DH-485协议了

楼主(2008-12-22):
SLC-500的RS-232通道被改成DH-485协议了 ,现在用笔记本怎么连接SLC-500?用什么电缆 ,RSLINX怎么配?谢谢大虾指教

网友A:
有usb-DH485的适配器,价格也不是很高,选用aic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在RSLINX中选拔1747-PIC/AIC+  Driver 就可以和SLC500连上,然后把通道和控制器属性改过来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硬件.

网友C:
或者直接恢复成出厂设置。

网友D(2009-02-02):
引用 网友E:
用网口。

SLC 5/05才有网口,还是3楼的兄弟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RSLINX中选拔1747-PIC/AIC+  Driver 就可以和SLC500连上,然后把通道和控制器属性改过来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硬件.

电缆使用什么电缆呢?

网友F:
胡说八道,500马上要淘汰的产品,怎么可能把232口去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RSLINX中选拔1747-PIC/AIC+  Driver 就可以和SLC500连上,然后把通道和控制器属性改过来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硬件.

电缆使用什么电缆呢?
1747-C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