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在钢帘线外绕

楼主(2008-12-22):
一、外绕工艺

外绕丝:以螺旋形式缠绕在钢帘线的一根单丝
外绕:在已经捻制的股外面均匀、紧密的呈螺旋状缠绕一根单丝,以增加帘线的强度,防止端部松散,同时增加股丝表面的粗糙度,使其在下一道工序上绝缘层后不易滑动。
工艺流程:放线—外绕—矫直—牵引—收线,有些厂家在牵引前端还增加了扭转矫正环节,但由于其控制难度大,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如上图   4线为外绕丝

二、采用MD320变频器控制方案

如下图示意图所示系统由四台电机驱动,其中外绕与牵引为同一电机驱动采用机械连接实现,两传动的速比不同,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可分为五个环节:放卷、外绕、扭转矫正、牵引、收卷。

1)牵引与外绕控制
牵引变频器控制整机的线速度,同时通过机械来带动外绕机,这样确保了外绕螺距与线速度比恒定,及同步比例有机械的速比实现,外饶的螺距是不变的,所以机械速比设计好后就无须更改。变频器只做简单调速,频率由PLC通讯给定。
2)放卷控制
放卷由PLC根据牵引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和速比计算后通讯写入主速度X(也可通过牵引的AO1输出给放卷变频器AI2),再根据摆臂的张力反馈经变频器内部PID计算后得到输 出量Y,放卷的运行频率F=F1+F2=X+Y,控制放卷张力恒定。由于卷经比不大所以无须做卷径计算即可满足控制要求。

3)扭转控制
所谓材料存在扭转是指在成品的材料的中间处将一端固定(无法旋转)剪取一定长度材料此时看剪下端相对于固定端是否存在旋转来判定。
在经过矫直后的材料如果没有扭转在扭转检测处就不会发生偏转,有偏转说明成品材料存在扭转,此时扭转电机做反相转动以消除扭转,控制材料的质量。扭转频率源采用X+Y给定,X与整机的线速度成正比,比例系数与机械速比、材料相关;Y是通过牵引后级的扭转检测做为反馈量经变频器内部PID计算后的输出量;X由通讯给定(也可通过牵引的AO1输出给扭转变频器的AI2。
4)收卷控制
由于材料的强度很高不易断,所以收卷直接才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下力矩控制,力矩大小由PLC通讯给定。PLC需要根据检测到的线速度与通讯读到收卷的频率(角速度)计算出收卷卷径,根据M=F*D/2实现材料的张力F恒定。为解决惯量引起的加速松料与减速张力过大问题,PLC根据整机的运行情况在加速增加一补偿张力,补偿张力大小与设定的张力成反比;减速时减掉一补偿张力,使减速过程张力不会过大。要注意的是补偿张力取消需要逐渐的减少,防止材料张力出现突变。同时为了使收卷张力控制达到理想效果,收卷机械总传动比不要过大(依据是:在最小卷与设定最小张力情况下电机的输出转矩要大于电机额定转矩的20%及给定力矩>20%*Tn)

三、汇川控制方案的优势

1) MD系列变频器采用电流矢量控制低频转矩大,实现满载平稳启动;
2) 灵活的频率源组合X+Y叠加,实现放卷张力与扭转控制,PLC的程序大大简化,轻松应用;
3) 无传感器矢量模式下实现精确的力矩控制,无需编码器节约成本维护更方便;
4) H2u系列PLC级强的浮点运算和方便的通讯指令,轻松实现复杂的数据处理与通讯控制,编程更简单。

网友A(2009-04-10):
楼主  我要一份《MD320串行通讯协议》  我的邮箱 lixinggui333@163.com     谢谢

楼主:
你好,已经发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B(2011-02-17):
发一份给我。binzjg@163.com

楼主:
你好,可以到汇川网站 www.inovan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