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6RA22系列调速器报警

楼主(2008-12-22):
我公司有一台6RA22系列变频器经常报F11故障,不知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款驱动现在用的很少了吧

网友B:
无速度回授

转速计线路开路、短路、接地或极性错误。

网友C(2009-07-16):
6RA22直流调速器吧,不是变频器

网友D:
fo11吧,看说明书故障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