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D200文本编辑器的数据块向导中变量的注释说明

楼主(2008-12-22):
我使用TD200的文本编辑器组态完用户界面后,为什么在其数据块页面的向导中变量表内没有各变量的注释说明,而别人的有这个?是我在哪里设置错误还是别的原因。以下是是数据块页面的向导文件:

//----------------------------------------------------------------
//此页由文本显示向导为配置 "TD 200 配置 0" 生成。
//它包含 TD 配置和所有用户定义的信息。
//----------------------------------------------------------------
VB0 ‘td‘ //
VB2 22 //
VB3 1 //
VB4 0 //
VB5 16#0F //
VB6 0 //
VB7 16#07 //
VB8 0 //
VB9 0 //
VB10 1 //
VB11 0 //
VB12 1 //
VB13 1 //
VB14 0 //
VW15 65535 //
VB17 2#0 //
VB18 2#0 //
VB19 2#0 //
VB20 2#0 //
VB21 2#0 //
VB22 ‘中文 $06$01$00‘ //
//----------------------------------------------------------------
//报警使能块
//----------------------------------------------------------------
VB45 1 //TD 复位命令
VB46 0 //报警使能位
VB47 0 //报警使能位
VB48 0 //报警使能位
VB49 0 //报警使能位
VB50 0 //报警使能位
VB51 0 //报警使能位
VB52 0 //报警使能位
VB53 0 //报警使能位
VB54 0 //报警使能位
VB55 0 //报警使能位
VB56 0 //
VB57 0 //
VB58 0 //
VB59 0 //
VB60 0 //
VB61 0 //
VB62 0 //
VB63 0 //
VB64 16#C0 //
//----------------------------------------------------------------
//用户信息
//----------------------------------------------------------------
VB65 ‘当前显示 $00‘ //
VB86 ‘当前转速:$00$11$00$00 当前转矩:$00$11$00$04 ‘ //

请哪位老师帮忙解决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很正常啊,你说的那是v2.1版本以前的

网友A:
很正常啊,你说的那是v2.1版本以前的 ,在组态界面版本时选择的

楼主:
不知您说的是step7/mincrowin版本号还是TD200的版本号?我的TD200的版本号是V3.0.1

楼主:
变量后面没有这个注释的话,TD200面板上的功能键的是能位不知道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