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真实 or 谎言 ?

楼主(2008-12-22):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变频器的技术发展很快无数,从最初的V/F控制,到后来的闭环矢量控制,再到开环矢量控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中开环矢量控制在1980年代由日本安川公司率先得以实现,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控制体系。本人做过实验,开环矢量控制,以安川616G5为例,在1Hz的运行频率下,也能达到150%的额定转矩。

    我国在自动控制领域与日本或其它发达国家的已经存在巨大差距,如果到现在,我们还停留在讨论“矢量是否是个骗局”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无疑将对初学者学习变频器知识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发表此篇文章,力求深入浅出,方便大家理解矢量的基本含义。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朋友们提出指正的意见。

   “矢”者,箭也。我们知道,要让弓箭发挥作用,力度和方向都要控制好。所谓“矢量”,指的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那么,“矢量控制”,也就是对方向和力度同时进行控制。

    如何理解矢量控制,我们需要先搞清电机的力的来源。我们一般所指的电机力,都来源于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磁铁同极性的排斥力,或者是异极性的吸引力。在此,可以先把电机的运动简化为2块磁铁之间试图对齐,而我们努力不让它们对齐的结果。

从简单的开始,我们先来看看直流电机。对于直流电机,天生就实现了矢量控制。

1.先看看两块磁铁分别在哪里?定子是一块空间位置固定不变的磁铁(在此,我们只讨论最为常见的他励方式),转子是另一块磁铁。

2.有人会问,一块固定的磁铁,一块旋转的磁铁,磁力线还怎么对齐啊?请看下一条。

3.转子通电即产生磁场,形成另一块磁铁。这个磁铁与定子磁铁的夹角恰好为90度。

4.转子受到磁力的影响产生转动,会偏过一个很小角度,然而此时通过换向器和电刷的配合,转子磁场很快又调整回来了。也就是说,转子虽然在动,转子所形成的的磁场基本没有动。

5.这样,方向的控制,通过电刷、换向器、转子绕组的配合得以实现。

6.此时,只要控制好转子的电流,就控制了力的大小。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交流电机的情况。
1. 定子通过的是三相交流电,产生的是一个旋转磁场。因此,可以认为定子磁铁是不断旋转的。

2. 要实现矢量控制,首先必须让转子的磁铁也同步地转起来。

3. 电机的电磁转矩与定子磁场强度、转子磁场强度、2块磁铁之间的夹角的正弦成正比。关于这一点不难理解,两块磁铁对齐的时候(0度,sin0°=0;),不存在电磁转矩;两块磁铁相差90度的时候(sin90°=1;),电磁转矩达到顶峰;
4. 接下来控制的目标就是:
1)稳定其中的一个旋转磁场的强度(恒定磁场);
2)控制磁铁之间角度为90度(磁场定向FOC);
3)控制另一个磁场(受控磁场)的强度以达到控制电磁转矩大小(力矩控制)。

5. 关于坐标变换的物理意义(以同步电机为例):
1)在电机不失步的情况下,可以认为两个磁极之间相对静止,最多在夹角0~90度之间移动。
2)既然交流电产生的是一个旋转磁场,那么自然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直流电产生的恒磁场,只不过这个恒磁场处于旋转当中。
3)如果恒磁场对应的直流电流产生的磁场强度,与对应交流电产生的磁场强度相等,就可以认为两者等同。
4)坐标变换基于以上认知,首先认为观察者站在恒定磁场上并随之运转,观察被控磁场的直流电线圈电流及两个磁场之间的夹角。
5)实际的坐标变化计算出的结果有两个,直轴电流Id和交轴电流Iq。通过Id和Iq可以算出两者的矢量和(总电流),及两个磁场之间的夹角。
6)直轴电流Id是不出力的,交轴电流Iq是产生电磁转矩关键因素。

6. 对于交流同步隐极电动机(常见于交流伺服电机):
1)其转子磁场是恒定的(由磁钢片决定)。
2)转子的当前磁极位置用旋转编码器实时检测。
3)定子磁极(旋转磁场)的位置从A相轴线为起点,由变频器所发的正弦波来决定。
4)实际上先有定子磁场的旋转,然后才有转子磁场试图与之对齐而产生的跟随。
5)计算出转子磁场与A相轴线之间的偏差角度。
6)通过霍尔元件检测三相定子电流,以转子磁场与A相轴线之间的偏差角度作为算子(相当于观察者与转子磁场同步旋转),通过坐标变换分解出定子旋转磁场中与转子磁极对齐的分量(直轴电流Id),产生转矩的分量(交轴电流Iq)。
7)定子电流所产生旋转磁场与观察者基本同步,最多在夹角0~90度之间移动。移动量是多少,会体现在直轴电流Id、交轴电流Iq的数值对比上。
8)驱动器通过前面的速度环的输出产生电流环的给定,通过第6)条引入电流环的反馈Iq,通过PI控制产生Iq输出。
9)设定Id=0。这一点不难理解,使两个磁极对齐的电流我们是不需要的。通过这一点,我们实现了磁场定向FOC(控制磁铁之间角度为90度)。
10)计算出了Iq, Id=0。引入偏差角度算子通过坐标反变换变换产生了三相电流的输出。
11)当Iq>0, 定子旋转磁场对转子磁场的超前90度,电磁转矩依靠两个磁场之间异性相吸的原理来产生,这时候电磁转矩起到加速的作用。
12)当Iq<0, 定子旋转磁场对转子磁场的仍然超前90度,但是定子磁场的N、S极调换了一下,电磁转矩依靠两个磁场之间同性相排斥的原理来产生,这时候电磁转矩起到减速制动的作用。
13)从本质上讲,我们是依靠控制定子旋转磁场对转子磁场的夹角及该磁场的强度来实现矢量控制的。

7. 对于交流感应电动机(即异步电机):
1)定子通入三相交流电,产生定子旋转磁场,旋转磁场以定子A相轴线为起点出发,并与定子电流相位对齐。
2)定子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绕组,产生三相感应电势e=dλ/dt,λ为穿过转子绕组的磁链。e产生转子电流,然后产生另一个旋转磁场-----转子旋转磁场。如果λ随空间(或时间)正弦变化,则e所产生的转子旋转磁场滞后穿越转子的旋转磁链90度。
3)转子旋转磁场的旋转速度叠加在旋转的转子上。事实上,这两个磁场之间的旋转是同步的。
4)与同步电机不同,感应电机的两个磁场之间不可能发生失步。因为转子速度一旦慢了,定子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的速度就会加快,转子三相感应电势产生转子电流进而产生转子旋转磁场速度就必然加快。导致的结果仍然是两者同步。
5)感应电机的电磁转矩便由这两个磁场之间的试图对齐的力产生。
6)转子旋转磁场与转子电流对齐。
7)如果不考虑转子漏感的影响,转子为纯阻性负载,转子感应电势e与转子电流同相位。此时,这定子旋转磁场与转子旋转磁场之间的角度相差90度。
8)实际上,转子有漏感,且转差率越大,漏感越大,导致转子电流滞后转子电势一个角度,也就是说转子旋转磁场要比感应电势e滞后一个角度。
9)所以,受转子漏感的影响,我们无法保证定子旋转磁场和转子旋转磁场相差90度,它们之间相差的角度大于90度而小于180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控制控制定子旋转磁场中与转子旋转磁场正交的部分,也就是穿过转子绕组的净磁链。
10)与同步电机的第1个区别在于,同步电机的转子磁场自然产生,因此定子上无需直轴电流来产生磁场(Id=0),只需控制交轴电流Iq。而感应电机的定子电流既需要直轴电流来产生定子旋转磁场,又需要交轴电流来产生转子旋转磁场。
11)与同步电机的第2个区别在于,感应电机矢量控制体现在保持定子磁场穿越转子绕组的部分强度恒定,控制转子电流自身产生的旋转磁场的大小。
12)转子起始磁极位置认为是0。在运转的过程中通过旋转编码器对其不断进行检测。为什么可以认为起始磁极位置=0,因为这一误差会随时间衰减到0。
13)定子磁极(定子旋转磁场)的位置从A相轴线为起点,由变频器所发的正弦波来决定。
14)计算出转子旋转磁极与A相轴线之间的偏差角度。
15)通过霍尔元件检测三相定子电流,以转子旋转磁场与A相轴线之间的偏差角度作为算子,通过坐标变换分解出其中产生与转子磁极对齐的分量(直轴电流Id),产生转矩的分量(交轴电流Iq)。
16)保持Id为恒定值,即保证穿过转子绕组的净磁链恒定。
17)控制与Id相差90度的Iq大小,也就控制了转子旋转磁场的大小。

2008.12.22 首次发表

2008.12.26日更正部分错误。

2013.10.02 加入直流电机的铺垫,以利于理解。

网友A:
学习了,真的不错,我还在学习阶段

楼主:
22日发表的文章中有一些错误,如“以两个磁场之间的偏差角度作为算子"等。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转子磁场与A相轴线之间的偏差角度作为算子”。

给读者带来误导,深表歉意。现已改正,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B(2010-01-02):
学习了.这么认真对待理论问题,顶一个.

网友C:
顶一下!不过我觉得ABB这方面确实是全球领先,洋鬼子做出来的产品性能国产没法比啊!同样的工程他们能节约30%我们就只有20%。大家加油哦!

网友D(2010-04-26):
干啥不用伟创变频器 稳定性绝对有保证 ,厂里90多台了 我们用了2年了

网友E:
我不知道 矢量 是真实或者谎言  但我在实际用了惠丰的  F1000和F2000比较 低频力矩大了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F(2010-06-11):
好像这里面做广告的很多

网友G:
1、其实弄清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机械硬特性的形成原理,就什么都明白了;

2、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机械硬特性是异步电机自己的原理决定的,不是电源的作用;

3、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机械硬特性,即电机转矩跟随负载大小随动平衡,转速变化很小,是不需要任何计算和控制自己完成的;

4、变频器只是利用它自己变频的电源特性,影响控制了电机的转速和转子的转差;

5、对于一台出厂的异步电机的电源频率变化时,其额定电压也要变化,否则电机铁心的磁场强度会出现饱和而偏离最大磁导率区,使电机的铁心发热,额定功率下降,工作状态劣化。

网友G:
6、变频器除了要考虑如何变频,还要考虑如何变压,即铁心磁场恒定,别的就不需要了!

7、所谓矢量控制是懂的人忽悠不懂的人,不懂的人跟着起哄而已!

8、那几个矢量式,是电机学,包括变压器都适应的遵循的磁势、电势平衡等效变换式,从那几个矢量式连变频调速的基本关系式都无法获得!

网友G:
楼主的这篇个人心得,由于表述不是大家公认的原理和概念,所以和你无法沟通和讨论!

网友G:
bbs.gkong.com/dispbbs.asp

所谓“矢量控制变频调速”是一场骗局!》辩论纪实

网友F:
等你学会了矢量控制,并且实际做过矢量变频器,可能你就不会怀疑矢量控制变频调速是骗局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等你学会了矢量控制,并且实际做过矢量变频器,可能你就不会怀疑矢量控制变频调速是骗局了

1、你学会了吗?

2、你说说矢量控制的作用、目的是什么?

3、什么情况下用矢量控制,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G:
4、如果矢量控制是真的,它的这些作用只有变频时才有,工频时不会有!

网友H(2010-12-26):
太深奥!还是事实说话!举例:台达B系列变频器拖2.2KW电动机,在2HZ下,普通VF模式用手可以把电机弄堵转,用矢量模式是不可能的!石工可以实际试验一下

网友I:
我说个实例:原先客户厂家用安川G5 22KW  变频器选择“V/F控制”,1.5HZ低速运行,电流在二十几个安培,并且时常报“过载”故障,运行不起来。后来帮客户改为“矢量控制”,还是1.5HZ低速运行,电流只有10安培左右,从未报“过载”故障。通过此例,了解到重负载在低速运行时选用“矢量控制”比“V/F控制”电流要小得多。

网友G:
引用chenzhongyuan1023 的回复内容……普通VF模式用手可以把电机弄堵转,用矢量模式是不可能的!……

1、普通VF模式用手可以把电机弄堵转;

2、VF模式,如果提升电压,提升转矩,一样是不可能的;

3、所谓矢量模式,就是在“2HZ下”电压较VF模式高,电机磁场稳定的原因;

4、而不是什么解耦,矢量控制电流的原因,因为它是不可能的;

网友G:
5、电压与电流存在相差,是负载性质决定的,可以通过补偿使供电电流与供电电压同相,但不可能使负载的电流与电压同相或对齐;

6、所谓使负载的电流与电压相位对齐,是不可能的,是痴人梦想,是谎言!

网友G:
1、电感的电流落后电压,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这是负载的物理本质属性;

2、没有人能将其解耦并对齐;

3、如果将电容、电感并联,可以使电源输出的电压、电流相位差为零,即相位对齐;

4、如果将电容、电感并联,可以使电源输出的电压、电流相位差为零,即相位对齐; 但是,电容、电感的电压、电流的相位差并没有改变!

网友J:
VF和矢量控制是完全不同的,呵呵 两者具体的不同的,科学的理论分析都有,这些分析都是几十年前做过的。如果对此持怀疑态度,最好还是先弄懂理论,然后再去分析、怀疑。一味的持主观固有的态度,对自己是一种误导,同时也不利于自身水平的提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J:
VF和矢量控制是完全不同的,呵呵 两者具体的不同的,科学的理论分析都有,这些分析都是几十年前做过的。……

科学的理论分析都有,请间述一下。

网友J:
你没有学过«电力拖动与自动控制系统»吗? 建议你回去翻翻书,上面都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没有学过«电力拖动与自动控制系统»吗? 建议你回去翻翻书,上面都有。

你能说说矢量控制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G:
例如V/F控制的是V/F的比值为定值,矢量控制的是什么?

网友K:
楼主就是波恩大师吧?!

网友J:
你先搞清楚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不同! 矢量控制就是在同步旋转坐标上按照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来实现对交流电机的控制的,从理论上能够达到直流电机的性能。 VF控制是标量控制,只用于对调速性能没什么要求的变频情况下。对调速性能要求很高的情况下,矢量控制才能满足!

网友J:
你还是多看书吧! 矢量控制是西门子七十年代提出来的,都过去四十年多了,理论成熟的都要烂了,现在关于矢量控制理论的文章都没法发表(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嘛),书及教材一堆! 你还要去怀疑这些东西!说你甚么好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J:
… 矢量控制是西门子七十年代提出来的,都过去四十年多了,理论成熟的都要烂了,现在关于矢量控制理论的文章都没法发表(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嘛),……
既然如此,用更简洁的语言说说,矢量控制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先搞清楚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不同!矢量控制就是在同步旋转坐标上按照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来实现对交流电机的控制的,从理论上能够达到直流电机的性能。 ……

1、请问直流电机的性能是什么?

2、请问交流电机的性能是什么?

3、矢量控制控制什么参数,使交流电机具备了直流电机的什么性能?

网友J:
我说过的那本书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中都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想知道就去翻书自己找答案! 这本书是高校电气专业的基本教材,可能你不是相关专业的,没学过! 这本书都没看过,奉劝你就别操心这些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 这本书都没看过,奉劝你就别操心这些问题了!

明白了,你是什么也不知道,奉劝你就别操心这些问题了!

网友G:
说你不知道的原因是,你说的书你自己都没有看过,如果你看过,怎么一句都不敢回答呢?

网友J:
跟你讲不清楚道理! 关于电机调速的理论和具体的调速类型,对异步机来说,什么转差功率消耗型、转差功率不变型、转差功率回馈型等等,还有电机拖动原理、自控原理,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用几句话说出来,就算我能描述出来(这个很难),你不一定能听懂!! 我不明白的是:前辈们推导并验证的理论,并且已经成功应用于实际产品,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总结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理论并作为教科书传承,你认真学习过吗?你懂其本质吗?世界上那么多人在做电机控制理论研究,别人都没发现问题,就你智商高发现了?如果你很牛,请你将你的怀疑写成书面的理论并将其发给IEEE等国际知名期刊,让电机控制界认可你! 如果你对其不懂,你有甚么资格怀疑?难道你就是纯粹无聊,欠骂、找抽吗? 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不仅不去学习、反而怀疑,可悲!!!

网友J:
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我简要说一下矢量控制。 直流电机由于其产生磁通的永磁铁或外界励磁绕组(磁通恒定)与产生转矩力(洛仑兹力)的转矩绕组正交(空间相差90度),电流换向是通过电刷进行的,因此控制转矩绕组电流就直接可以控制转矩力,是一个单输入单输出的系统,即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解耦控制。因此其机械特性是一条斜率固定的直线,通过比环控制转矩电流很容易得到一条在额定速度范围内的水平直线的转矩输出特性。所以直流电机特性非常好,但电刷换向产生火花、电机成本高、惯量大。

网友J:
三相交流电机: 绕组电空间互差120度,存在空间耦和,是一个三输入单输出(这样称呼不太严谨)的系统,改变任意一相输入都会影响到其他两相,因此是无法实现单输入单输出的解耦控制。 矢量控制将三相交流电机变换到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的等同直流电机,原来的三输入单输出系统简化为两个单输入单输出的解耦系统:磁链控制子系统和转矩电流控制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磁链控制子系维持磁通恒定(磁通变换较慢),通过转矩电流控制子系统控制输出转矩力,达到了直流电机的控制特性,输出机械特性也为一条斜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很牛,请你将你的怀疑写成书面的理论并将其发给IEEE等国际知名期刊,让电机控制界认可你! 如果你对其不懂,你有甚么资格怀疑?难道你就是纯粹无聊,欠骂、找抽吗? 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不仅不去学习、反而怀疑,可悲!!!

1、这是论坛,不明白就可以在这里发问,提出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2、如果你很牛,完全可以讲自己的见解,如果你说得对,自然会得到尊重,如果什么都说不出,纯粹无聊、欠骂、找抽,我不会奉陪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解耦控制。……
请问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解耦控制”,请问解耦的物理量是什么?

网友J:
因此矢量控制理论上可以达到同直流电机相同的特性。 VF控制只是简单的控制定子磁通近似恒定,没有对转矩电流进行控制,是标量控制,没有实现控制的解耦,因此其输出机械特性不是一条斜线,只能满足对调速要求不高的变频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其机械特性是一条斜率固定的直线,……

“其机械特性是一条斜率固定的直线”,请问这条直线的坐标参数的物理量分别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J:
…… 矢量控制将三相交流电机变换到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的等同直流电机,原来的三输入单输出系统简化为两个单输入单输出的解耦系统……

矢量变频器输出的不是三相交流可调电压和频率?

网友J:
老大,解耦控制就是一个输出只受到一个输入的影响,不会受其它输入影响。这是自控原理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麻烦你学点自控原理和电机控制,行不? 解耦的单位? 不好意思,我学过的自控理论上,好像没这个概念! 斜率固定的一条直线的物理含义, 这个是由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然后通过坐标描述出来的。 这样跟你说下去,说到高中数学也不一定! 我真的没法跟你交流,不好意思! 该说的我都说了,这是我能够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些问题,其中的数学模型及理论推导过程在讲电机控制和矢量控制的任何一本教材上都有! 我不想说服你,你就是那种一根筋的人,明明自己不清楚、不知道,就敢怀疑所有的人都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矢量控制将三相交流电机变换到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的等同直流电机,原来的三输入单输出系统简化为两个单输入单输出的解耦系统:磁链控制子系统和转矩电流控制子系统。……

1、请问矢量控制那个参数实现了“三输入单输出系统简化为两个单输入单输出的解耦系统”?

2、矢量控制变频器输出的三相交流电压、频率与大家看见的三相交流电压和频率有什么不同?

网友J:
你刚才所有的问题在陈博时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中都有,包括每一步的数学公式,你自己看书去吧! 如果你有一点点怀疑或者疑惑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流,象你这种十窍通了九窍的,我实在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网友J:
我很累,我不想再说了,可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通过磁链控制子系维持磁通恒定(磁通变换较慢),通过转矩电流控制子系统控制输出转矩力,达到了直流电机的控制特性,输出机械特性也为一条斜线。

1、“输出机械特性也为一条斜线”,这条直线的坐标参数物理量是什么?

2、如果矢量变频器输出的还是大家熟知的三相交流电压、频率,通入异步电机怎么完成你说的“任务”!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解耦控制就是一个输出只受到一个输入的影响,不会受其它输入影响。……

1、异步电机,能转动起来,能有旋转磁场,靠的就是三相,没有三相怎么转?

2、变频器能对异步电机调速,靠的也是三相绕组、三相电压的同步转速公式得出的,“一个输出只受到一个输入的影响”怎么转?怎么有转矩?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刚才所有的问题在陈博时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中都有,包括每一步的数学公式,你自己看书去吧! ……我实在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原来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因此矢量控制理论上可以达到同直流电机相同的特性。……

1、从你的发言里,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你说的直流电机的特性是什么?异步电机的特性是什么?

2、只知道是“直线”,那个物理量与那个物理量是直线?这样的具体问题也说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解耦控制就是一个输出只受到一个输入的影响,不会受其它输入影响。这是自控原理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1、“一个输出只受到一个输入的影响,不会受其它输入影响。”,这个大家都明白;

2、现在是变频器的矢量控制,应该有具体的物理量,你说说变频器矢量控制了那个物理量,实现了那一个输出只受到哪一个输入的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斜率固定的一条直线的物理含义,这个是由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然后通过坐标描述出来的。……

1、“斜率固定的一条直线的物理含义,这个是由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然后通过坐标描述出来的。”,那是数学里的X、Y。……,大家也明白;

2、现在是具体的物理过程,直线、坐标都是具体的实际物理量,不再是学里的X、Y。……,不然大家怎么理解机械特性呢?

网友G:
3、看来你什么也不知道,最简单的异步电机转矩、转速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和你辩论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在陈博时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中都有,包括每一步的数学公式,你自己看书去吧!……
陈博时肯定不是你说的那样,希望陈博时出来说两句!

网友J:
直流电机: U=IR+Ce£n 即 n = U/Ce£ - I * R/Ce£ 其中: R 电阻 £ --- 磁通 U 电压 把n作为纵轴y,I作为横轴x,上面的公式可以画出一条斜线,斜率为-R/Ce£ 因为电机转矩Te正比于电流I,这条斜线也是直流电机的负载转速特性曲线。 对于不同的电压, 特性曲线为一簇平行线。 这个你看得懂吗?

网友J:
我用手机输入,公式很难输。 凑合看吧

网友J:
这些公式在教材上都有,所有的物理意义都是从数学公式来的,机械特性等也是根据数学公式用坐标轴描述出来。 你自己没学习过这些就应该谦虚认真的去学习,别把自己的无知轻易暴露给别人好不好? 如果你没读过大学,你的一些怀疑或者观点,我可以谅解。如果你是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做这一行,结果就学成这样,就这水平,你好意思啊?还有这态度,一口一个别人不懂,你懂多少? 矢量控制在两相同步旋转坐标上解耦,再到三相静止坐标,用一个两相旋转到 三相静止坐标变换就实现了,基本的坐标变换都不懂还怀疑矢量控制,你也真敢怀疑,真是什么人都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一口一个别人不懂,你懂多少?……

你再说谁呢?一口一个别人不懂,你懂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直流电机: U=IR+Ce£n 即 n = U/Ce£ - I * R/Ce£

1、这是直流电机的电势平衡方程式:U=IR+Ce£n;

2、由此可推出直流电机转速n与电压U的关系式:

3、也就是直流电机调压调速的原理公式;

网友G:
4、而变频器的调速原理是:n=60f/p

5、是完全不同的原理运作的电机,你能说说怎么矢量控制把异步变频调速变成直流调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直流电机… n = U/Ce£  ……

这个直流电机转速n公式,还说明直流电机转速遇主磁场的关系,如果磁场£减弱,转速n增大,甚至飞车的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直流电机… n = U/Ce£ - I * R/Ce£ …

这个公式的第二项中I * R电枢压降,还说明了电枢绕组电阻R对转速的影响,R越大,转速降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直流电机:… n = U/Ce£ - I * R/Ce£ …把n作为纵轴y,I作为横轴x,上面的公式可以画出一条斜线,斜率为-R/Ce£ 因为电机转矩Te正比于电流I,这条斜线也是直流电机的负载转速特性曲线。对于不同的电压,特性曲线为一簇平行线。 …

1、真是胡扯八扯!

2、直流电机的转矩公式是:转矩Te=C£I *,电流I=(U-E)/R,转速公式E=Ce£n;

3、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即转矩与转速的关系曲线;

4、所谓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与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有关:

1)他励、并励为硬特性;

2)串励为软特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些公式在教材上都有,所有的物理意义都是从数学公式来的,机械特性等也是根据数学公式用坐标轴描述出来。 你自己没学习过这些就应该谦虚认真的去学习,别把自己的无知轻易暴露给别人好不好? 如果你没读过大学,你的一些怀疑或者观点,我可以谅解。如果你是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做这一行,结果就学成这样,就这水平,你好意思啊?还有这态度,一口一个别人不懂,你懂多少?…

自己贴出来的公式,自己都不懂,胡扯八扯,你看看上边的解释,你知道脸红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些公式在教材上都有,所有的物理意义都是从数学公式来的,……

1、物理意义是从公式来的?

2、你搬开数学书,看看那么多字母、公式,你给我说说他们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网友J:
就算你读书了,也是把书读到狗肚子里了,你就这水平,跟你没法讲!

网友J:
刘志斌,你这水平,算算1+1=2还可以,1+2=3的问题你就怀疑和不解了。 基于矢量控制的伺服驱动器的软件及控制算法我都作出过成熟的产品,并且在市场上销售,如果我什么都不懂,这些东西不会作出来! 我知道你又要怀疑伺服驱动器的问题,怎么做的,如果不说就说我不知道! 这些问题我凭什么告诉你,能够给你解释一下矢量控制,我觉得说的不少了,就你这态度,不搭理你就对了! 不跟你费话了,让你的无知陪伴你吧!

网友L:
对:征 关于刘志斌,你这水平,算算1+1=2还可以,1+2=3的问题你就怀疑和不解了。 基于矢量控制的伺服驱动器的软件及控制算法我都作出过成熟的产品,并且在市场上销售,如果我什么都不懂,这些东西不会作出来! 我知道你又要怀疑伺服驱动器的问题,怎么做的,如果不说就说我不知道! 这些问题我凭什么告诉你,能够给你解释一下矢量控制,我觉得说的不少了,就你这态度,不搭理你就对了! 不跟你费话了,让你的无知陪伴你吧! 内容的回复:我的发明《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已为变频调速器敲响了丧钟,变频器快要入殓了,不需要争论啦。我产品很快就会上市,电动机革命即将开始。——李佳君

网友G:
引用 网友J:
…… 基于矢量控制的伺服驱动器的软件及控制算法我都作出过成熟的产品,并且在市场上销售……

1、既然作出过成熟的产品,矢量控制的参数不知道?

2、既然作出过成熟的产品,矢量控制的电机机械特性不知道?

3、既然作出过成熟的产品,矢量控制要把异步交流电机的什么特性改变为直流电机的什么特性你不知道?

4、如果你能说出来,那是为你的产品做一次广告,何乐而不为?

网友G:
引用 网友J:
…… 我知道你又要怀疑伺服驱动器的问题,怎么做的,如果不说就说我不知道! 这些问题我凭什么告诉你,……

1、你做个伺服驱动器,我不怀疑,你做个矢量控制那就是骗人。

2、矢量控制企图改变电机的负载性质,是绝对做不到的!

3、异步电机、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都有负载需要的硬特性、软特性,这些特性都是电机本身的基本属性,没有电机的机械特性是电源决定的,可以通过改变电源就能改变电机的特性;

4、工控科技技术就败在你这样既无知、又牛庇的知识分子手里!!!

5、真正的科学技术,没有一个在原理上保密,保密的只是具体做法,你的原理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

网友J:
矢量控制的确是改变不了电机固有的机械特性,但是你知道闭环控制吗?你知道由矢量控制器和电机共同组成的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吗? 作为一个控制系统,电机的机械特性只是被控对像的,加入矢量控制后所行成的闭环才是整个系统输出的机械特性,而这个特性性能完全由闭环控制器和控制对象决定。选择合适的控制器参数就会输出所期 望的闭环机械特性。

网友J:
所有的控制理论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这些控制理论,你这种水平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的! 整天死盯着电机看,你有没有想过电机只是控制系统的执行对象,只是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整个反馈系统构成的闭环系统的输出特性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你就糊涂一辈子吧!在论坛里咋呼,就那半瓶子都没有的水平,你且晃荡着吧! 工控论坛有你这种人,真是悲哀!

网友J:
通过与刘志斌的讨论,本人筋疲力尽、无可奈何,在一下方面他基本没有概念: 1。由数学模型分析控制对象特性。 2。由数学模型绘制对象特性图。 3。交流调速的基本理论 4。矢量控制的思想和理论。 5。自控原理中基本的闭环控制,矢量控制器(PI)参数他可能都没听过。 6。基本的数学推导及分析 7。传递函数的推导及分析 8。闭环传递函数的特性与开环传递函数特性的不同 9。闭环控制起到什么作用 10。基本的自控原理。 等等… 整个一个概括:就知道电机的一点皮毛的东西,别的是基本什么都是一塌胡涂。

网友J:
刘志斌,你要会一点就把刚才的十个方面给举例描述出来! 要是不懂,就赶紧回去学习,等学会了再来,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加入矢量控制后所行成的闭环才是整个系统输出的机械特性,而这个特性性能完全由闭环控制器和控制对象决定。选择合适的控制器参数就会输出所期望的闭环机械特性。

1、机械特性不外乎硬特性、软特性;

2、所有电机在什么结构条件下,呈现硬特性,或呈现软特性,都是成熟的结论;

3、闭环控制、开环控制,是控制的基本方式,矢量控制的是什么参数,控制的机械特性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用的着在这里转弯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所有的控制理论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这些控制理论,……电机只是控制系统的执行对象,只是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整个反馈系统构成的闭环系统的输出特性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1、这里不是讨论自动控制理论的,这里讨论异步电机的变频矢量控制的意义、方式、方法;

2、你想说什么,想说你还知道别的什么知识,请你另立帖子,怎么夸耀是你的权力,别人理会不理会是别人的权力;

3、你想说什么,为什么不说矢量控制的异步电机有什么意外的机械特性;

4、大家想听你说变频矢量控制的参数是什么?变频器矢量控制的输出频率、电压有什么特点?它怎么改变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达到什么样的所需要的机械特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在一下方面他基本没有概念: 1。由数学模型分析控制对象特性。 2。由数学模型绘制对象特性图。 3。交流调速的基本理论 4。矢量控制的思想和理论。 5。自控原理中基本的闭环控制,矢量控制器(PI)参数他可能都没听过。 6。基本的数学推导及分析 7。传递函数的推导及分析 8。闭环传递函数的特性与开环传递函数特性的不同 9。闭环控制起到什么作用 10。基本的自控原理。等等… ……

1、要说这些,你还真不如我,因为你说的这些,我不仅知道,而且教过无数遍,有自己编写的相关理论教材;

2、你要真和我辩论这些,你不一定能说过我,因为我是给人教过,你只是用过,理论上你还差远哩!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1、你的发言,是不是丢人现眼,你自己知道;

2、只要你说不出矢量控制的定义、参数、方法、机械特性,你就是丢人现眼!

3、在说一句,中国工控技术就是败在你这样既无知、又牛庇的一批所谓知识分子的歪理论者身上!

网友J:
别费话,先把那些问题说清楚再说。 还教过别人呢,自己写教材,半吊子所谓的老师我见多了! 象你这样的都去教别人,你教人家什么啊? 别不多说,你把直流电机速度负反馈闭环控制的控制器设计及闭环后的输出特性用数学公式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用事实说话!

网友J:
矢量控制是电机控制界所认同并验证的成熟理论,你不懂不去学习是你的悲哀! 别标榜自己好不好? 先把简单的直流闭环控制解释一下,不懂就别吱声了! 你不是都懂,还教过别人,你现在再说一遍!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别费话,先把那些问题说清楚再说。还教过别人呢,自己写教材,半吊子所谓的老师我见多了! 象你这样的都去教别人,你教人家什么啊? 别不多说,你把直流电机速度负反馈闭环控制的控制器设计及闭环后的输出特性用数学公式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用事实说话!

那你另立帖子,我打擂!

网友G:
       在这个帖子里,你也可以发挥作用,例如你认为我的发言那一句是错误的,把它贴出来,并说出正确的是什么,如果你说得对,我会当众奖励你!你才真正会扫我的面子,长你的威风!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矢量控制是电机控制界所认同并验证的成熟理论,……先把简单的直流闭环控制解释一下,……

1、既然矢量控制是电机控制界所认同并验证的成熟理论成熟的理论,你能像描述直流闭环控制理论那样描述一下矢量控制;

2、例如你说的“直流电机速度负反馈闭环控制”:

      给定的是电机速度,检测反馈的是电机实际运行速度,通过PID调解器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控制直流输出电压,控制电机的运行速度,由于是速度负反馈闭环控制,所以直流电机的速度稳定,为恒速机械硬特性;

网友G:
3、你能像我上述直流电机的速度闭环控制那样细说一下异步电机变频矢量控制调速的内容吗?

4、你一定说不出来,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说出来过,因为它是骗人的,不是真实的!

网友J:
你用数学公式推导出来,一步一步的推导,你看一下闭环和开环的区别。

网友G:
你另立帖子,我奉陪!

网友G:
在这个帖子里,你还是说说变频器的矢量控制!

网友J:
“矢量控制将三相交流电机变换到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的等同直流电机,原来的三输入单输出系统简化为两个单输入单输出的解耦系统:磁链控制子系统和转矩电流控制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磁链控制子系维持磁通恒定(磁通变换较慢),通过转矩电流控制子系统控制输出转矩力,达到了直流电机的控制特性,输出机械特性也为一条斜线。” 这句话你理解不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J:
至于你说的三相输入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是基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必提起。 在两相同步旋转上进行两个子系统的计算,然后通过park逆变换、 clark逆变换到三相静止坐标,然后通过PWM开关信号调整三相桥臂的输出电压,进行电机控制。 你懂那么多,这个基本的问题你不懂?还好意问怎么到三相上

网友G:
1、你说的话你理解了吗?

2、“机械特性也为一条斜线”,怎么斜的,向上斜的,还是向下斜的?不是矢量控制的电机,又是怎么斜的?

3、你得矢量控制说,就好像一个人讲的鬼故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就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参数没有,哪里有闭环控制的不知道参数?!

网友G:
4、“然后通过PWM开关信号调整三相桥臂的输出电压,进行电机控制。”,输出的电压大小的要求是什么?电机得到这个电压后,电机得什么参数发生了什么变化,怎么就改变了电机的什么机械特性!

网友J:
不讨论了,跟傻子讨论没什么好结果! 因为傻子会把你的智商拉到跟他相同的水平,然后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我现在就这感觉!跟他解释个东西,他不仅听不懂,还说你是错的! 你不理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矢量控制,不是我说的有问题,这些话给学过矢量控制的人看,大家都会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G:
5、不难为你了,你是绝对讲不出来的,因为那是个假设,是个骗人的理论,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说清楚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不讨论了,跟傻子讨论没什么好结果!……

1、为什么一说到直流调速,你就能知道公式、参数?

2、一提到矢量控制你就只有那种重复了无数遍的同样的“咒语”!

3、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电压、交流频率,而且三相电压、交流频率只有大小、相位的区别外,什么也不会有!

网友M:
但现在市面上有矢量控制功能的成熟的控制设备吗

网友G:
3、任何矢量计算,最终都是由矢量到标量。例如嫦娥奔月,所有空间矢量、坐标变换最终都要回到运行的速度、方向、推力大小、方向;都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过程;

4、所谓电机的矢量运算,是建立在一般电机学基础上的电势矢量平衡方程式、磁势矢量平衡方程式、三相交流矢量的回路电流、电压等效方程式上的;

5、不管计算的复杂性有多难,最终离不开电压、电流、阻抗、相位、频率、磁场、转矩等这些基本的电学物理量,所有控制的参数、目的、意义都应该是明确的、具体的,不会是诡秘的、抽象的、说不清的!

6、所有矢量计算的结果,都不会违背电机学的基本理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但现在市面上有矢量控制功能的成熟的控制设备吗

都有, 所有伺服、高端变频器都是矢量控制的

网友J: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J:
不讨论了,跟傻子讨论没什么好结果!……

1、为什么一说到直流调速,你就能知道公式、参数?

2、一提到矢量控制你就只有那种重复了无数遍的同样的“咒语”!

3、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电压、交流频率,而且三相电压、交流频率只有大小、相位的区别外,什么也不会有!

直流调速公式简单, 好记, 是最基本的。

矢量控制的公式不好记,一般用的时候都去查书, 没几个人去记这些公式, 也没必要。 只要知道原理, 知道怎么应用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
直流调速公式简单, 好记, 是最基本的。

矢量控制的公式不好记,一般用的时候都去查书, 没几个人去记这些公式, 也没必要。 只要知道原理, 知道怎么应用就行了

网友J:
借用别人的一个帖子, 这个就是基于转子磁场定向的矢量控制: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3109080500001-1.shtml

控制参数及模型里面都有, 看不懂就别说是错的

网友G:
1、你看懂了,说一下,矢量控制参数是什么?

2、这个参数与转子磁场方向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J:
晕! 电机在两相同步旋转坐标上会有一个经坐标变换后的电机模型,这个模型跟他励直流电机模型相似,你用直流电机转速负反馈闭环控制的方法去整定PI控制器的参数,然后再变换回三相坐标,用SVPWM或者SPWM等调制三相电压的占空比,然后就可以控制交流电机,实现矢量控制了! 就可以达到他励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这个特性是整个系统的闭环特性,电机的固有机械特性并没有改变!

网友J:
要还不明白,神仙也没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用SVPWM或者SPWM等调制三相电压的占空比,然后就可以控制交流电机,实现矢量控制了!……

1、简单一句话,变频器驱动器驱动的逆变器输出的还是模拟三相正弦交流电;

2、变频器同样是通过改变频率、改变电压实现异步电机的调速,只是V、f的大小变化不再是简单的比值定值模式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实现矢量控制了! 就可以达到他励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这个特性是整个系统的闭环特性,电机的固有机械特性并没有改变!

1、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俗称恒速电机,是机械硬特性;

2、所谓,矢量控制达到他励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是十足的谎言!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用直流电机转速负反馈闭环控制的方法去整定PI控制器的参数,……

1、“直流电机转速负反馈闭环控制的方法去整定PI控制器的参数”,是天方夜谭!

2、别的可以说谎,就是PI控制器不能说谎,直流电机速度闭环控制的PI控制器给定的是速度,反馈的是直流电机的速度,输出控制的是触发电路输出的触发脉冲的控制角;

网友J:
给你个控制原理图,你是真的看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给你个控制原理图,你是真的看不懂!

1、是啊,你能看出“一个经坐标变换后的电机模型,这个模型跟他励直流电机模型相似”,乃火眼真精!

2、不和你辩论了,到此结束!

网友J:
到此结束吧,因为你对矢量控制一点都不了解,并且控制理论也知之甚少。 我觉得你永远理解不了矢量控制

网友J:
相信懂矢量控制的人都明白我在说什么,呵呵 你不懂没关系!其实我最大的错误在于我闲的没事搭理你,真是一大失误!

网友N(2012-02-28):
如果我光要电机输出转矩,没有速度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如果我光要电机输出转矩,没有速度行不行

1、你必须给转子以足够的反力矩;

2、频率工作在额定转差频率的左右,输出转矩可以达到额定转矩的左右!

网友O(2013-01-22):
文章写得确实不错,比起书上深奥难懂的理论,楼主的文章直观的多,把矢量控制的实质描述得相当清楚了。

再补充一点,楼主认为是转子磁场跟随定子磁场旋转,关于这一点,个人的经验是两者的关系应该反过来更合理,也就是定子磁场始终超前转子磁场一个角度,并且控制器始终对转矩进行动态调整,保证不同负载情况下都能做到效率最高,并且不会失步。这一点,V/F控制是做不到的。

网友P:
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帖子,尤其是两位的争论,更是让我颇受启发,谢谢~

网友Q:
楼主这帖子写的非常棒。。。。!

网友J:
    呵呵!

    陈年旧帖又翻出来了!

    当年真是对大师不是很了解,高估了大师的水平,同时也高估了大师的人品。

    对一个教过学的高级教师我是尊敬的, 但当真正见识到一个自诩教过学生自控原理的人民老师将传递函数的s解释为加速时间时,我对某些人民教师又多了另一种了解。

    在当今的社会,混口饭吃是没错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但一定要有职业操守、要对的起自己的职业!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传递函数的s解释为加速时间时,我对某些人民教师又多了另一种了解。    在当今的社会,混口饭吃是没错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但一定要有职业操守、要对的起自己的职业!

1、征的传递函数推导过程,两处错误是我修改的,我当然对得起我的职业;

2、传递函数可以是1,也可以是2,……;

3、传递函数,还可以是初等函数,还可以是高等拉氏函数;

4、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做平动,其传递函数当然可以用初等函数来求解;

5、如果认为传递函数,只能是拉氏函数,是无知的说法!

网友G:
1、大家只要看看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的优良机械硬特性,就知道所谓矢量控制是个谎言!

2、异步电机,你只要提供它需要的电源频率和电压,它就有优良的机械硬特性!

3、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低速转矩不足,是因为提供给电机的电源频率、电压不合适的原因!

4、只要认真调整低频时的电压,就能使异步电机的优良机械特性发挥出来!

5、懂电机工作原理的人就知道,异步电机变频调速,就是个电压大小与频率大小是否合适的问题,也就是磁场是否恒定的问题,而非传说的“2.3变换、3.2变换的矢量控制”的谎言!

网友G:
路過,有空回來!

网友G:
一个陈年旧帖,楼主虽然无意争论,两位看客到争得脸红脖子粗。很有意思。自动控制理论不是我们这些人建立的,维纳、钱学森等诸多控制论专家都使用想通的方法表述技术问题。我们不懂就不要装懂。比如传递函数的概念,都是指线性微分方程时域表达映射为复平面s上代数方程,这时当初始状态为零时,状态变量的拉氏变换与激励函数的拉氏变换的比值,称之为传递函数。而上述时域到复平面s的映射就是拉氏变换。所有讲到传递函数的书籍必然提拉氏变换。由于拉氏变换涉及微分和积分,所以拉氏变换从来都是属于高等数学范围。没有初等的不需要进行拉氏变换的传递函数!

我不知道什么叫拉氏函数,无论高等还是初等,都不存在!由于拉氏变换将线性微分方程,变成代数方程,并且分式可以分解为简单分式和的形式,通过反演,可以通过查表求解微分方程,这才是为什么引入传递函数,简化工程处理以便应用!

“如果认为传递函数,只能是拉氏函数,是无知的说法”这句话才是真正的无知!因为本没有拉氏函数!

网友G:
至于矢量控制,涉及电机理论,现代控制论的诸多概念:状态空间、解耦控制、模式识别。需要高等数学的扎实的基础。不理解不能证明不存在。

对于只有初等数学的一些知识的同行也不要气馁。只要知道矢量控制算法是一种很有效的控制方法就行!

矢量控制变频器是存在的:LENZE9300矢量控制变频器、SIEMENS 6SE70系列变频器都是。特别对于SIEMENS 6SE70 系列变频器有应用大全,里面有大量的功能图。是学习变频器最好的资料。要会看功能图才能知道变频器参数的确切意思!如果对矢量控制有怀疑,先看懂这本大全再说,不过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估计也看不懂。对于对变频器原理和应用不太了解的人,很难想象,上千个参数是怎样使用的。

关于矢量控制的争论我已经表达了足够的意见,至于有人质疑不知道矢量控制参数,那是笑话!更多的我不说了,希望有人能明白我在讲什么,并且得到思考问题的重要的线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

我们不懂就不要装懂。比如传递函数的概念,都是指线性微分方程时域表达映射为复平面s上代数方程,这时当初始状态为零时,状态变量的拉氏变换与激励函数的拉氏变换的比值,称之为传递函数。

……

1、我来说说传递函数:

1)是针对一个系统而言,有确切研究的对象;

2)传递,是指对象的输入与输出的过程;

3)传递函数,就是对象或者系统的输出与输入的比值或者关系;

4)在电子电路中,例如一个放大器的传递函数可以理解为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5)在运动控制中,例如电机可以理解为速度与电压(或者频率)的关系,给多少电压,就输出多少速度;

网友G:
2、传递函数的定义,首先是“传递”,函数是指传递关系的表达式;

3、传递函数不能因为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是1,或者是2,……,就不叫传递函数;

4、因为它不是“拉氏变换”,就不是传递函数?那能不能说只要是拉氏变换的函数式,都叫做传递函数?

网友G:
5、当然传递函数,可以是复杂的微分方程:

1)微分方程,可以是可分离变量的;

2)微分方程,可以是用“拉氏变换”求解的;

6、“拉氏变换”,只是求解复杂传递函数的一种方法;

网友G:
7、 “传递函数的概念,都是指线性微分方程时域表达映射为复平面s上代数方程,这时当初始状态为零时,状态变量的拉氏变换与激励函数的拉氏变换的比值,称之为传递函数。” ,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它强调了用拉氏变换时,传递函数是指初始状态为零时的比值;

网友G:
8、“传递函数的概念,都是指线性微分方程时域表达映射为复平面s上代数方程,这时当初始状态为零时,状态变量的拉氏变换与激励函数的拉氏变换的比值,称之为传递函数。” ,这句话绝不可以理解为,只有拉氏变换时,其比值称为传递函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至于矢量控制,涉及电机理论,现代控制论的诸多概念:状态空间、解耦控制、模式识别。需要高等数学的扎实的基础。不理解不能证明不存在。对于只有初等数学的一些知识的同行也不要气馁。只要知道矢量控制算法是一种很有效的控制方法就行!矢量控制变频器是存在的:LENZE9300矢量控制变频器、SEIMENS 6SE70系列变频器都是。特别对于SEIMENS 6SE70 系列变频器有应用大全,里面有大量的功能图。是学习变频器最好的资料。要会看功能图才能知道变频器参数的确切意思!如果对矢量控制有怀疑,先看懂这本大全再说,不过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估计也看不懂。……

1、煙雨朦朦看懂了吗?能简单说说“矢量控制”的原理?

2、和“登月”比起来,“矢量控制”算难度大吗?登月的原理可以用几句话说清楚的!

3、“矢量控制,涉及电机理论,现代控制论的诸多概念:状态空间、解耦控制、模式识别。需要高等数学的扎实的基础。不理解不能证明不存在。

4、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上述理论也是存在的,异步电机工频运行的机械硬特性并不差,其优良的硬特性是哪里来的?是谁控制的?

5、那么异步电机非工频运行时的机械特性变差的原因是什么?是失掉了谁的控制吗?

6、当然不是!

网友G:
7、“矢量控制,涉及电机理论,现代控制论的诸多概念:状态空间、解耦控制、模式识别。需要高等数学的扎实的基础。不理解不能证明不存在。”,就是这些理论告诉大家,电源频率下降时,电压也必须下降,否则电机主磁场会饱和!

网友G:
8、频率下降时,旋转磁场的转速、转向与频率的关系都没有变化,只是旋转磁场的大小发生了巨变!

9、而影响旋转磁场大小的因数,只有电压的大小!

10、“矢量控制,涉及电机理论,现代控制论的诸多概念:状态空间、解耦控制、模式识别。需要高等数学的扎实的基础。不理解不能证明不存在。”,这些理论清楚地告诉我们,变频的同时要降低电压,而不是别的“矢量控制”!

网友G:
11、其实人们早就知道这一切,变频器一开始,频率与电压一起正比下降,即U/F=定值;

12、但是低频段因为绕组电阻压降的原因,电压下降的幅度过大,磁场大小减弱的厉害,电机转矩严重不足;

13、为了克服上述低频段转矩不足的问题,人们改变了U/F=定制模式,例如改为(U-IR)/F=定值;

网友G:
14、当然频率F与电压U的关系,究竟怎么做算合适?各个厂家有各个厂家的做法,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只一个目的,就是要保持电机磁场大小恒定;

15、我讲的道理,煙雨朦朦不会不懂吧?

网友G:
16、为什么要把大家的思路要往“无知”的邪路上引?商家爲了钱可以理解,学者瞎起哄为了什么?

网友G:
好吧!既然劉老師這麼堅持,那麼我們就好好討論討論。我們這種討論也不妨稱為對話。就當對控制理論的基本概念的討論。討論我會針對以下幾個問題:

1、控制理論的基本思維方法;

2、控制理論是科學理論不同於哲學思辯,不是行而上學,也不是玄學和清談;

3、什麼是傳遞函數,有沒有“傳遞”的“函數”,比值是不是都可以稱為傳遞函數;

4、異步交流電機的基本特性;

5、變頻調速的基本原理;

6、矢量控制的基本概念;

7、矢量控制變頻器的實例;

8、矢量控制在實際應用中的特殊問題。

所有這些問題,都多多少少會遇到數學問題,為了減少理解難度我會盡可能用初等方法進行討論,經過這些辯論,大家應該能夠接受矢量控制的概念。但是我的任務不是要大家相信矢量控制,而是使論壇的討論方式更為專業一點。

由於問題較多,我的時間可能不容許我一氣寫完,另外有些問題的回答需要實例和例証,整個討論可能會斷斷續續,請大家有點耐心。

网友G:
1、控制理論的基本思維方法

我在將要學習自動控制原理學習前的那個寒假,給我的專業課老師寫了封信,當時我已經讀過維納的《控制論》。我有許多問題不太明白,我希望我的專業課老師能夠在正式講解專業內容之前,給我們一個概要性的講解,以便在學習中能夠抓住主題。老師採納了我的建議。

控制似乎不需要理論,舉例來說,你如果神經系統和大腦都健康,經過一些訓練,你用筷子夾起一粒花生不會有什麼困難。這裡面有幾個問題,第一為什麼要神經系統健康並且大腦也要健康,當然你的四肢也要健康,其次為什麼要學習?這裡面體現控制理論總是考慮系統的(盡管有大有小),按照控制理論的理解,夾花生米的動作是由人來完成而不是由手完成。大腦接受指令“夾起一粒花生”,於是會指示右手動作,眼睛會通過視神經將手和花生的位置差反饋給大腦,大腦根據位置差來決定手的進一步接近,知道將花生夾起。如果神經系統有問題,眼睛不能正確感知位置差,或者大腦不能形成有效的調節指令,當手接近花生時可能發出的指令是遠離花生的位置,那麼就沒有辦法夾起花生。或者手沒有力氣也沒有辦法夾起花生。這裡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夾花生”這個動作不能由“手”(執行器)單獨完成,而是由“腦”(控制器和計算器)和“神經系統”(傳感器)共同參與完成的。這裡面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以多快夾起;第二、什麼情況能夠夾起。第一表現系統的動態性能,第二點是系統的穩定性。

控制理論正是從日常習以為常的生物本能通過工具或機械設備完整的體現出來,怎樣設計一個動態性能和穩態性能優良的機器系統出發,來考慮思考問題。生物系統看似簡單實際上是比機器系統復雜多的系統。控制理論就是要用簡單的部件構成復雜的系統。為了研究系統必須要借助數學方法。

這裡的描述雖然粗糙但是控制理論的基本特征和思維方法可以歸結為系統化。談任何控制系統問題離不開控制器、傳感器和執行器這三塊。控制理論的理解需要數學,但是人們也可以通過模仿類比來理解控制理論。定性和半定量方法(唯象的方法)在實際解決問題時同時會起到很大作用!

网友G:
2、控制理論是科學理論

在伽利略之前人們習慣靠思辯解決理論問題。伽利略將理論思考和實驗驗証結合起來。從此,科學有明確的界定。科學問題可以用實驗來檢驗,可以証偽!控制理論的表述語言是數學的,它的結果正不正確,可以由實驗檢驗。舉例來說,PID調節器的特性可以由數學方法研究,但是可以通過改變參數來看其物理過程是否與數學結果一致。哲學的方法不能得到控制器的特性參數,它總想找出問題的意義。但對於同一個存在,從不同方面,不同人會有不同的意義。但是一個系統或過程,在一定條件下,對於某種激勵,一般會產生特定的輸出,不會因為那是你不喜歡的。

另一方面,把控制理論的基本思想擴大化,所有的東西都用控制論的基本原理和系統理論表述,成為包羅萬象的理論,而不研究具體過程,這就成為玄學和空談。

控制理論總是針對具體問題和過程的,它的所謂系統都是一個研究問題的邊界,沒有邊界,也就無所謂系統。宇宙不是控制理論的研究對象。

网友G:
3、现在我们来谈传递函数。

谈传递函数,不得不谈微分方程。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来考虑一个垂直放置的弹簧(弹簧系数为k)下面吊一个质量为m的小球的情形,假设时间0时处于自然平衡状态,这时用一个很短时间作用的冲击力将其向下拉开平衡位置x位移。马上松手这时弹簧带着小球上下振动。怎么描述这个过程。小球只受两个力作用,一个重力,一个是弹簧弹力,弹力是时间和位移的函数,不妨用f(x,t)表示。小球受的合力为:f(x,t)-m*g,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应该有:f(x,t)-m*g=m*a=m*(dv/dt)=m*(d(dx/dt)/dt)=m*(d2x/dt2),其中a为加速度,v为速度,x为位移。又f(x,t)=-k*x,代入得:m*(d2x/dt2)+k*x+m*g=0,d2x/dt2+(k/m)*x+g=0。这里没有考虑摩擦力,所以没有一节微分环节。但是即使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微分方程,它在时域的解也不是显而易见的。科学家门很聪明,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更直接的研究线性系统的特性呢?有而且不止一种。其中应当一种就是拉氏变换和传递函数。

网友G:
(传递函数续)

提起传递函数必须先讲拉氏变换(Laplace transformation),注意不是拉氏函数(Laplace  function),也不存在那种函数,在数学里函数总是代表自变量的某种特定关系,它可以表示为自变量到函数的一对一或多对一映射,一对多就不是,每一个自变量都有唯一函数值与之对应。而变换可以看成对函数的一种作用和映射,因为拉氏变换是对一般性的函数f(t) 的一种规定的转换,将时域f(t)变成s平面上的F(s)(仍是函数)。

拉氏变换是对f(t)*exp(-s*t)*dt在时间0到无穷长时间的积分,经过变换之后f(t)变成了F(s)拉氏变换使系统的时间表述变成了s平面的表述,这种变换可以反演由F(s)变回到f(t),正因为如此,对于系统F(s)和f(t)具有想同的信息!

下面是一些f(t)和F(s)的变换表:

        f(t)                                                    F(s)

a.单位阶跃函数1(t)=1(t>=0),0(t<0)            1/s

b.    sin(w*t)                                             w/(s^2+w^2)

等等

网友G:
拉氏变换还有一个性质df(t)/dt的拉氏变换就是s*F(s),二次微分函数的拉氏变换为(s^2)*F(s),n次微分函数的拉氏变换就是(s^n)*F(s)。于是拉氏变换可以将线性微分方程变为代数方程,其代数方程的系数就是微分方程的系数。所以研究代数方程的解,就能得到微分方程表示系统的全部信息。由于常系数代数方程由代数基本定理:n次代数方程,在复数域有n个根。求根的方法已经有规定算法,所以拉氏变换提供一种方便求解微分方程的解的方法。

应该注意对于工程师有时只要知道解的形式就足够,不需要真正求解,拉氏变换也提供一种直观的定性的半定量的分析分析方法。

网友G:
(传递函数续

<1>我们现在将表述系统状态的变量及各接导数写在等式的左边,而将系统的输入或激励函数写在右边

<2>并且系统的状态初始值0(包括各阶导数都为0

对方程两边做拉氏变换,成为下列形式:

D(s)*Y(s)=N(s)*X(s),这里X(s)为激励函数,Y(s)为状态函数特解的拉式变换,D(s)、N(s)都是常系数。代数式。将其变形:

Y(s)=(N(s)/D(s))*X(s)=G(s)*X(s)

其中G(s)=N(s)/D(s)称为传递函数。G(s) 作用于X(s)变成Y(s),所以称为传递函数(transfer function)传递英文原意是转换或变换的意思!

网友G:
(传递函数续)

传递函数可以用于系统动态或稳态分析。注意这里系统是活的,它不是呆板的。所以我们讨论系统都是指时域或频域或复平面,那么与时间域变量t、频域变量w(欧米嘎),复平面变量s无关的常量的比例式是没有独立意义的,我们讲常量K常常是比例倍数而不能完整表述系统。所以一般不含有s变量的所谓比例不能是传递函数,也不包含系统全部信息!

没有不需要拉氏变换的传递函数!!!

不能将任意的比例变换都叫做传递函数!

函数不需要传递,写成比值关系的代数式不能都叫传递函数。传递函数在控制理论中有特定的意义,和标准的应用方法。传递函数表示系统动态和稳态性能,比如二阶系统会产生振荡而一阶系统不会!

网友G:
4、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特性

关于这个问题,刘老师有很多论述,和传统讲法基本一致,也很正确。我呢,不大会使用那些图,我还是用论坛的谈话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缺少精确的数学模型,可能不那么精确,但是对于理解异步电动机的原理应该够了。并且实际应用也比较方便。以下讨论都是以笼式电机来描述,大家应用最多的也是这种电机。我们讨论的方法将是定性的和半定量的,对于动态过程过于复杂,那是电机学专门讨论的。我不懂也不谈。

(1)我们先来看看异步电动机和变压器有什么不同。

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线圈的磁路是完全耦合的没有磁隙没有运动部件,是静态电磁变换装置,等效电路比较简单,主要为互感,主要是电压变换、电流变换、和阻抗变换。

异步电动机也是电磁部件,但是定子磁路和电路和转子磁路和电路结构上是独立的,电源直接加在定子上,转子线圈是短路的,转子和定子回路通过磁隙空间耦合。异步电动机的电源加在定子绕组上,形成旋转磁场,定子绕组构成的闭合回路在磁场中产生感生电流,感生电流在磁场中产生沿磁场旋转方向的切向力,产生转矩,转子跟着旋转磁场转动,但是这种转矩是必须要转子切割磁力线才可以,所以转子跟随磁场总有一定速差,称为滑差,这就是为什么叫异步电机。

网友G:
从上面可以得出异步电动机转速n,滑差s,同步转速n0有如下关系:

n=(1-s)*n0

n0就是旋转磁场转速,它与电源频率f,和磁极对数p,有如下关系:

n0=60*f/p

对于两极电机(p=1)工频电源50Hz,同步转述n0=3000RPM,四极电机n0=1500RPM等等。

异步电动机是将电能变换为机械能的部件。

网友G:
(2)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源为相位差120度的三相对称电源,电源频率和电势的关系决定气隙磁通。一般异步电机运行保持气隙磁通为常量,也就要求电势和频率的比值为常量。

(3)异步电动机(笼式)定子加电源,而转子是短路环路,当机械负载加大时电源功率怎样变化呢?怎么做到电功和机械功平衡。很简单,当负载加大时电机滑差加大--->转子电流增大--->定子电流增大(因为异步电动机本身定子电路和转子回路通过气隙磁场耦合,类似变压器副边电流增加原边电流也会增加)--->电源功率增加。这一点刘老师讲得对异步电动机电源功率和转矩和负载机械功率和转矩具有自平衡机制,为什么还要矢量控制呢?变频器也只要保持V/f为常量调速就行了,有什么必要搞什么矢量控制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面讨论。

(4)异步电动机为什么说其负载特性比较软?其实异步电动机由于滑差一般比较小,由其等效电路容易特到转矩和滑差近似正比关系,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都希望滑差小一些,但对于异步电动机滑差为0,却意味转矩为零,如果需要大的转矩你还必须保持一定滑差,但是滑差一旦超过最大滑差s(max),电机又会失速,电机速度会立刻急剧减小,滑差会变为1(电机速度为0)。对应最大滑差s(max)的转矩就是最大转矩!最大转矩在保持磁通一定的情况下,最大转矩竟然和速度没有太大关系!

(5)异步电机电磁转矩和功率以及电源频率的关系:

P=2*pai*f*T=6.28*f*T

P电源功率,f电源频率,电磁转矩。电源功率与负载功率差个电动机效率!

网友G: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而变换可以看成对函数的一种作用和映射,因为拉氏变换是对一般性的函数f(t) 的一种规定的转换,将时域f(t)变成s平面上的F(s)(仍是函数)。……

1、“拉氏变换是对一般性的函数f(t) 的一种规定的转换,将时域f(t)变成s平面上的F(s)(仍是函数)”,同意这种说法;

2、“s平面上的F(s)(仍是函数)”,我叫它拉氏函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拉氏变换还有一个性质df(t)/dt的拉氏变换就是s*F(s),二次微分函数的拉氏变换为(s^2)*F(s),n次微分函数的拉氏变换就是(s^n)*F(s)。于是拉氏变换可以将线性微分方程变为代数方程,……所以拉氏变换提供一种方便求解微分方程的解的方法。……

1、煙雨朦朦 说“拉氏变换提供一种方便求解微分方程的解的方法。”

2、说的很正确!拉氏变换它只是一种求解微分方程的方法!

3、解微分方程的方法很多,例如最基本的分离变量法;

4、解微分方程的方法很多,例如最基本的分部积分法;

……

网友G:
引用 网友G:

……<1>我们现在将表述系统状态的变量及各接导数写在等式的左边,而将系统的输入或激励函数写在右边<2>并且系统的状态初始值0(包括各阶导数都为0对方程两边做拉氏变换,成为下列形式:D(s)*Y(s)=N(s)*X(s),这里X(s)为激励函数,Y(s)为状态函数特解的拉式变换,D(s)、N(s)都是常系数。代数式。将其变形:Y(s)=(N(s)/D(s))*X(s)=G(s)*X(s)其中G(s)=N(s)/D(s)称为传递函数。G(s) 作用于X(s)变成Y(s),所以称为传递函数(transfer function)传递英文原意是转换或变换的意思!

我来把这一段话翻译如下:

1、研究对象:一个确切的“系统”,例如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2、表述系统状态的量:D(s)*Y(s),例如这个物体M的速度D(s)*V(s);

3、表述系统的输入或激励函数:N(s)*X(s),例如这个物体M所受的作用力N(s)*F(s);

4、“对方程拉氏变换”的方程就是这个物体M的牛顿动力学方程,F(t)=MdV(t)/dt;

网友G:
5、对方程两边做拉氏变换,成为下列形式:D(s)*Y(s)=N(s)*X(s):

1)X(s)为激励函数,就是物体M的受力F(t)的拉氏变换;

2)Y(s)为状态函数,就是物体M的速度V(t)的拉氏变换;

6、“将其变形:Y(s)=(N(s)/D(s))*X(s)=G(s)*X(s)其中G(s)=N(s)/D(s)称为传递函数”:

1)这句话有错误,正确的应该是 G(s)=Y(s)/X(s)称为传递函数:

2)对于物体M这个系统来说,受力F(t)作为系统输入,速度V(t)作为系统输出,则系统的输出与输入的比值G(t)=V(t)/F(t),就叫系统的传递函数;

3)用拉氏函数表示系统的传递函数就是,G(s)=V(s)/F(s);

7、所以对系统而言,输出与输入的比值,就叫做传递函数;

8、如果输出与输入间的方程式是初等方程式,那么传递函数可以用初等方法求解;

9、如果输出与输入间的方程式是复杂的微分方程,那么传递函数可以用拉氏变换的方法求解,因为这样可以把复杂的微积分高等数学一下子变成了初等代数的形式;

10、不同的系统,输出与输入间的方程式不同,例如直流电机,输入为电压U(t),输出为速度n(t),其方程式就是电势平衡方程式

U(t)=CeΦn(t)

传递函数为:G(t)=n(t)/U(t)=1/CeΦ

11、直流电机的电势平衡方程式,是初等函数,你还要用拉氏变换求解传递函数,结果是一样的,你还会用拉氏变换吗?

网友R:
学习中,很有意思的,可是不是太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G:

……(1)我们先来看看异步电动机和变压器有什么不同。……

1、异步电动机和变压器是两种电器,当然不同,煙雨朦朦说的很充分;

2、从电机学两大原理《电势平衡》原理、《磁势平衡》原理看,它们同属电机学范畴,这一点煙雨朦朦只字没提;

3、变压器的空载运行与异步电机的空载运行参数对应一致;

4、变压器的负载运行于异步电机的负载运行参数对应一致;

网友G: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这一点刘老师讲得对异步电动机电源功率和转矩和负载机械功率和转矩具有自平衡机制,为什么还要矢量控制呢?变频器也只要保持V/f为常量调速就行了,有什么必要搞什么矢量控制呢?……

1、我没有这样说过?煙雨朦朦没有必要这样说话,最好将我说的话原帖贴出!

2、所有电动机的转矩大小都能跟随负载转矩的大小自动调节变化,总能与之平衡运行,不需要人为的建立一套检测负载转矩大小,PID控制电机转矩的转矩闭环体系;

3、变频器保持V/F为常数调速有弊端,需要改进如(V-IR)/F=定值……等模式,以保持电机磁场Φ恒定;

4、我反对的“矢量控制”,是指“32、23变换”的说法、定子电流解耦的说法、变异步交流电机变换为直流电机、……等等说法!

网友G: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4)异步电动机为什么说其负载特性比较软?其实异步电动机由于滑差一般比较小,由其等效电路容易特到转矩和滑差近似正比关系,……

1、煙雨朦朦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2、异步电机和他励直流电机具有相同的机械应特性,其机械特性都是接近水平的直线;

3、所谓直线,就是转速n与转矩T的关系是正比关系;

4、所谓水平,就是转速n变化很小而转矩会有很大的变化,认为负载转矩变化时,电机的速度n基本不变,称为恒速电机!

网友S:
引用 楼主:
22日发表的文章中有一些错误,如“以两个磁场之间的偏差角度作为算子"等。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转子磁场与A相轴线之间的偏差角度作为算子”。给读者带来误导,深表歉意。现已改正,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G: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都希望滑差小一些,但对于异步电动机滑差为0,却意味转矩为零,如果需要大的转矩你还必须保持一定滑差,……

1、在直流电机中,电机空载转速为no=U/CeΦ,负载转速n=(U-IR)/CeΦ;

2、在异步电机中,电机空载转速为同步转速n1,负载转速n2=(1-s)n1;

3、不管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负载转速与空载转速的差都是存在的,负载重,转差就大;

4、但是,负载转矩变化很大,砖差变化很小,机械应特性,认为是恒速电机;

5、这一点和直流电机相同,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网友T:
佩服刘老师和烟雨蒙蒙!你们的理论知识真是太全面了,向你们学习!祝你们蛇年快乐!财运广进!幸福安康!

网友G:
5、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

现在我们来谈变频调速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宽范围调速,和速度调节要求比较高的领域基本全部是直流调速。90年代初在一些合资公司或外资企业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直流电机,直流电机驱动器的发展也不是大家认为的简单的模拟控制器(注:在80年代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引进了一些欧洲70年代的先进技术,虽然是模拟技术,但是其设计理念相当先进,你能想象在PID调节器安装的地方,可以更换为变结构滑模控制的模块或者是模糊控制模块吗?要知道那时为了使用模糊控制需要经过A/D转换,规则处理,D/A转换!),而是带光纤通讯和网络组态功能的全数字化直流调速器。如欧陆的SSD590L系列,不仅调速器是可以编程的,而且还可以和数字模块、模拟模块、过程处理模块、操作屏触摸模块集成。系统设计的精良,使操作和维护十分简单(但是技术含量很高,必须借助计算机进行诊断和维护)和高可靠性。所以直流系统的设计早已经成熟,而交流调速由于功率电子元件的性能,理论还不成熟。但是有人预测交流调速将逐渐取代直流调速。现在已经变成事实!现在则相反,许多设备维修人员不知道直流调速原理,但是自认为很了解交流调速原理。我可以说,那十分荒谬,不了解直流调速就不能真正了解交流调速。

网友G:
(变频调速原理续)

我这里不是全面讨论,变频调速的原理。我所有兴趣的是从设备维修角度怎么来理解变频调速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他励直流电动机的调速基本原理!

所谓他励就是励磁电源是单独的(固定、半控或全控),电枢回路需要可调的直流电源。有以下特点:

1、励磁回路和电枢回路可以单独调节,互不影响;

2、电机转速在励磁电压一定时近似与电枢电压成正比,但是电枢电压一定时,当励磁电压降低时电机转速升高;

3、当励磁电压极性不变,电枢电压极性改变,电机转向反向;

4、当电枢电压极性不变,励磁电压极性改变,电机转向反向;

5、对于要求快速正反向运行的电机和大功率电机反向,一般通过改变电枢电压极性;

6、对于小功率电机相应时间要求不高的,也可以通过改变励磁电压极性实现;

7、一般情况下励磁电路可以采用全波整流,对于220VAC输入,励磁电压大概为190VAC-200VAC。需要弱磁调节的可用单相全波或半波整流电路;

8、需要快速正反转的直流电机整流器应配置四象限调速器(包含两套完整的整流桥,两组整流桥反并联,通过控制电路切换。所以比一般只有一组整流桥的整流器要贵)或叫做可再生的直流调速器;

9、一般电枢电压极性反向,不采取接触器切换,但是励磁电压极性反向,一般采用接触器切换就可以了;

10、直流调速本质上就是可调整的直流整流电源,调节器由速度调节器和电流调节器构成,典型的都是PID调节器,两个调节器串联速度环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输入,形成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为外环的调节器;

11、所有直流调速器在硬件上都是由,主功率单元,控制单元,触发单元构成。

以上这些构成我们在解决直流调速器故障的主要思考方向,有了这些概念,参考图纸和直流调速器手册,90%的问题一般维修人员就能解决。可惜的是现在有这些完整概念的可能不到10%。这是中国工程教育的悲哀!

网友G:
(交流调速原理续)

前面我之所以化大块段落来讲直流调速,是因为交流调速和直流调速真的很像。

1、首先无论直流还是交流电机要想完成电能到机械能的转换,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稳定的磁场,直流电机磁场和电枢回路是独立的可以独立调节。交流电机(这里只讨论异步电机,以笼式为模版)励磁需要提供一个定子电源,定子电源电压和频率决定磁隙磁通!没有磁场就不能完成电能到机械能的转换。

2、缺点是:直流电机的整流子和换向碳刷经常需要维护,更换,维修麻烦,有火花易产生安全隐患;而交流电机简单,但是提供机械能转换的电源和产生磁场的励磁电源不能单独调节!

网友U:
     直流调速电动机,见过的275KW和1200KW的电动机的励磁电流都是2档,依稀记得大小差一倍,好像是18A和9A,不懂为啥是这个值;难道是为适应标准控制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V:
直流调速电动机,见过的275KW和1200KW的电动机的励磁电流都是2档,依稀记得大小差一倍,好像是18A和9A,不懂为啥是这个值;难道是为适应标准控制器。

没有所谓标准控制器,这时由直流电机参数决定(如铭牌标出的要求参数或电机制造商要求的参数。不过从你提供的信息,容许弱磁倍率为1:2。励磁电流不同电机要求不同,无所谓标准!

网友G: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所谓他励就是励磁电源是单独的(固定、半控或全控),电枢回路需要可调的直流电源。有以下特点:1、励磁回路和电枢回路可以单独调节,互不影响;……

1、他励直流电机的励磁回路和电枢回路是各自独立的电路,可以单独调节;

2、但是说电枢电路和励磁回路,互不影响是错误的;

3、电枢电流的磁场,对励磁回路的主极磁场存在交轴去磁电枢反应;

4、交轴去磁电枢反应,会使直流发电机输出端电压下降,会使直流电动机转矩下降;

5、为了克服电枢反应,直流电机的电刷位置要是可调的,在定子上主磁极间隔安装有换向极。

6、换向极的电流恰恰就是电枢电流!

网友G:
我来说说直流调速:

1、直流调速,是电压调速;

2、直流闭环调速,分电压闭环调速和速度闭环调速两类;

3、电压闭环调速,为有差调速,而且在给定一定时,负载增大时速度会下降,也有电枢绕组压降IR的问题;

4、速度闭环调速,为无差调速;

5、爲了改善启动或负载突变时的调速性能,设置有电流闭环辅助电路,一旦电流过大,电压或速度环饱和时,电流环起作用,使系统能尽快达到正常调节状态;

网友G:
在继续讨论问题之前,先回答刘老师的问题:

1、为了便于讨论,我故意略去一些细节,我没有谈电枢反应,我讲电枢回路和励磁回路互不影响是指两个回路的调节上,可以完全独立调节这个意义上的。

2、电压调节器就是速度调节器,不同的是作为速度调节器时反馈信号有测速发电机或速度检测单元提供,而作为电压反馈时,反馈信号是有直流整流电压检测电路而来的。这一概念,交流调速器上也一样。当测速单元出现故障,一般情况下可以改为电压反馈使设备继续运行。不同的是对于速度而讲是开环系统但是对于电压来讲仍然是闭环控制。

3、刘老师所谓电流环的辅助环节的论述是不准确的。电流环节是直流调速动态特性的一个重要环节,不是辅助调节器。不是电流过大或电压或速度饱和时电流环才起作用,而是电流环一直起作用!直流调速器的使用,大家知道需要设置堵转电流,堵转电流设置是由电流钳位电路实现的。这个设置可以保证即使直流电机堵转,直流电机也不会烧!电流调节是在速度调节机械负载转矩变化保证速度仍能满足速度控制要求必须的。由于电流反映机械负载轻重,而且反应要比速度快。当负载变化时能够迅速补偿速度变化。

网友G:
"当然频率F与电压U的关系,究竟怎么做算合适?各个厂家有各个厂家的做法,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只一个目的,就是要保持电机磁场大小恒定;“

这句话我十分不理解:磁场大小恒定是什么意思?是说无论怎样的V/f特性在电压或频率变化时需要保证磁场大小恒定(数学意义上恒定可是常量的意思呀?)。如果要是上面的意思,可能这个陈述本身就有问题。变频器里的风机、水泵类调节特性都不是”磁场大小恒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2、电压调节器就是速度调节器,不同的是作为速度调节器时反馈信号有测速发电机或速度检测单元提供,而作为电压反馈时,反馈信号是有直流整流电压检测电路而来的。……

1、“电压调节器就是速度调节器”,反过来说才是对的,直流电机调速是电压调速,所以直流调速器就是电压调节器;

2、直流调速分电压闭环和速度闭环,“不同的是作为速度调节器时反馈信号有测速发电机或速度检测单元提供,而作为电压反馈时,反馈信号是有直流整流电压检测电路而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堵转电流设置是由电流钳位电路实现的。这个设置可以保证即使直流电机堵转,直流电机也不会烧!电流调节是在速度调节机械负载转矩变化保证速度仍能满足速度控制要求必须的。由于电流反映机械负载轻重,而且反应要比速度快。当负载变化时能够迅速补偿速度变化。

1、煙雨朦朦的这一段描述还算可以;

2、“电流反映机械负载轻重,而且反应要比速度快。当负载变化时能够迅速补偿速度变化。”,这就是我说的“爲了改善启动或负载突变时的调速性能,设置有电流闭环辅助电路,一旦电流过大,电压或速度环饱和时,电流环起作用,使系统能尽快达到正常调节状态”;

网友G: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这句话我十分不理解:磁场大小恒定是什么意思?……

1、异步电机的旋转磁场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产生的;

2、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的相序决定了旋转磁场的转向;

3、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的频率决定了旋转磁场的速度,速度与频率成正比,不对称、不正弦速度就会波动;

4、三相对称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决定旋转磁场的大小,不对称、不正弦就会波动;

5、变频调速时,电机铁心的旋转磁场的大小要求恒定,既不能饱和也不能过低,是电机设计决定的;

网友G:
6、旋转磁场大小恒定,就是频率变化时,电压也要跟着变化,保证磁场大小恒定;

7、这就是变频器的核心技术!

网友G:
8、最初是U/F=定值模式,缺陷是低频电压不足,磁场大小减弱,转矩不足;

9、为了克服上述缺陷,设计了低频电压提升、转矩提升功能参数;

10、更好的做法是,电压能自动跟随频率变化,保证磁场恒定,这样就不是U/F=定值,而是另外的方式,例如(U-IR)/F=定值模式等!

网友G:
可是根據每相繞組感生電動勢和每極磁通的關系式,E1=4.44*f1*N1*KN1*Qm

N1定子繞組每相串聯匝數

KN1基波繞組系數

Qm每極氣隙磁通

我們知道風機水泵類負載,要求E1/(f1*f1)=const=k(常量)於是E1=k*(f1*f1)帶入上面公式:Qm=(k*f1)/(4.44*n1*KN1)=K1*f1

也就是說對於風機水泵類負載在使用變頻器時,其氣隙磁通與頻率成正比,而不是恆定磁通!

我的這個理解是否正確?

這裡強調一下,變頻器的這個特性是存在的,隻要用萬用表就可以測出這條曲線。(實際隻是近似,但也決不會導致恆定磁通的結論!)

网友G:
引用 网友W: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2、电压调节器就是速度调节器,不同的是作为速度调节器时反馈信号有测速发电机或速度检测单元提供,而作为电压反馈时,反馈信号是有直流整流电压检测电路而来的。……1、“电压调节器就是速度调节器”,反过来说才是对的,直流电机调速是电压调速,所以直流调速器就是电压调节器;2、直流调速分电压闭环和速度闭环,“不同的是作为速度调节器时反馈信号有测速发电机或速度检测单元提供,而作为电压反馈时,反馈信号是有直流整流电压检测电路而来的。”

但是幾乎所有的講解或設計直流調速器的書籍或手冊,隻講速度調節器,而不講電壓調節器,是為什麼?道理很簡單,我們不是在談論直流電源!

网友G:
对:刘志斌关于6、旋转磁场大小恒定,就是频率变化时,电压也要跟着变化,保证磁场大小恒定;7、这就是变频器的核心技术!内容的回复:

好象談不上,有那麼困難嗎?而且也不對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W: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堵转电流设置是由电流钳位电路实现的。这个设置可以保证即使直流电机堵转,直流电机也不会烧!电流调节是在速度调节机械负载转矩变化保证速度仍能满足速度控制要求必须的。由于电流反映机械负载轻重,而且反应要比速度快。当负载变化时能够迅速补偿速度变化。 1、煙雨朦朦的这一段描述还算可以;2、“电流反映机械负载轻重,而且反应要比速度快。当负载变化时能够迅速补偿速度变化。”,这就是我说的“爲了改善启动或负载突变时的调速性能,设置有电流闭环辅助电路,一旦电流过大,电压或速度环饱和时,电流环起作用,使系统能尽快达到正常调节状态”;

速度環不飽和電流環就不起作用?

网友G:
(变频调速原理续)

爭論這麼久還沒有談變頻調速。

我們先來看下直流調速的情形,任何運動除了速度還有加速度和能量的變化。一個重物放在地上,你不做功,他不會自動跑起來。在思考電力拖動問題,你也必須考慮功率的傳輸。

電供轉換為機械能的條件是必須有磁場。直流調速具有以下特點:

1、磁場強弱可以單獨調節;

2、電樞電壓也可以單獨調節,由於直流電動機轉速與電樞電壓成正比,所以,電機速度也可以單獨調節。

而交流電機調速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1、磁場如何調節,磁通量Q一般是電機電壓和頻率的函數,可以表示為Q=g(V,f),磁通量由電機電壓V和電機頻率f,通過g唯一確定。

2、電機的頻率f 需要獨立調節。電機轉數n=(1-s)n0,s是滑差,n0是電機同步轉速。n0=60f/p,p是極對數,對於工頻50HZ 二極電機同步轉速為3000RPM。

由於調速同時需要調節磁場。磁場調節要求對於不同拖動機械要求不同,對於恆轉距負載,要求磁通量為常量,對於恆功率負載,要求磁通量與電源頻率f 成反比 ,而離心風機水泵類負載,要求磁通量與頻率成正比。如下:

    負載類型                磁通量與頻率的關系            電機電壓與頻率的關系

    恆轉矩負載             磁通量為常量                        成正比

    恆功率負載             成反比                                  電壓為常量

    離心風機、泵類      成正比                                  電壓與頻率平方成正比

當然還有其它負載類型,磁通量、電壓和頻率的關系都不同,這些變化和要求磁通量為恆定值不同。因為對於工頻,電壓和頻率都是固定的,不存在變化磁通量特性來適應不同負載的情形。這也是變頻器節能的技術要點。如果你一定要將變頻器保持電壓頻率線性關系,基本就不會有明顯的節能效果!

网友X:
还没看明白

网友G:
變頻器英文縮寫常常寫作VVVF就是變壓變頻的意思。

普通的變頻器雖然也要調節磁通量和電源頻率,但是不是直流調速一樣獨立調節,而是將磁通量,作為頻率的函數來調節。Q=h(V/f),V=g(f),由於磁通量不易測量,實際變頻器都是通過建立V和f的特定關系來調節磁通!

現在問題是,有沒有可能對磁場和電源頻率獨立調節呢?應該怎樣做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Y:


搞懂這個公式就明白了:

可是根據每相繞組感生電動勢和每極磁通的關系式,E1=4.44*f1*N1*KN1*Qm

N1定子繞組每相串聯匝數

KN1基波繞組系數

Qm每極氣隙磁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對於風機水泵類負載在使用變頻器時,其氣隙磁通與頻率成正比,而不是恆定磁通!我的這個理解是否正確?這裡強調一下,變頻器的這個特性是存在的,隻要用萬用表就可以測出這條曲線。(實際隻是近似,但也決不會導致恆定磁通的結論!)

1、煙雨朦朦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频率一定时,变压器的主磁通、交流电机的旋转磁场大小只于电压大小有关,这是电机学的基本理论,说电机的气隙磁通大小与负载性质有关的说法是错误的;

2、煙雨朦朦 说“風機水泵類負載在使用變頻器時,其氣隙磁通與頻率成正比,而不是恆定磁通”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论什么负载变频运行时,都要求频率改变时电压随之改变,以保持电机磁通恒定;

3、它的理论基础就是电势平衡方程式

      U-IR=E=4.44fNΦ
4、说“隻要用萬用表就可以測出這條曲線”,就更是无稽之谈!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幾乎所有的講解或設計直流調速器的書籍或手冊,隻講速度調節器,而不講電壓調節器,是為什麼?道理很簡單,我們不是在談論直流電源!

1、直流调速就是电压调速,直流调速器就是电压调解器,这还要辩论吗?

2、“隻講速度調節器,而不講電壓調節器”,是煙雨朦朦 的个人说法,大家没有人这样说,大家都知道直流调速用的是可变电压的直流电源!

网友G:
冷靜點,上述反駁都站不住腳,我用萬用表測量負載V/f曲線又不是一天,拿起萬用表,將頻率設定10HZ,測量輸出電壓;對20HZ,30HZ.40HZ,50HZ一一測量你會得到一條曲線。但是對於一些抗幹擾差的萬用表,無法測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W: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幾乎所有的講解或設計直流調速器的書籍或手冊,隻講速度調節器,而不講電壓調節器,是為什麼?道理很簡單,我們不是在談論直流電源!1、直流调速就是电压调速,直流调速器就是电压调解器,这还要辩论吗?2、“隻講速度調節器,而不講電壓調節器”,是煙雨朦朦 的个人说法,大家没有人这样说,大家都知道直流调速用的是可变电压的直流电源!

隻要翻一下《電氣傳動自動化技術手冊》,是時空兄推薦的那本,就知道我的講法,是否是慣例了。如果一定那樣堅持,就稱為電壓調節器也沒有什麼本質區別,不過Nmax ,加速時間減速時間,速度鉗位電路,是不是也應該叫做,升壓時間、減壓時間、電壓鉗位電路呢?

网友G: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

磁場調節要求對於不同拖動機械要求不同,對於恆轉距負載,要求磁通量為常量,對於恆功率負載,要求磁通量與電源頻率f 成反比 ,而離心風機水泵類負載,要求磁通量與頻率成正比。如下:    負載類型                磁通量與頻率的關系            電機電壓與頻率的關系    恆轉矩負載             磁通量為常量                        成正比    恆功率負載             成反比                                  電壓為常量    離心風機、泵類      成正比                                  電壓與頻率平方成正比當然還有其它負載類型,磁通量、電壓和頻率的關系都不同,這些變化和要求磁通量為恆定值不同。因為對於工頻,電壓和頻率都是固定的,不存在變化磁通量特性來適應不同負載的情形。這也是變頻器節能的技術要點。如果你一定要將變頻器保持電壓頻率線性關系,基本就不會有明顯的節能效果!

1、变频调速,就是要改变频率的同时改变电压,以保持电机磁通恒定,额定转矩恒定;

2、如果负载在低速时的转矩小,不足额定转矩,这时我们是否可以减小电压,减小电机磁通,减小铁芯热损耗,以节约电能呢?

3、这个想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能节约多少电能呢?如果风机水泵低速运行,本身效率就很低,浪费着大量电力,怎么没有人看见?

4、如果从节能的角度出发,我们要做的事是要选用合适功率的风机水泵,尽量避免风机水泵低速运行!

网友G:
引用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直流調速具有以下特點:1、磁場強弱可以單獨調節;2、電樞電壓也可以單獨調節,由於直流電動機轉速與電樞電壓成正比,所以,電機速度也可以單獨調節。而交流電機調速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1、直流电机的主磁通励磁电流与电枢电流是分别控制的;

2、但是电枢磁场对主磁通存在交轴去磁反应,使得气隙磁通畸变,使得直流电机的特性严重变劣;

3、恰恰是电枢电流通过换向磁极时,抵消了电枢磁场的作用,保持了直流电机气隙磁通恒定,保持了直流电机的优良特性;

4、所以分别控制并没有什么好处,恰恰是电枢电流的加入定子励磁作用时,使得电机主磁通保持恒定的;

网友G:
6、有很多人认为交流电机的电枢电流、励磁电流由一个交流电源提供,不能分别控制是个缺点;

7、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交流电机的主磁通之所以恒定,完全是因为磁势平衡的原理:

1)变压器工作时,主磁通保持不变,原因是1、2次电流的磁势平衡互相抵消的缘故

       IN1-IN2=Φo

2)交流异步电机的主磁通恒定,原因也是转子电流的磁势与定子电流的磁势平衡抵消,而保持恒定的;

3)直流电机的换向极与电枢电流的磁势互相抵消,才保持了电机主磁通的恒定,这一点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何等的相像!!!

网友G:
8、解耦是错误的,有耦才是正确的!交流电机如此,直流电机亦如此!

9、所谓耦,就是磁势平衡原理,就是因为耦的磁势平衡的抵消作用,才去掉了电枢电流磁场的破坏作用,使得电机主极磁场恒定的!

网友G:
10、电机主极磁场的恒定,调速时电机的额定转矩恒定,这就是最大的好处;

11、不管是直流调速,还是交流调速,调速时的额定转矩不变,即恒转矩调速;

12、还可以这样说,不管是直流调速,还是交流调速,调速时电机的额定转矩不变,电机的额定电流不变!

网友G:
劉老師的觀點,單獨看似乎都是對的,但是放在一起,就和實際情況差很遠了。為什麼?劉老師也一直在追問反駁他觀點的人,誰能講清楚矢量控制,參數如何?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給劉老師滿意答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劉老師的觀點,單獨看似乎都是對的,但是放在一起,就和實際情況差很遠了。為什麼?劉老師也一直在追問反駁他觀點的人,誰能講清楚矢量控制,參數如何?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給劉老師滿意答案!

1、你不用关心我的观点,也不用担心我是否满意,你只要说出你自己认为满意的、能自圆其说的观点就行;

2、可是,你的矢量控制的观点在哪儿?

3、你说“和實際情況差很遠了”,差在哪里?很远是什么?

网友G:
4、说话一要有原理 ,二要有事实,不能只扣帽子不见人吧?

网友G:
我會一一分析異步電動機的矢量控制為什麼是可行的,由於設及的數學知識還是比較難的,我的真正的困難是,面對實際設備的維修人員,如何來理解這些問題。我試試看,我接受劉老師的意見,我講我的。有幸的是我在進行西門子6SE系列變頻器生產線設備維修時,了解了矢量控制的一些原理。希望討論不至於太空洞!

网友G:
6.異步電動機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

三相籠型異步電動機,由於結構堅固、便於維護、價格便宜,在工業上有廣泛應用,但採用V/f 控制的變頻調速器的性能遠不如直流電動機的調速性能。直流電機調速的優異主要由三個條件:

(1)磁極固定在定子機座上,在空間產生一個穩定的直流磁場;

(2)電樞繞組是固定在轉子鐵心槽裡,在空間能夠產生一個穩定的電樞磁勢,電樞磁勢總與磁場垂直,產生轉矩最有效;

(3)勵磁電流和電樞電流可以獨立調節。

而三相異步電動機相對應的情況:

(1)定子通過三相對稱交流電產生一個時間和空間都變化的旋轉磁場;

(2)轉子磁勢和旋轉磁場不垂直;

(3)異步電動機轉子是短路的,隻能在定子方面調節電流,組成定子電流的兩個部分---勵磁電流和工作電流都在變化。

如果在控制上能夠實現直流電機的勵磁電流和工作電流分別控制,那麼也就可以達到直流電機調速的類似性能。

网友G:
為了大家能夠比較自然的理解矢量控制。需要介紹幾個概念!

(1)實數

0,1,2,3,4,...    稱為自然數,...-3,-2,-1,0,1,2,3,...    稱為整數

如果m,n均為整數,n不為零,那麼m/n形式的數稱為有理數;

一個數可以用兩個有理數從兩邊(大的和小的方向)無限接近,但又不能用有限分數表示,那麼稱為無理數,如e(自然對數底數),圓周率,2的平方根等

有理數、無理數統稱實數,可以用數軸表示,實數和數軸上的點一一對應。

(2)虛數

虛數最初來源來源與對負數開放,如x*x=-1,求x時就會得到一個虛數單位i,因為在電工學裡面i常常表示電流,所以我們用j來表示。虛數是不能在實數軸上表示的,我們另外也將虛數表示在一個數軸上,這個數軸也是無限密集的,不過在中間挖掉一個點這一點將負的虛數和正胡虛數分開。但0是實數,所以在虛數軸上挖掉一點。

(3)復數a+bi,a,b為實數的數稱為復數。我們將虛數軸挖空胡點與實數軸0點重合,將虛數軸逆時針旋轉90度,這就是xoy直角坐標系。這樣我們對坐標系中任一點P(x,y)都可以寫成x+yi,即都可以表示成復數,所以又稱復平面。O點指向P點的線段我們稱為矢量記為OP.

以上概念相當重要,如果不能理解,就沒有辦法將矢量表示看為很自然的。

因為論壇不易用圖形表示矢量,在出現矢量的地方我都會用坐標或復數表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G:

6.異步電動機……如果在控制上能夠實現直流電機的勵磁電流和工作電流分別控制,那麼也就可以達到直流電機調速的類似性能。

1、煙雨朦朦现在的任务是,只要把这个要达到的“直流電機調速……性能”,说明白就很了不起!

2、就是说,矢量控制的目的,异步电机调速性能得到了那些改观?

网友G:
3、其实交流电机的机械硬特性,并不比直流电机差,都是接近水平的直线;

4、从效率说,异步电机的效率不比直流电机差,大型交流电的效率都在90%以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G:

……電樞磁勢總與磁場垂直,產生轉矩最有效……

1、直流电机的电枢电流的磁场,是交轴去磁磁场,它使得气隙磁场发生畸变:

1)方向改变;

2)产生转矩的有效主磁通Φ减小;

3)实际情况是,直流发电机会因电枢反应端电压下降,直流电动机会因电枢反应转矩减小;

4)恰恰爲了克服电枢磁场的电枢反应,在定子设置换向极抵消电枢磁场的存在和作用;

2、说電樞磁勢總與磁場垂直產生轉矩最有效”是个无知的说法!

3、应该是电枢载流导体与主极磁场垂直产生转矩最有效!

网友G:
4、直流电机电枢导体受到的电磁力矩是定子主极磁场Φ产生的,当电流方向与主极磁场方向垂直时,电磁力最大;

5、电枢导体在电枢电流自己的电枢磁场中,没有电磁力;

6、而电枢电流的磁场,恰恰减弱了产生转矩的有效主磁通Φ,直流电机中的换向极就是来克服消除电枢磁场的!

7、楼主的错误,也是把电机的电磁力矩,看成两个磁极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蒙蔽了不少人!

8、从以上分析的结果看出,所谓“矢量控制”的“借口”本身就不存在,就是无知的胡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G:

……電樞磁勢總與磁場垂直,產生轉矩最有效……

1、直流电机的电枢电流的磁场,是交轴去磁磁场,它使得气隙磁场发生畸变:

1)方向改变;

2)产生转矩的有效主磁通Φ减小;

3)实际情况是,直流发电机会因电枢反应端电压下降,直流电动机会因电枢反应转矩减小;

4)恰恰爲了克服电枢磁场的电枢反应,在定子设置换向极抵消电枢磁场的存在和作用;

2、说電樞磁勢總與磁場垂直產生轉矩最有效”是个无知的说法!

3、应该是电枢载流导体与主极磁场垂直产生转矩最有效!

4、电枢导体受到的电磁力矩是定子主极磁场Φ产生的,当电流方向与主极磁场方向垂直时,电磁力最大;

5、电枢导体在电枢电流自己的电枢磁场中,没有电磁力;

6、而电枢电流的磁场,恰恰减弱了产生转矩的有效主磁通Φ,直流电机中的换向极就是来克服消除电枢磁场的!

7、楼主的错误,也是把电机的电磁力矩,看成两个磁极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蒙蔽了不少人!

8、从以上分析的结果看出,所谓“矢量控制”的“借口”本身就不存在,就是无知的胡说!

网友G:
9、所以电机的转矩,只能是载流导体,在主极气隙磁场中受到的电磁力矩,而不是主极磁场与电流的磁场相互作用的结果:

1)在直流电机中,恰恰是要设置换向极,消除电枢电流的磁场,转矩是电枢载流导体在定子主极磁场中受到的力矩;

2)在交流电机中,定子电流的磁势与转子电流的磁势相互抵消,转矩是转子载流导体在定子旋转气隙磁场中受到的电磁力矩;

3)这里特别要注意到,载流导体在自身电流的磁场中不受电磁力的作用!

网友G:
4)恰恰是载流导体的磁场,改变了主机磁场的方向和大小,使得电磁力矩减小,这样在直流电机中不得不设置换向极抵消电枢电流的磁场;

网友G:
5)恰恰是载流导体的磁场,改变了主机磁场的方向和大小,使得电磁力矩减小,而在交流电机中,定子磁势与转子磁势互相抵消,比直流电机中不得不设置换向极抵消电枢电流的磁场更简单,更有效;

6)而交流电机定子磁势与转子磁势相互抵消,在结构上比直流电机需要安装换向极来消除电枢磁场,更简单有效,是交流电机优于直流电机,而不是要把交流电机变成直流电机那样,要把交流电机变成直流电机是一种无知的说法!

网友G:
為了講清楚矢量控制的概念,我們還需要另外幾個數學概念。前面我們講過:

平面直角坐標系的點(x,y),復數x+y*i,矢量OP,實際都是表示復平面上同一個點P,實際我們還可以用(r,alpha)表示點P,其中r為矢量OP的長度,alpha是矢量OP與原始矢量方向的夾角,一下用a表示alpha。以上表示方法叫極坐標,

矢量OP=(r.a)=r*exp(j*a)=r*cos(a)+j*sin(a)=x+j*y=(x,y)

exp( )表示指數函數。

為了表示方便,我們用de表示degree角度。以下幾個三角函數值應該記住:

sin(0de)=0,cos(0de)=1;sin(60de)=r(3)/2,con(60de)=1/2;sin(120de)=r(3)/2,cos(120de)=-1/2;

sin(240de)=-r(3)/2.cos(240de)=-1/2;

其中r(3)表示3的算數平方根約等於1.732...

网友G: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討論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了

首先我們可以定義一個空間矢量i,它由異步電動機三相定子電流(iA,iB,ic)的和構成:

i=iA+iB+iC

我們說理論上它也一樣可以表示為兩個互相垂直的矢量的和假設這兩個垂直(正交)的矢量為iK,iL

於是有:

i=iK+iL

我們知道這完全沒有什麼文體就象6這個數字我可以表示為1+2+3也可以表示為3+3。問題在於他們同時在一個復平面上,又表示同一個矢量那麼三相電流矢量iA,iB,iC和正交矢量iK,iL一定有某種關系。有意思的是,對於任一iA,iB,iC數組有唯一的一組iK,iL與其對應。

网友G:
前面我們講了,任一矢量也可以表示為復數。

由於iA,iB,iC三個矢量在任一時刻在復平面上夾角一次差120度,使iA與復平面x軸正方向一致,矢量iA,iB.iC可以用復數表示:

iA=iA*exp(j*0de),iB=iB*exp(j*120de),iC=iC*exp(j*240)注意黑體表示矢量!

iA=iA*exp(j*0de)=iA*(cos(0de)+j*sin(0de))=iA*(1+0)=iA;

iB=iB*exp(j*120de)=iB*(cos(120de)+j*sin(120de))=iB*(-1/2+j*r(3)/2)

iC=iC*exp(j*240de)=iC*(cos(240de)+j*sin(240de))=iC*(-1/2-j*r(3)/2)

i=iA+iB+iC=(iA-1/2*iB-1/2*iC)+j*(r(3)/2*iB-r(3)/2*iC)     (式1)

又因為

i=iK+iL=iK+j*iL (式2)

由式1和式2實部和虛部比較

iK=iA-1/2*iB-1/2*iC

iL=r(3)/2*iB-r(3)*iC

由此可知三相交變電流可以轉換為兩相正交的電流!一個不比另一個具有更多的信息,水雖然看起來不同。那麼就可以用控制正交的電流來取代控制三相電流,這有什麼好處呢?

网友G:
隻要具備初等數學的基本知識,足可以判斷在空間的電流矢量,即可以用自然的三相相差120度角的電流矢量和表示,也可以用兩相正交矢量和來表示!知道三相可以測量的電流,也就可以計算出不可測量的正交電流的每一個分量。分量大小就是兩個正交矢量的長度或模。

還一句話,我如果可以單獨調節,正交電流分量,也就會產生不同的三相電流。稍後我門會看到,實際隻要檢測兩相電流(如A相和C相)就能求出兩相正交電流矢量!

网友G:
可能有會感到困惑,有人覺得不解。一個數學變換能說明什麼?但是那些深知數學變換的科學家可不這麼想!舉例來說洛倫茲變換,先於愛因思坦的狹義相對論。黎曼幾何又先於廣義相對論!

1971年,德國人F.Blaschke想到,這樣吧既然三相異步在空間上產生的是旋轉磁場,而電流矢量的三相矢量和的形式可以表示為兩相正交矢量和的形式,那麼叫兩相正交矢量旋轉起來就好了。我們知道異步電動機定子的三相繞組在空間上是固定的,其變換而來的iK,iL的坐標稱為靜止坐標系,我們用相對於靜止坐標系旋轉坐標系的電流空間矢量的分量表示為iM,iT,選擇OM方向與磁場的勵磁方向一致。那麼交流的旋轉磁場,就轉換為兩相正交旋轉磁場,因為勵磁電流iM與轉矩電流iT垂直,所以可以獨立調節!

所以矢量控制的關鍵在於

(1)如何識別旋轉磁場的勵磁分量;

(2)從靜止坐標系到旋轉坐標系變換時必須知道旋轉坐標和靜止坐標的夾角。

网友G:
F.Blaschke提出矢量控制的初始階段採取如下方法處理以上兩個問題:

(1)在定子表面相距磁通最大值軸向90度電角度安裝側磁線圈,直接讀出磁通Qk,Ql;

(2)經過直角坐標到極坐標變換,計算出氣隙磁通Q和旋轉坐標轉角beta。

這就是直接法旋轉矢量控制,實際是按氣隙磁場定向的矢量控制。在實際應用中由於電機齒槽的影響,尤其低速時很難側準,要安裝測磁元件和線路,實際應用起來很困難。目前實際應用的都是間接法矢量控制,是通過電機模型來計算磁鏈和坐標轉角。

网友G:
正象所說矢量控制公式異常復雜。即使記得公式也未必理解。

但是面對劉老師的問題,我們必須進行深入的討論,我們必須回答:

(1)矢量控制理論是怎樣的。

(2)實際上是否能找到這樣的產品,你憑什麼知道變頻是按你說的處理的。

(3)矢量控制涉及那些參數。

那麼我們就不回避了,希望我的敘述,有許多人能夠看懂。由於論壇的編輯限制和我本人不太長於圖形編輯。下面的敘述將主要以線性方程組表述,而不是矩陣或矢量表述。

网友Z:
矢量矢量,有时发现还是流于炒作

网友G:
就我手頭的資料我可以確定,西門子6se70系列矢量控制變頻器使用的是”異步電動機二相以同步轉速w1旋轉的d,q坐標的數學模型“。所以我們也隻寫出這個模型的電壓矩陣方程和電磁轉矩方程。

(1)電壓矩陣方程(線性方程組)

u1d=(r1+P*L1)*i1d-w1*L1*i1q+P*M*i2d-w1*M*i2q

u1q=w1*L1*i1d+(r1+P*L1)*i1q+w1*M*i2d+P*M*i2q

u2d=P*M*i1d-ws*M*i1q+(r2+P*L2)*i2d-ws*L2*i2q

u2q=ws*M*i1d+P*M*i1q+ws*L2*i2d+(r2+P*L2)*i2q

式中ws轉差角頻率    ws=s*w1=w1-w

(2)電磁轉矩方程

        T=(3/2)*p*M(i1q*i2d-i1d*i2q)

我們將d軸與轉子磁鏈方向一致,也就是轉子磁場定向。加上異步電動機轉子是短路的這個條件,上述模型可以簡化。

可以得到轉子磁鏈C2公式:

C2=i1d*M/(1+T2*P),T2=L2/r2為異步電動機轉子時間常數。

轉差角頻率ws=((1+T2*P)/T2)*(i1q/i1d),ws=w1-w,對w1積分可以得到旋轉磁場坐標和靜止坐標系的夾角。

從上面看,轉子磁鏈完全可以由i1d控制,而力矩則由i1q調節。

网友G:
上面談論的是矢量控制的理論由來。那麼是否能夠找到應用的實例呢?一般矢量變頻器資料,你看不到一張關於矢量算法的任何框圖。包括LENZE框圖中基本找不到有用的信息。所以矢量控制變得很神秘。於是有人說根本不存在,純屬呼悠。加之矢量控制沒有一定的數學基礎和物理學基礎,是很難理解。所以論壇談論這件事情無論正方或反方都不能有足夠的証據。現在我以西門子6SE70系列變頻器的框圖為例,來証明對於西門子矢量控制就是矢量控制!

网友G:
首先我們看電流取樣,西門子在變頻器輸出的U、W相進行電流取樣,幹什麼呢?給了3/2相轉換電路。

网友G:
這張圖很有意思。

(1)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由1相和3相的電流取樣信號直接由3/2相轉換電路和矢量旋轉功能塊變成了我們熟悉的d,q坐標的isd,isq正交電流分量;

(2)isd*isd+isq*isq開方之後濾波(2s)給了變頻器的連接字K0022,並且由r004顯示變頻器的輸出電流(注意不是由測量電路直接顯示的!);

(3)由框圖395或396或397頁電機模型磁鏈數值與isq乘積經過30ms濾波得到電機轉矩連接字K0024,並通過r007顯示電機轉矩。

此外電機輸出功率的計算也很有意思,實際就是下列公司

P=2*pai*f*T隻不過是用百分表示!

這張圖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電機轉矩隻與轉子磁鏈和isq電流分量有關,這是矢量控制的一個標志。

還有一點,為什麼3/2轉換電路隻輸入兩相?實際這與基爾霍夫電流定律有關實際對於電機三端網絡,三相電流不是獨立的,因為iA+iB+iC=0,所以隻要兩相取樣就可以了。

网友G:
我在一次強調:矢量控制涉及到電機模型。注意V/f控制與電機模型無關。所以在實際應用中電機模型參數選錯可能會造成變頻器故障。同樣西門子6SE70系列矢量變頻器一樣需要電機模型和模型參數。西門子6SE70系列變頻器同樣有電機模型,電機模型包括電流模型和EMF模型,另外有一個與之相關的溫度模型。模型具體細節我不一一解釋,大家都是幹這行的以圖紙為依據,不要亂猜測!

(1)電機模型框圖

网友G:
(2)溫度模型

网友G:
現在我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有人講你們聲稱矢量控制存在,連參數都講不出,那怎麼行呢?講得很對。現在我們基本了解了矢量控制的思路,那麼我們講矢量控制最重要的是設置那些與電機模型的有關參數。有人說了,你怎麼知道電機的電阻電感參數。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在最後再談。我們來看參數本身。以下均以6SE70為例。

(1)溫度模型

1.輸入電機溫度,由r009單元顯示

2.輸出定子電阻、轉子電阻

3.賦值參數:P117電纜電阻、P121定子和電纜電阻之和、P127、P379環境溫度、P382電機冷卻方式、P068輸出濾波、P387電機系列、P388電機重量、P389內部風扇、P390超溫系數、P391轉子超溫系數、P392鐵損、P386轉子電阻適應調節

网友G:
(2)電流模型

1.輸入:電阻模型輸出轉子電阻、isd(K0182)、isq(K0184

2.輸出:滑差頻率(KK0188)

3.參數:顯示參數r110(motor rtd. slip)

(3)EMF模型

1.溫度模塊輸出定子電阻、isd(K0182)、isq(K0184)

2.輸出:轉子磁通(ROTOR FLUX)、K0231(cEMF model output)

3.參數:P122總

网友G:
與矢量控制直接相關的基本就是這麼些參數,都與電機模型有關。其它參數是與應用有關而不是與矢量控制直接相關。這麼多參數我很多不知道怎麼辦。實際上矢量控制發展到今天已經相當成熟。解決電機模型參數的方式主要有兩個一個選擇廠家標準系列電機並直接選擇電機代碼。另一個就是設定電機銘牌參數,使用變頻器的調諧功能自動配置參數。不要隨便配置參數!如果矢量控制不能運行,在要求不高的場合,可以改為V/f控制方式。

网友G:
我的基本觀點已經講完,不管你高興不高興,它都存在。

网友G:
1、是这样,大家不需要知道煙雨朦朦 的3-2变换过程是否成立;

2、大家可以现成给煙雨朦朦 一个单相2相运行的异步电机,大家现在要知道煙雨朦朦 的“2”是如何控制的,控制出了什么特性?

网友G:
3、或者大家可以现成给煙雨朦朦 一个他励直流电机,这个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电枢电流就是分别控制的,煙雨朦朦 就面对着现成的直流电机表演一下,矢量控制的的效果或者特性!

网友G:
4、煙雨朦朦 说了那么多,不就是要一个可以独立控制的正、交的电机系统吗?这样的系统现实中就有,你面对现实中的单相两相运行的异步电机操作一下,控制一下那个,在固定一下那个,“矢量控制”得到的电机特性是什么?

网友G:
5、煙雨朦朦 说了那么多,不就是要一个可以独立控制的正、交的电机系统吗?这个样的系统现实中就有,你面对现实中的它励直流电机矢量控制操作一下,控制一下那个,在固定一下那个,你矢量控制得到的电机特性是什么?

网友G:
7.矢量控制变频器得实例

1.LENZE9300矢量变频器

速度稳定性问题本质还是转矩控制问题,对于速度跟随性能要求高的,以及速度稳定精度要求高的,用矢量控制变频器设计的系统,比简单的V/f 控制方式表现要好,性能要优良。比如定型机的左右链同步的处理上,以及整个牵引传动中,配合旋转变压器做速度测试元件,系统十分可靠。该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正确配置参数,对电机参数敏感。如果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故障或运行电流变大!该变频器优点是使用简单,虽然有上千参数但是它可以通过选择某些参数,进行一系列参数同时配置。相当于宏配置。门富士定型机采用该变频器。

2.SIEMENS 6SE70系列变频器,这个是优良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前面已经给了一些框图来说明是矢量控制。实际上直流母线的变频器,甚至可以组成多轴的伺服控制器。

当然有些变频器声称是矢量控制但是由于其模型和算法过于简单喝粗超,往往不能达到矢量控制得动态性能和稳态精度。

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几乎在所有领域交流传动全面取代直流调速。交流调速不如直流调速的说法已经没有太大说服力。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使用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也属于矢量控制)。这是一个事实只要进行市场调查即可,我说与实际相去甚远就是这个意思。

我公司现在应用设备没有直流调速的,但在一条生产线上使用几十台矢量控制变频器得有很多台!

我见过日本生产的分切机采用交流控制技术,比美国杜森百瑞采用直流电机调速的设备控制精度要高得多!如果生产1000m上下不会超过1m,而美国得机器至少相差10m。主要就是停机时动态性能不行。交流技术今非昔比,主要是功率电子元件得发展,和控制算法的改进。电机还是那个电机,使用的方法不同。现代控制的状态空间方法、自学习算法、预估模型等发展,使原先看来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如无编码器变频器(要达到有编码器系统的性能),也需要电机模型识别。

不能简单的认为只有物理的才是真实的,对现有物理参数进行重新解读以取得新的信息,提出新的方法,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不能简单的认为只有物理的才是真实的,对现有物理参数进行重新解读以取得新的信息,提出新的方法,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1、你的3-2变换很费力,现在给你一个现实中就有的系统,例如他励直流电机;

2、你的3-2变换很费力,现在给你一个现实中就有的系统,例如单相2相运行的交流异步电机;

3、免得你费力变换,面对现实中的实物,大家看得到、你也摸得着的实际2正交独立控制的系统,你给大家示范一下,矢量控制是怎么控制的?控制出了什么特性!
4、那么繁的3-2变换都能一字一板的说出来,这个实际操作的简单问题你不会含糊其辞吧???!!!

网友G:
8.矢量控制变频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矢量控制本身因为目前使用的间接法矢量控制,电机模型是关键,参数是否正确夜是关键。我们知道矢量控制已经有成熟的产品,争论存在不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矢量控制真正还是有两个关键问题:

(1)如果磁场定向不准会怎样?

(2)如何保证磁场方向准确?

所以比较成熟的产品常常会提供调谐功能,让系统自动辨识。以及提供标准电机选项,会将相应型号电动机的参数同时赋值给相应的变量。

网友G:
5、你只要把这个他直流调速的问题说清楚,你的3-2、2-3大家都认了!你的矢量变频就是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1)如果磁场定向不准会怎样?(2)如何保证磁场方向准确?……

直流电机的磁场方向是已知的,是准的,你怎么矢量控制?你控制出了什么调速特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见过日本生产的分切机采用交流控制技术,比美国杜森百瑞采用直流电机调速的设备控制精度要高得多!如果生产1000m上下不会超过1m,而美国得机器至少相差10m。主要就是停机时动态性能不行。……

这个优异的性能,你在直流电机上给大家示范一下,让大家感觉2正交独立分别控制的矢量控制的威力!

网友G:
技术讨论需要一定条件,不是哲学也不是玄学,如果对一个问题有疑问,没有问题?我可以坦白的说看看《电气传动技术手册》和SIMOVERT DRIVES使用大全吧。如果还没看过,或还看不懂基本概念,不要声音那么高。我们研究问题要讲究例证,不能言论没有依据,不懂没有什么,装懂就不好。我呢,总讲人家观点不对,也是不太厚道,但都是人家逼我讲的。哪一次不是不想讲又非要你讲。说你讲不出,就是不懂,其实大多争论,我真的懒得理。累了,随你怎么去吧!如果我的论述会给某人一点帮助,我也很高兴。不过我是不指望,有几个明白我讲什么!

网友O:
矢量控制都用了这么多年了,还在讨论,矢量控制有优点,也有缺点,任何技术都是这样。没必要把矢量控制说的神乎其神,更没必要把它扁得一无是处,客观一点行不行,实事求是一点行不行。再说现在矢量控制已经过时了,有空建议研究下直接转矩控制。

网友G:
矢量控制是用矢量分析的方法,來分析描述系統,建立模型。當然你也可以用微分方程組得到同樣的結論。因為它同時控制轉子磁鏈和磁場角度,不同於傳統的V/f控制方式,V/f特性是由一個模擬函數或算法實現,隻是產生一個開關頻率。因為角度表方向,磁鏈表大小。所以叫矢量控制。矢量控制本身就是交流電動機磁場模擬直流電動機磁場而提出的,直流調速沒有矢量控制的概念!系統性能不能隻是因為你是矢量控制不是矢量控制,或直流還是交流評判。應用實例可以說明一些採取矢量控制的變頻器已經可以用於原來是伺服控制器應用的場所,那一般需要快速跟隨、定位精度好。比如說,6SE70系列變頻器可以組成6軸以上的伺服控制系統。系統加減速沒有抖動。隨便找一個矢量控制,未必趕得上傳統控制器。原因在於模型和模型參數以及電機的匹配問題。我們論証的主要點在於:一、矢量控制是真實的,並且很成熟;二、實例証明矢量控制已經取代直流調速。

我舉分切機的例子,正是要說明我的觀點:交流與直流在控制上性能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交流系統設計的好甚至比直流系統還優秀。如果人們真在乎,我怎麼來比較杜森百瑞分切機和日本分切機的差別。首先你要玩過這兩種機器才行,要不恐怕不會明白我說什麼!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技术讨论需要一定条件,不是哲学也不是玄学,如果对一个问题有疑问,没有问题?我可以坦白的说看看《电气传动技术手册》和SIMOVERT DRIVES使用大全吧。如果还没看过,或还看不懂基本概念,不要声音那么高。我们研究问题要讲究例证,不能言论没有依据,不懂没有什么,装懂就不好。我呢,总讲人家观点不对,也是不太厚道,但都是人家逼我讲的。哪一次不是不想讲又非要你讲。说你讲不出,就是不懂,其实大多争论,我真的懒得理。累了,随你怎么去吧!如果我的论述会给某人一点帮助,我也很高兴。不过我是不指望,有几个明白我讲什么!

1、关于3-2、2-3变换,我辩论过,大家可以去看我的相关帖子;

2、这里不想和煙雨朦朦辩论3-2、2-3变换,因为没有人能判断谁对谁错,煙雨朦朦的发言自己都可能说不清楚;

3、任何变换都有目的,例如煙雨朦朦的3-2变化是爲了实现2路分别控制,在煙雨朦朦看来直流电机的2路分别控制有优势,比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定子1路耦合状态有很多好处;

4、只要煙雨朦朦把直流电机2路独立分别控制比三相交流电机的1路耦合状态的优势说明白,大家就承认矢量控制的存在!煙雨朦朦何乐而不为之?

5、是不是明白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好骗人???

网友G:
6、前边我已经说过,直流电机的独立分别控制的最大缺点是,气隙磁场不稳定,负载电流大时,作为发电机端电压会下降,作为电动机运行转矩会下降;

7、前边已经说过,由于转子磁势与定子磁势的平衡原理,交流电机的气隙磁场是恒定的,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不比直流电机差;

8、为什么煙雨朦朦不给大家讲2路独立控制的直流电机的优势呢?因为没有优势而言!

9、为什么煙雨朦朦不给大家讲2路独立控制的具体做法、操作步骤呢?因为本没有独立控制特性的什么操作!

网友G:
10、“不懂没有什么,装懂就不好”,煙雨朦朦的这句话说得很好!

网友G:
11、直流调速与交流调速比较,交流调速难度大:

1)交流调速要连续改变交流电的频率,这是个不可逆过程,简单说正弦交流变直流可以,直流变正弦交流是个逆过程,举例说100°的开水,放在哪儿一会儿就自动变凉,而凉水要变成100°的开水,要加热耗能,是个逆变过程;

2)交流调速要连续改变频率的同时,还要改变电压,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频率和电压在低频段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G:
3)所以变频调速的性能使异步电机的机械性能下降的很多,而不是异步电机的性能比直流电机差!

网友G:
12、变频器怎么做,才能保持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

1)是否能输出正弦交流电;

2)是否三相对称,彼此落后120°;

3)电压U的大小与频率的关系是否合适,或者说异步电机的磁场是否恒定;

13、由于不同的变频器,使交流电机的性能下降的程度不等,有的变频调速性能好一点,有的差一点,而不是什么“矢量控制”的神奇功力!

网友G:
1、你的3-2变换很费力,现在给你一个现实中就有的系统,例如他励直流电机;

2、你的3-2变换很费力,现在给你一个现实中就有的系统,例如单相2相运行的交流异步电机;

3、免得你费力变换,面对现实中的实物,大家看得到、你也摸得着的实际2正交独立控制的系统,你给大家示范一下,矢量控制是怎么控制的?控制出了什么特性!
4、那么繁的3-2变换都能一字一板的说出来,这个实际操作的简单问题你不会含糊其辞吧???!!!

5、你只要把这个他直流调速的问题说清楚,你的3-2、2-3大家都认了!你的矢量变频就是真的!

----------------------------------------------------------------------------------------------------------------------------------------------------------------

1、首先變換毫不費力,隻要有初中數學基礎就可以。談直流電動機調速原理,不是本議題的主題,並且我已經在前面談過,你已經批評過。不管正確與否我們不爭論,大家可以針對相應觀點去找資料驗証。

2、單相2相運行的異步電動機是指一個還是兩個類型電動機,有沒有人哪怕在其它任何一個地方見過這種描述。矢量控制是對三相旋轉磁場的模型。你那種電動機無法使用矢量控制變頻器,但是可以使用V/F控制的變頻器。可不是每個人都會用。電容啟動的單相電機肯定不能直接連到變頻器輸出的兩相!

3、詳細的矢量控制算法和控制方式,大家可以參考SIMOVERT MASTERDRIVES 使用大全(中文版)下冊“功能圖”部分,裡面有詳細的,電流如何取樣轉換,電機模型、磁通的計算、磁場角度的計算、電流控制量如何變為控制電壓、轉差頻率的計算、弱磁功能塊,各調節器參數如何配合、速度指令如何傳輸、各種控制方式的功能圖。大家看完、看懂,再來辯論。什麼是連接字?什麼是BICO?

4、我從不在任何技術問題上含糊其詞,可能劉老師以為我沒有什麼實際經驗,沒有關系,隻要看一看我在變頻器擂台上相當多的實例,大家可以一一驗証我的言論是不是可信。我是注重實例的。我講過我不懂的我不談!而要能夠接觸這麼多具體的實例,接觸設備就不會少!這麼說吧,上千萬的單獨生產線至少也有七八台!我推薦大家去看西門子使用大全。所有我想講的都在裡頭!

5、我覺得有點奇怪:原來斷定矢量控制是謊言的人,如何變成我如果能講清楚直流調速原理,就可以相信矢量控制是真的了?再說即使我講不清楚直流調速原理,還是有很多人可以比我清楚,你就不承認。再說即使矢量控制我不能講明白,那麼有很多比我明白的人,你信嗎?這好象不是在討論技術問題。

實際批駁我的觀點很容易:

1、存在數學錯誤

2、物理上不可行(真有人用磁感應線圈來檢測磁場的!)

3、舉例中理解不對。比如對框圖中參量理解不對,牽強、望文生意、引用錯誤。

真的與直流調速沒有直接關系(雖然想法是受直流調速啟發),交流調速畢竟是交流電機,沒有人想替換它。

4、還有一種辦法:你可以斷言在實際的西門子變頻器中,根本沒有框圖中的東西。這個我們說了也不算。西門子有大量顯示變量,它的算法是可以驗証的!

网友G:
13、由于不同的变频器,使交流电机的性能下降的程度不等,有的变频调速性能好一点,有的差一点,而不是什么“矢量控制”的神奇功力!

网友G:
是不是明白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好骗人???

這一句話對西門子來說,可笑了。它的算法是可以驗証的!

网友G:
这里不想和煙雨朦朦辩论3-2、2-3变换,因为没有人能判断谁对谁错,煙雨朦朦的发言自己都可能说不清楚

有人,我沒有看過劉老師的講解,既然沒人能判斷對錯,那麼陳述就不能成為命題。沒有對錯何必爭論!即使我講不清楚,也並不能証明我是錯的。6SE70矢量變頻器不能稱為矢量控制器,根據呢?是因為你說不是就不是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G:

…… 實際批駁我的觀點很容易:1、存在數學錯誤2、物理上不可行(真有人用磁感應線圈來檢測磁場的!)3、舉例中理解不對。比如對框圖中參量理解不對,牽強、望文生意、引用錯誤。真的與直流調速沒有直接關系(雖然想法是受直流調速啟發),交流調速畢竟是交流電機,沒有人想替換它。4、還有一種辦法:你可以斷言在實際的西門子變頻器中,根本沒有框圖中的東西。這個我們說了也不算。西門子有大量顯示變量,它的算法是可以驗証的!

1、批判煙雨朦朦的观点,主要是批判他的把交流电机的调速,通过3-2变换后,变成直流电机的调速就可以了,但是煙雨朦朦不愿意回答这个明白白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可能有难言之隐;

2、3-2,2-3变换煙雨朦朦说对了吗?你只要看看与之相关的同样的论述,你就知道它们的说法各异,他们谁说的对?他们自己去辩论吧!

网友G:
所以变频调速的性能使异步电机的机械性能下降的很多,而不是异步电机的性能比直流电机差!

很多?那些指標?影響多少?交流電機和直流電機性能比較可以一一列出來那些指標?差或好,是指什麼?

變頻調速使異步電動機的性能下降很多?多少!不能量化的陳述總是嚇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沒有看過劉老師的講解,……

我的发言,是针对陈伯石的空间矢量学说,你的3-2变换的唯一性是错的,你的两相旋转矢量与静止坐标矢量的相位角是无法确定的,所以你的3-2变换是不成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所以变频调速的性能使异步电机的机械性能下降的很多,而不是异步电机的性能比直流电机差!很多?那些指標?影響多少?交流電機和直流電機性能比較可以一一列出來那些指標?差或好,是指什麼?變頻調速使異步電動機的性能下降很多?多少!不能量化的陳述總是嚇人的。

1、异步电机低频段运行,额定转矩不足是大家都知道的吧?

2、异步电机变频50HZ运行,比工频50HZ运行的机械性能差,是大家知道的、也是可以验证的吧?

3、你的西门子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能有例外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實際批駁我的觀點很容易:1、存在數學錯誤2、物理上不可行(真有人用磁感應線圈來檢測磁場的!)3、舉例中理解不對。比如對框圖中參量理解不對,牽強、望文生意、引用錯誤。真的與直流調速沒有直接關系(雖然想法是受直流調速啟發),交流調速畢竟是交流電機,沒有人想替換它。4、還有一種辦法:你可以斷言在實際的西門子變頻器中,根本沒有框圖中的東西。這個我們說了也不算。西門子有大量顯示變量,它的算法是可以驗証的!  1、批判煙雨朦朦的观点,主要是批判他的把交流电机的调速,通过3-2变换后,变成直流电机的调速就可以了,但是煙雨朦朦不愿意回答这个明白白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可能有难言之隐;2、3-2,2-3变换煙雨朦朦说对了吗?你只要看看与之相关的同样的论述,你就知道它们的说法各异,他们谁说的对?他们自己去辩论吧!

主要是批判他的把交流电机的调速,通过3-2变换后,变成直流电机的调速就可以了

這是我的觀點嗎?如果是我何必舉6SE70框圖的例子?我一開始就申明矢量控制算法相當復雜,但是必須從坐標變換講起!我隻是想說明矢量控制器實際存在,不是認為看不見摸不到嗎?所以我給出了能夠表示矢量控制存在的框圖。為了便於理解我採用復平面方式表述轉換關系。這不會影響其變換的實質。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隻是想說明矢量控制器實際存在,不是認為看不見摸不到嗎?所以我給出了能夠表示矢量控制存在的框圖。為了便於理解我採用復平面方式表述轉換關系。這不會影響其變換的實質。

1、如果你不能说出直流电机两路独立控制的优势、操作方法,你的所有关于矢量的论述就变成了无源之水!

2、你最好不要浪费口舌,说说关键的、大家想听的、想看的、明明白白的两路独立的控制方法及其特性!

网友G:
1、异步电机低频段运行,额定转矩不足是大家都知道的吧?

2、异步电机变频50HZ运行,比工频50HZ运行的机械性能差,是大家知道的、也是可以验证的吧?

3、你的西门子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能有例外吗?

1、異步電動機低頻運行,矢量控制確實比V/F控制好,低頻轉矩不足,應該講是啟動轉矩不足,這是在傳統調速時,在啟動時由停止到3-5赫茲的時候電壓過低造成的問題。矢量控制不存在。

2、既然工頻長期運行,為什麼用變頻,那隻是變頻器頻率工作的一個點而已,有什麼關系?

3、使用過就知道了,性能好壞用肉眼是看不出來的,如果我說通常50HZ的電機長期運行在87HZ你信嗎?四極電機可以達到2500RPM你信嗎?但這一切在工業設備太平常了。

网友G:
1、如果你不能说出直流电机两路独立控制的优势、操作方法,你的所有关于矢量的论述就变成了无源之水!

2、你最好不要浪费口舌,说说关键的、大家想听的、想看的、明明白白的两路独立的控制方法及其特性!

你是說直流控制原理我講清楚,矢量控制就是正確的,有沒有人願意作証!是與不是可以回答嗎?

网友G:
1、面对他励直流电机,就说两路独立控制的步骤及其所产生的机械特性;

2、不要说废话了,废话连篇叫人感觉到是无理可辩、无话可说、山穷水尽、胡搅蛮缠!

网友G:
現在很多地方已經不用直流電機了,既然劉老師一定堅持,要我講直流調速的問題,我也向劉老師提一個問題:主電路是可控硅全波整流,回到模擬時代,請問電流調節器的輸出,送給什麼電路,這個電路的功能是幹什麼的?如果能準確回答,我一定象小學生一樣,按步就班回答劉老師問題!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與矢量控制直接相關的基本就是這麼些參數,都與電機模型有關。其它參數是與應用有關而不是與矢量控制直接相關。這麼多參數我很多不知道怎麼辦。實際上矢量控制發展到今天已經相當成熟。解決電機模型參數的方式主要有兩個一個選擇廠家標準系列電機並直接選擇電機代碼。另一個就是設定電機銘牌參數,使用變頻器的調諧功能自動配置參數。不要隨便配置參數!如果矢量控制不能運行,在要求不高的場合,可以改為V/f控制方式。

关于矢量控制与电机参数有关这一点,本人看过很多资料,但是一直不太能够理解。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说,电流传感器测量到电流矢量的幅值和相位,然后通过模型计算出转子的角度?但是然后根据这个角度,怎么来确定旋转磁场的大小和角度呢?磁链在两者之间起了一个什么作用?这一点不太理解,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G:
你的问题,在我上传的三张框图有所说明。仔细留意EMF电机模型的磁通的计算,和电流模型的滑差计算。同步转速进行积分即得到角度。但是注意,这两个模型都是以isd和isq为输入。这个模型实际完成直角坐标到极坐标的转换!

网友O:
等等,转速积分得到角度,用光电码盘的好理解,那无位置传感器的呢,难道EMF模型和电流模型就是用在这里?

还有isd和isq分别是励磁和转矩,这个我知道,但是他们对应的坐标系,是电流矢量的坐标系,还是转子角度坐标系,应该是转子角度坐标系吧,否则花这么大力气去求它干嘛?

第三,调速实际上最终是控制转矩,那励磁那部分的电流怎么办,就不管了,或者是保持定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也向劉老師提一個問題:主電路是可控硅全波整流,回到模擬時代,請問電流調節器的輸出,送給什麼電路,這個電路的功能是幹什麼的?……

1、如图,系统中用了两个PI调节器,分别对速度和电流两个物理量进行调节;

2、一方面使系统的参数便于调整,另一方面能实现接近于理想的过渡过程。

网友G:
对:polymania关于等等,转速积分得到角度,用光电码盘的好理解,那无位置传感器的呢,难道EMF模型和电流模型就是用在这里?还有isd和isq分别是励磁和转矩,这个我知道,但是他们对应的坐标系,是电流矢量的坐标系,还是转子角度坐标系,应该是转子角度坐标系吧,否则花这么大力气去求它干嘛?第三,调速实际上最终是控制转矩,那励磁那部分的电流怎么办,就不管了,或者是保持定值? 内容的回复:

首先我回答你的问题陈述的问题:

(1)isd和isq直角坐标系的电流分量,但本身还不是励磁和转矩!

(2)直角坐标系转换之后的极坐标系的参数,也不是直接由isd、isq变换过来的;

请看面图片

这个框图我做一个解释:

(1)上方3-4区的方框是预控和解耦功能块,其功能是根据定子总电阻、f(set,stator)定子频率设定KK0199、isq(set.active) K0168,转子磁通ψ、isd(set.active) K0183,解耦成解耦的vsd(dc)和vsq(dc),注意这里是v而不是i!

(2)中间和下方的两个功能块是电流调节器,将isd 变为vsd K0218和前面的vsd(dc)相加、isq变为vsq和前面的vsq(dc)相加,两个和送到K/P转换功能块,这时一个直角坐标到极坐标转换的功能块。之后Vsetp送到磁通计算电路,而Alpha K0229送到门控单元。磁场计算由一组功能块完成。不是磁场就不管了。

我认为理解技术问题,是要依据图纸和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W: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我也向劉老師提一個問題:主電路是可控硅全波整流,回到模擬時代,請問電流調節器的輸出,送給什麼電路,這個電路的功能是幹什麼的?……1、如图,系统中用了两个PI调节器,分别对速度和电流两个物理量进行调节;2、一方面使系统的参数便于调整,另一方面能实现接近于理想的过渡过程。

我的问题很简单,我问的是:电流调节器的输出电压去了什么电路,电路是干什么用,原理如何?如果是这么一个简单框图,甚至比这更复杂的教科书都有。

网友O:
图太小了,字看不清。。

老兄你大概没理解我的问题,我们一个个来行不。

从第五页第一张图里,左上角transformation angle from gating unit,这个是哪里来的?这个angle是什么angle?

我前面的问题就是问,这个angle是不是定子的angle?或者是经过计算推导出来的某个虚拟的angle?

如果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如果没有好的解答,那么后面整个都推不下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的问题很简单,我问的是:电流调节器的输出电压去了什么电路,电路是干什么用,原理如何?……

1、U-IR=E=CenΦ ;

2、电流调节器输出的电压,补偿电枢电阻的压降IR;

网友G:
3、我觉得你不必拷问别人,这些道理大家还是看得懂的,你只要面对两个独立控制的直流电机,仔细说说怎么控制操作,可以实现什么机械特性,就等于说你的3-2变换有用!否则是无意义的!

网友G:
我从不考什么人,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的这个问题答不出,至少可以说明他没有真正维修过直流调速器(早期模拟电路的)。没有看过调节器的电子电路图纸,那么我即使讲得再多,也是听不懂,我如果只介绍几本概念呢,人家又说你这些大家都懂。讲实际的不懂,讲理论的都懂,我就没办法讲了。比如我举的西门子的例子,明明白白就是矢量控制。可人家不理会。硬要谈什么直流调速!我是没办法了,既然人家提了那么多问题,咱提一个也算公平。怎么就成了考人呢?

网友G:
对:polymania关于图太小了,字看不清。。老兄你大概没理解我的问题,我们一个个来行不。从第五页第一张图里,左上角transformation angle from gating unit,这个是哪里来的?这个angle是什么angle?我前面的问题就是问,这个angle是不是定子的angle?或者是经过计算推导出来的某个虚拟的angle?如果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如果没有好的解答,那么后面整个都推不下去了。内容的回复:

首先我们纠正一个概念,西门子6SE70系列矢量控制变频器是采取的转子磁场定向,那么这个角度就不可能是定子(磁场)的角度。这一点怎么可以确认,只要看EMF模型输出是转子磁通就知道了。其次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根据西门子手册这是transformation angle of field orientation,即磁场定向角。既然以转子磁场定向当然也就是转子磁场定向角。兄台讲得很到位,不理解这个,就没有办法推下去了。刘老师讲得对,不是一个3/2相转换就行,后面经过一个vector rotation交流取样电流才能变成旋转的isd.isq.因为直接得到的是静止坐标变换,而三相旋转磁场可以用正交的旋转磁场代替,而不是静止磁场!这个角度就是旋转磁场与静止磁场的夹角θ,假设静止直角坐标电流分量为iα,iβ

isd=iα*cosθ+iβ*sinθ

isq=-iα*sinθ+iβ*cosθ

这个就是vector rotation功能图完成的计算!

还有一个问题转子磁场定向角怎么计算出来,在西门子使用大全(这个在网上有资料),功能图420页有详细计算框图,兄台可以琢磨一下。

网友O:
好吧,转子磁场定向角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正要问这个问题,被你抢先了。字还是太小,实在看不清。。。

这样的话,我们不妨可以推导一下。

首先,转子磁场定向角是无法直接测量的。那么就是说,只能靠计算来求。

那么怎么求,用什么来求。再看,有哪些量我们可以测量:定子电压矢量(就是定子磁场矢量吧),定子电流矢量,还有转子的机械角度(无位置另当别论)。那靠这几个量怎么求转子磁场定向角?个人觉得除了靠数学模型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如果有高手有什么方法,请赐教。

所以,为什么说电机数学模型在矢量控制中至关重要,我看就是这个原因了。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从不考什么人,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的这个问题答不出,至少可以说明他没有真正维修过直流调速器(早期模拟电路的)。没有看过调节器的电子电路图纸,……

1、图中LT就是电流调节器;

2、ST是速度调节器;

3、速度调节器的输出作为电流调解器的给定Us,与电流检测反馈电压Ui比较,作为LT的输入,LT的输出Uk去控制触发电路CF,……

网友G:
对:polymania关于好吧,转子磁场定向角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正要问这个问题,被你抢先了。字还是太小,实在看不清。。。这样的话,我们不妨可以推导一下。首先,转子磁场定向角是无法直接测量的。那么就是说,只能靠计算来求。那么怎么求,用什么来求。再看,有哪些量我们可以测量:定子电压矢量(就是定子磁场矢量吧),定子电流矢量,还有转子的机械角度(无位置另当别论)。那靠这几个量怎么求转子磁场定向角?个人觉得除了靠数学模型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如果有高手有什么方法,请赐教。所以,为什么说电机数学模型在矢量控制中至关重要,我看就是这个原因了。对吧?内容的回复:

你讲的没错,是靠模型计算得到的。这叫做间接法矢量控制。直接法矢量控制的做法我已经概述过。所以不是所有矢量控制都一样,有些可能还赶不上V/F控制!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我从不考什么人,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的这个问题答不出,至少可以说明他没有真正维修过直流调速器(早期模拟电路的)。没有看过调节器的电子电路图纸,……1、图中LT就是电流调节器;2、ST是速度调节器;3、速度调节器的输出作为电流调解器的给定Us,与电流检测反馈电压Ui比较,作为LT的输入,LT的输出Uk去控制触发电路CF,……

我说刘姥姥,这种大学教材上的东西就不要再搬上来了好吧,陈博时的书我也有,读书的时候发的。你没觉得你严重跑题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polymania关于好吧,转子磁场定向角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正要问这个问题,被你抢先了。字还是太小,实在看不清。。。这样的话,我们不妨可以推导一下。首先,转子磁场定向角是无法直接测量的。那么就是说,只能靠计算来求。那么怎么求,用什么来求。再看,有哪些量我们可以测量:定子电压矢量(就是定子磁场矢量吧),定子电流矢量,还有转子的机械角度(无位置另当别论)。那靠这几个量怎么求转子磁场定向角?个人觉得除了靠数学模型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如果有高手有什么方法,请赐教。所以,为什么说电机数学模型在矢量控制中至关重要,我看就是这个原因了。对吧?内容的回复:你讲的没错,是靠模型计算得到的。这叫做间接法矢量控制。直接法矢量控制的做法我已经概述过。所以不是所有矢量控制都一样,有些可能还赶不上V/F控制!

这个容我再想想,总觉得哪里不太对,等想到了再回来

网友G:
但是并不能根据有些矢量控制并不理想,断定矢量控制在原理上不可行,或事实上不存在!

刘老师回答的问题看起来好像也对,但实际上有几个关键问题:什么是触发电路?一个-15V到+15V的直流电压,能够触发什么电路?这里面还有几个关键环节!实际这样的电平信号,对于可控硅要求得同步脉冲信号,还有好几个过程,当然除非你说中间所有的电路都属于CF电路,像框图表示那样。实际上一般设备商会将基本脉冲序列的后级,即脉冲放大电路叫做触发电路板,而脉冲序列产生是在控制器或调解器的大板。这总有一定道理吧?所以电流调解器输出的电压一定去了一个特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叫做控制电压是指令。没有接触过直流调速器实际应用,没有读过图纸的,不会知道。教科书基本没有提!我提过的一些技术资料上有,但时空兄提的那本已经不谈了。所以我怎么讲解还是不会听懂的。再说这真的与矢量控制没有多少关系。并不能因为我不懂直流调速原理,矢量控制就不存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AA: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O关于好吧,转子磁场定向角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正要问这个问题,被你抢先了。字还是太小,实在看不清。。。这样的话,我们不妨可以推导一下。首先,转子磁场定向角是无法直接测量的。那么就是说,只能靠计算来求。那么怎么求,用什么来求。再看,有哪些量我们可以测量:定子电压矢量(就是定子磁场矢量吧),定子电流矢量,还有转子的机械角度(无位置另当别论)。那靠这几个量怎么求转子磁场定向角?个人觉得除了靠数学模型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如果有高手有什么方法,请赐教。所以,为什么说电机数学模型在矢量控制中至关重要,我看就是这个原因了。对吧?内容的回复:你讲的没错,是靠模型计算得到的。这叫做间接法矢量控制。直接法矢量控制的做法我已经概述过。所以不是所有矢量控制都一样,有些可能还赶不上V/F控制! 这个容我再想想,总觉得哪里不太对,等想到了再回来

下载西门子大全好好研究下,我们可以交流。如果找不到留个email地址或qq邮箱,我有空给你发过去。

网友O:
对:煙雨朦朦的回复:

对哦,矢量控制本来就是人家西门子发明的,去看西门子的资料应该是比较权威的。今年或者明年可能需要设计一个风机PMSM的控制器,所以正在考虑用什么控制策略,V/F,矢量,DTC都是候选。

另外,关于矢量控制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根本就没必要拿来讨论,自己不懂就否认其客观存在性,这种逻辑实在是太无知了。我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比如相对论、弦论、量子力学,再说得广一点,宗教、哲学等等。

刘姥姥的本事之前也见识过,他的论据有时候明显违背经典力学三大定律,自己还沾沾自喜,是不是克拉玛依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偏僻,所以容易夜郎自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刘老师回答的问题看起来好像也对,但实际上有几个关键问题:什么是触发电路?一个-15V到+15V的直流电压,能够触发什么电路?这里面还有几个关键环节!实际这样的电平信号,对于可控硅要求得同步脉冲信号,还有好几个过程,当然除非你说中间所有的电路都属于CF电路,像框图表示那样。实际上一般设备商会将基本脉冲序列的后级,即脉冲放大电路叫做触发电路板,而脉冲序列产生是在控制器或调解器的大板。这总有一定道理吧?所以电流调解器输出的电压一定去了一个特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叫做控制电压是指令。……

1、直流速度调节器,实际是电压调节器,不管是速度反馈还是电流反馈,最终都是控制直流电压的大小;

2、电流环,检测的是电机负载电流的大小,在电流很大时,因电枢电阻R的压降大,转速跟不上或者说转矩跟不上负载的需要,通过电流负反馈提高端电压;

3、从以上讨论大家看到,励磁电流、电枢电流分别控制,并没有什么优势:

1)两路独立控制的直流电机,电枢电流的磁场对主磁场的交轴去磁作用,直接影响直流电动机的机械性能,随着电枢负载电流增大,直流电机的转矩迅速下降;

2)所以直流电机为了克服电枢反映,换向极的磁场串励方式;

3)电枢电阻压降IR,使得反电势减小,转速减小,或者说转矩减小,也就是在低电压时,转速与电压不再是线性正比关系,低电压直流电机的转矩也会出现明显不足,也必须通过提高电压提高转矩;

网友G:
4、如果3-2变换是正确的,它确实把三相异步电机变换成直流电机,电枢反应使得转矩下降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样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是产生了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5、三相异步电机,定子电流中一部分是励磁电流,另一部分是抵消转子磁势的电流,也就是这个电流保证了电机磁场恒定的,这本来是个好事,比直流电机要好的好事,可是被一些无知者解释的面目全非!

6、要把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解耦,你解耦了,换向极串励的问题怎么解决?

7、异步电机变频调速,低频低压时,转矩不足,这和直流电机低压时转矩不足而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因为电枢压降IR的原因,都可以通过提升电压来解决;

8、说3-2变换可以解决低频低压转矩不足,分明是睁着眼说瞎话!!!

网友G:
9、直流电机调速就是直流电源电压的调节,交流电机的调速就是交流电源电压、频率的调节;

10、电动机的电流,是负载大小决定的,负载大电流大,负载小电流小,调速不调电流!

11、变频调速,变频器只输出频率、电压矢量,变频器不调节电机运行时的电流,检测反馈电流是为了保护或者是输出更合适的电压矢量;

12、看看这些矢量控制的表述,好像电机的电流是电机决定的,电机说输出多少电流就多少,与负载无关一样!

13、中国的技术上不去,原因就是这些“巫术”盛行!

网友O:
调速不调电流?如果我说调速的本质就是在调电流呢?直流电机电流与转矩成正比,如果要保持在某个速度上,就需要 输出转矩=负载转矩,也就是(ki*电流=负载转矩)。直流电机 电流=(电压-反电动势)/R,推导出来就是 I=(U-Vbemf)/R => I=(U-kbemf*n)/R => Tload=ki*(U-kbemf*n)/R,整个公式里ki,kbemf,R都是常数,能够调的只有电压U,如果U增加,公式右边变大,也就是输出转矩增加,所以电机加速,n增加,然后公式右边降低,又回到平衡态,如果U减少,道理也是一样,电机会减速。 所以直流电机调压的实质就是在调电流。

直流电机的电流全都是转矩电流,但是交流电机的电流中既包含转矩成分,也包含励磁成分,是两者的向量和,向量就是矢量,转矩成分和励磁成分的夹角是90度。所以用三角函数把两者分开,三相电流换算成两相电流,这就是3/2变换,两者分开就叫“解耦”,意思是让两者不再互相关联,互相关联专业的说法叫“耦合”,然后像调直流电机一样去调电流中的转矩成分,交流电机就可以像直流电机一样调速了。

巫术?老刘你会说希伯来语吗?我猜你不会,那希伯来语也是巫术?拉丁语估计也不会,那拉丁语也是巫术?

荒谬!

中国的技术上不去,原因就是这些把科学当巫术的人盛行。

网友O:
本来以为老刘只是控制不懂,电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上面这些话一说,露馅了,原来电机和控制懂得一样多。

网友G:
我对于空洞的辩论是不感兴趣的,也没有时间在这些问题上纠缠。已经举了实际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就不想过多来谈了。不知何时不同的观点互相指着对方为“巫术”,而且提中国的技术,我认为是不合适。刘老师有些讲法也不算错,不过有些问题,只是自己这么认为罢了,比如直流电机的励磁并不一定要复励的。而交流电机调速矢量控制,励磁是可以单独调节的,并不一定需要一个电压补偿一个提升转矩。我前面提到的问题是一个可以很准确回答的问题,可惜没有能够回答。那么能指望那些只是在进行简单思维,就指望能够得到结论的辩论会有结果吗?

另外有几个观点我还是要强调我的观点的不同,不要误以为刘老师得观点是我的观点:

1、要把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解耦,你解耦了,换向极复励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是刘老师的观点,我不懂什么叫交流电动机的复励,也不了解交流电机的换向极如何处理!所以没有办法争辩。不知那位仁兄见过这样的系统,发给我图纸资料研究一下,本人不胜感激。有一点应该清楚,交流电动机的矢量控制,虽然受直流电机的启发,但并不是一回事!

2、变频调速,变频器只输出频率、电压矢量,变频器不调节电机运行时的电流,检测反馈电流是为了保护或者是输出更合适的电压矢量;

这也是刘老师的观点。我不知道刘老师在谈矢量控制还是V/F控制。如果是前者,刘老师不承认矢量控制,看来不是。如果是后者,有何必在电压上面加上矢量二字!我的质疑的原因就不谈了。总之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实际意义!

3、看看这些矢量控制的表述,好像电机的电流是电机决定的,电机说输出多少电流就多少,与负载无关一样!

我从没有在矢量控制讨论中说电流是电机决定的这句话,在讨论之前,负载特性的讨论中已经谈到的观点,与刘老师强加于我的观点截然不同!

4、说3-2变换可以解决低频低压转矩不足,分明是睁着眼说瞎话!!!

这同样不是我的观点!话不需要讲得那么难听。事实上谁罔顾事实,是一目了然的。lenze9300等大量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存在,不是我们说不是就不是的。原理可以不懂,但凡是自己不懂的东西就不存在。那么还有几样是存在的呢?

至于在技术细节上得错误就没有一一指出了。省得又引起无谓的真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直流电机的励磁并不一定要复励的。……

1、直流电动机,爲了抵消电枢电流的磁场,一定要安装有换向极;

2、换向极绕组的电流,就是电枢电流,或者说换向极绕组与电枢绕组串联,称之为串励!

3、直流电机的主磁极,可以与电枢并联;

4、电枢电流参与定子励磁,叫复励,复励包括串励和并励!

5、这些说明,直流电机励磁与转矩电流单独控制并不是有些人说的有什么好处,恰恰是要复励,要耦合;

网友G:
引用 网友G:

……

1、要把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解耦,你解耦了,换向极复励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刘老师的观点,我不懂什么叫交流电动机的复励,也不了解交流电机的换向极如何处理!所以没有办法争辩。……

1、工频运行时,或者说频率、电压一定时,交流电机气隙磁场是恒定的;

2、空载运行时,定子电流可以认为是气隙旋转磁场的励磁电流;

3、负载运行时,交流电机定子电流的磁势与转子电流的磁势互相抵消,电机气隙旋转磁场不变;

4、交流电机运行时,负载电流大时,不存在电枢反应引起的转矩下降问题!

5、这一点,比直流电机有优势,直流电动机负载电流大时,会因电枢反应转矩迅速下降,这是直流电机的弱势!

网友G:
6、矢量变频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直流电机励磁电流与电枢转矩电流独立控制是优势,所以要把交流电机通过3-2变换,变成直流电机那样,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能独立控制;

7、现在的问题是,通过3-2变换后的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独立控制后,转矩电流的磁场怎么抵消?电枢反应引起的转矩下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G:
8、现在的问题是,通过3-2变换后的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独立控制后,像直流电机那样采用串励方式抵消转矩电流磁场的措施怎么实现?

9、就是我说的,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解耦,你解耦了变成直流电机了,那么像直流电机那样的换向极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G:
10、如果不解决,怎么保证解耦后的电机转矩不受“电枢反应”得影响?

网友G:
11、煙雨朦朦明明知道自己的3-2变换,已经把交流电机变成直流电机了,怎么能不理解变换后的交流电机的“换向极如何处理”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G:

……

2、变频调速,变频器只输出频率、电压矢量,变频器不调节电机运行时的电流,检测反馈电流是为了保护或者是输出更合适的电压矢量;这也是刘老师的观点。我不知道刘老师在谈矢量控制还是V/F控制。如果是前者,刘老师不承认矢量控制,看来不是。如果是后者,有何必在电压上面加上矢量二字!我的质疑的原因就不谈了。总之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实际意义!

……

1、我这里说的电压矢量,是说正弦交流电压;

2、正弦量是旋转矢量,不是那个变换的“空间矢量”,概念不一样,那个空间电压矢量、电流矢量是没有任何物理意义的虚构的矢量;

3、旋转矢量,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由频率决定的旋转角速度ω,一个是其大小;

5、当频率一定时,电压矢量的旋转角速度一定,电压矢量就只有大小的问题了!

6、所以我们平时总是说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电压,不用说“电压矢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G:

……

3、看看这些矢量控制的表述,好像电机的电流是电机决定的,电机说输出多少电流就多少,与负载无关一样!我从没有在矢量控制讨论中说电流是电机决定的这句话,在讨论之前,负载特性的讨论中已经谈到的观点,与刘老师强加于我的观点截然不同!

……

1、我们说变频器输出的是频率、电压矢量,为什么不说变频器输出的电流矢量?

2、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确实是电压矢量,电机的电流矢量是与负载相关的一个量,就好像电源就是一个电压矢量220V,不同的负载有不同的电流一样,从来没有人认为电流大小是电源控制的!

网友G:
3、而交流变频矢量控制,就是要独立控制电机的励磁电流、转矩电流,而且要根据负载的大小控制转矩电流!

4、看到有很多研究矢量控制的初学者,在电机空载的情况下,他竟然能任意给定转矩电流、控制转矩电流,多么可笑的 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G:

……

4……lenze9300等大量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存在,不是我们说不是就不是的。原理可以不懂,但凡是自己不懂的东西就不存在。那么还有几样是存在的呢?……

1、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U/F=定值控制模式,低频、低压转矩不足;

2、直流电机调压调速时,也一样,当电压低时,电压与速度不再是线性关系,需要提高电压,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转矩!

3、这是交流调速、直流调速遇到的共同问题,它们都用同一个方法,提高电压的方法提高转矩,原理同样是

(U-IR)/F=定值

(U-IR)/n=定值

网友G:
4、如果要说低频转矩提升的原理不是(U-IR)/F=定值,而是矢量控制的结果,那是偷梁换柱,自欺欺人!

网友G:
5、煙雨朦朦为什么不回答,3-2变换后,怎么控制?获得怎么样的特性?

网友G:
1、如果是正确的东西,只要说一遍就够了。

2、我关于矢量控制的主要问题,包括刘老师上面的提问,我已经回答。至于能不能理解不是我的问题。

3、不要讲什么正弦量是什么旋转矢量,电流矢量(空间矢量)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那只是个人的看法!

4、低频转矩提升确实只在V/F控制才存在,因为矢量控制励磁是单独调节的与频率电压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用过矢量控制变频器,就不难理解。电机处于静止状态,变频器输出显示电流并不是零(变频器处于使能状态,但频率设定为零)!

5、矢量控制并不像刘老师讲的那样变为直流电机了,仍然是交流电动机。直流调速不存在矢量控制的问题。矢量控制的关键也不是3/2相转换的问题,而是电机模型的问题,是属于现代控制理论,涉及到模式识别和自学习算法。所以开始我并不想讨论技术细节。但是在简化处理和举出确凿的实例,给出结构框图,还不能接受矢量控制概念,我不会要求别人必须接受!但是声明矢量控制不存在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对我的陈述进行直接的反驳:比如数学错误、引用不当、注解错误。都没有!而我提出的直流调速的问题,那样基本,也没有正确回答!怎么能让人信服呢?你说不存在就不存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而我提出的直流调速的问题,那样基本,也没有正确回答!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1、煙雨朦朦 说“电流调解器输出的电压一定去了一个特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叫做控制电压是指令。”;

2、直流调速器,就是直流电压调解器,不管是速度调节器、电流调节器,最终都是调的直流电压;

3、煙雨朦朦 不会在这么基本的问题上又搞出一个“巫术”来!?煙雨朦朦不妨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说出来,叫大家看看谁在玩“巫术”!

网友G:
引用 网友G:

……5、矢量控制并不像刘老师讲的那样变为直流电机了,仍然是交流电动机。直流调速不存在矢量控制的问题。矢量控制的关键也不是3/2相转换的问题,而是电机模型的问题,……

1、直流电机是3-2变换的理论基础,没有直流电机的模型,还玩什么3-2变换?

2、3-2变换后还是交流电机,第一次听人这么说,既然还是交流电机,励磁电流、转矩电流怎么分别独立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现代控制理论,涉及到模式识别和自学习算法。……

1、现代控制理论,涉及到模式识别和自学习算法,并不需要3-2、2-3变换;

2、只要给电机通电,就可以检测和识别电机调速控制所需要的所有参数!

3、用“现代控制理论”,来搪塞一切疑问和细节,就是“巫术”!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到目前为止没有对我的陈述进行直接的反驳:比如数学错误、引用不当、注解错误。都没有!……

1、在248楼,我已经指出“你的3-2变换的唯一性是错的,你的两相旋转矢量与静止坐标矢量的相位角是无法确定的,所以你的3-2变换是不成立的!”

2、关于煙雨朦朦的陈述,不用反驳,只要看看相关文章,就知道各有各的说辞,各有各的理由,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他们自己去反驳吧!他们自己去相互说服吧!

网友G:
3、例如,大家去翻翻陈伯时的空间矢量说,对比一下,就知道煙雨朦朦的陈述就什么也不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W:
煙雨朦朦 的回复内容:……而我提出的直流调速的问题,那样基本,也没有正确回答!怎么能让人信服呢?……1、煙雨朦朦 说“电流调解器输出的电压一定去了一个特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叫做控制电压是指令。”;2、直流调速器,就是直流电压调解器,不管是速度调节器、电流调节器,最终都是调的直流电压;3、煙雨朦朦 不会在这么基本的问题上又搞出一个“巫术”来!?煙雨朦朦不妨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说出来,叫大家看看谁在玩“巫术”!

回答问题要掌握基本要领:

1、我指定了是三相可控硅全波整流的电枢主电路。

2、既然这样那么触发方式就一定是可控硅移相触发电路。我又约定为模拟电路,那么只有导线连接(印刷电路板也算),才能完成其功能。

3、电流调解器输出这个信号要么直接要么经过处理后必须连接到触发电路板的移相控制电压这个位置。

这个端子应该与三角波输入(触发电路板由同步电压转换而成)在一个比较器的输入端进行比较,形成触发需要的脉冲。这个比较端还应该有一个偏置电压输入,以矫正触发角。如果这个触发板采用移相触发集成电路KJ004的KJZ6电路板必须接到A19端子。

即使不知道具体的电路也应该回答一下几个要点:

(1)移相触发电路的移相触发控制端

(2)这是一个与三角波信号进行比较的比较端子

当然你笼统说去了CF,而我要求的是具体去向,CF有那么多输入,比如同步电压也是输入到这个板,难道要跟同步信号进行比较吗?不讲出具体去向如何能从一个直流电平变成脉冲,当然是要和三角波进行比较后才行。可是我们从刘老师的回答,我们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

网友G:
直流电机是3-2变换的理论基础,没有直流电机的模型,还玩什么3-2变换?

错。3/2相变换与直流电机没有必然关系,虽然受直流调速的启发,但是即使没有直流电机模型,这个变换依然成立,而且交流电机模型本身就不同于直流电机模型。直流电机没有矢量控制得提法。因为直流电机物理上磁场电流和电枢电压是可以单独调节的。在物理上就是两个回路,而不是像交流电动机需要建模。

网友G:
3-2变换后还是交流电机,第一次听人这么说,既然还是交流电机,励磁电流、转矩电流怎么分别独立控制?

记住这是我说的,没有人可以进行一个数学变换,而将交流电机变成直流电机!刘老师叫我去看陈伯时教授的书,看来很崇拜陈教授,可以去问。看陈教授怎么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现代控制理论,涉及到模式识别和自学习算法。……1、现代控制理论,涉及到模式识别和自学习算法,并不需要3-2、2-3变换;2、只要给电机通电,就可以检测和识别电机调速控制所需要的所有参数!3、用“现代控制理论”,来搪塞一切疑问和细节,就是“巫术”!

1、矢量控制可以用状态空间来表示,即可以用现代控制论方法来处理。实际电压模型、磁链方程、电流模型需要用到运算算子,也就是在正式的处理方法上,不是用经典控制理论方法来处理!但我在讨论上为了便于大家能在初等数学基础上可以了解,我用了更简单的方式进行了解释!矩阵变换一般也不属于经典控制论范围,所以我说他本质上是现代控制论范围!

2、只要给电机通电就能检测和识别电机调速控制的所有所有参数,你现在讲一个4KW4极电机同上电,可以告诉我电机的定子电阻、单抗、转子的电阻电抗、功率因数角、转动惯量、电机的重量、电机温度上升后定子和转子的电阻的变化?不是胡扯吗?没有电机模型,你根本没有办法计算出旋转坐标系和静止坐标系的夹角,也就不能应用矢量控制!

3、交流电动机矢量控制许多具有调谐功能,会自动计算电机参数,但是条件是必须有合适的模型才行。如果要更深理解矢量控制,就没有办法回避现代控制理论!

对待一个新的事物,我们应该首先来研究来学习,而不能用简单的类比或想当然加以否定,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我只是想在问一句:

西门子SIMOVERT MASTERDRIVES是不是矢量控制变频器,LENZE9300是不是矢量控制变频器?

见过吗?用过吗?

只要回答是还是不是就行了,我相信论坛同行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够了到此为止吧!

网友O:
对:刘志斌关于 6、矢量变频理论是错误的, 容的回复:

好吧,刘三姐的一句话把人西门子给彻底否定了。就好比是因为中文没有性数格就打死不承认德语里有,因为自己只会四则运算,就拒绝承认微积分。对于这样的麻花争下去没什么意义了,你在跟他说a,他就死扯b,你顺着他说b他又跳到c上去了。

看出来了,这家伙就是论坛的托,派来提人气的,否则就没人说话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G:引用 网友G:……现代控制理论,涉及到模式识别和自学习算法。……1、现代控制理论,涉及到模式识别和自学习算法,并不需要3-2、2-3变换;2、只要给电机通电,就可以检测和识别电机调速控制所需要的所有参数!3、用“现代控制理论”,来搪塞一切疑问和细节,就是“巫术”!1、矢量控制可以用状态空间来表示,即可以用现代控制论方法来处理。实际电压模型、磁链方程、电流模型需要用到运算算子,也就是在正式的处理方法上,不是用经典控制理论方法来处理!但我在讨论上为了便于大家能在初等数学基础上可以了解,我用了更简单的方式进行了解释!矩阵变换一般也不属于经典控制论范围,所以我说他本质上是现代控制论范围!2、只要给电机通电就能检测和识别电机调速控制的所有所有参数,你现在讲一个4KW4极电机同上电,可以告诉我电机的定子电阻、单抗、转子的电阻电抗、功率因数角、转动惯量、电机的重量、电机温度上升后定子和转子的电阻的变化?不是胡扯吗?没有电机模型,你根本没有办法计算出旋转坐标系和静止坐标系的夹角,也就不能应用矢量控制!3、交流电动机矢量控制许多具有调谐功能,会自动计算电机参数,但是条件是必须有合适的模型才行。如果要更深理解矢量控制,就没有办法回避现代控制理论!对待一个新的事物,我们应该首先来研究来学习,而不能用简单的类比或想当然加以否定,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只是想在问一句:西门子SIMOVERT MASTERDRIVES是不是矢量控制变频器,LENZE9300是不是矢量控制变频器?见过吗?用过吗?只要回答是还是不是就行了,我相信论坛同行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够了到此为止吧!

老兄别和他争了,浪费时间,就让他抱残守缺,聊度余生得了,反正也一把年纪了,让他去吧。

网友O:
这张图是维基百科上摘下来的,1971年西门子的工程师F. Blaschke为矢量控制申请的专利。图上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矢量控制还是有霍尔传感器来检测转子磁场相位的。个人觉得,要弄明白矢量控制,应该先从这张图开始,现在的矢量控制再怎么复杂,也是从这张图派生出来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已经过去了40几年,但是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以下是维基百科中矢量控制的计算步骤:

1. Stator phase currents are measured, converted to complex space vector in (a,b,c) coordinate system.

   测量定子电流,并使用(a,b,c)三相坐标系矢量来表示。

2. Current vector is converted to (\alpha\beta) coordinate system. transformed to a coordinate system rotating in rotor reference frame, rotor position being derived by integrating the speed by means of speed measurement sensor.

   将电流矢量换算为(\alpha\beta)坐标系,该坐标系是转子的参考坐标系,转子的位置可以使用速度传感器测量转速后积分得到。

3. Rotor flux linkage vector is estimated by multiplying the stator current vector with magnetizing inductance Lm and low-pass filtering the result with the rotor no-load time constant Lr/Rr, namely, the rotor inductance to rotor resistance ratio.

   转子的磁链可以通过将定子电流乘以励磁电感Lm后经过低通滤波后得到,滤波器常数为转子空载时间常数Lr/Rr,即转子电感与转子电阻之比。

4. Current vector is converted to (d,q) coordinate system.

   电流矢量换算到(d,q)坐标系。

5. d-axis component of the stator current vector is used to control the rotor flux linkage and the imaginary q-axis component is used to control the motor torque. While PI controllers can be used to control these currents,bang-bang type current control provides better dynamic performance.

   d轴表示转子磁链,q轴表示电机转矩。可以使用PI控制器来控制这两个电流,bang-bang控制器可以得到更好的动态特性。

6. PI controllers provide (d,q) coordinate voltage components. A decoupling term is sometimes added to the controller output to improve control performance to mitigate cross coupling or big and rapid changes in speed, current and flux linkage. PI-controller also sometimes need low-pass filtering at the input or output to prevent the current ripple due to transistor switching from being amplified excessively and destabilizing the control. However, such filtering also limits the dynamic control system performance. High switching frequency (typically more than 10 kHz) is typically required to minimize filtering requirements for high-performance drives such as servo drives.

   PI控制器可以算出对应于(d,q)坐标系的电压分量。将解耦后的分量加给电机,以提高控制性能,并降低互相耦合以及避免转速、电流和磁链的突变。PI可控制器的输入输出也可以加低通滤波器以避免电流纹波并使控制稳定。然而,滤波器会限制动态特性。在伺服上一般使用高频开关(10kHz以上)作为驱动,这样可以尽量不使用滤波器。

7. Voltage components are transformed from (d,q) coordinate system to (\alpha\beta) coordinate system.

   电压分量从(d,q)坐标系换算到(\alpha\beta)坐标系。

8. Voltage components are transformed from (\alpha\beta) coordinate system to (a,b,c) coordinate system or fed in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 modulator, or both, for signaling to the power inverter section.

   电压分量从(\alpha\beta)坐标系换算到 (a,b,c)坐标系或使用脉宽调制PWM作为驱动,或两者同时使用,用以驱动功率模块。

网友O:
Significant aspects of vector control application:

矢量控制的要点:

  • Speed or position measurement or some sort of estimation is needed.
   需要测量转速或位置,或者使用估计的方法来计算。
  • Torque and flux can be changed reasonably fast, in less than 5-10 milliseconds, by changing the references.
   改变给定,转矩和磁通可以在5-10毫秒之内迅速突变
   使用PI控制时,阶跃响应会有超调
  •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of the transistors is usually constant and set by the modulator.
   晶体管的开关频率一般是恒定的,其来源是调制器
  • The accuracy of the torque depends on the accuracy of the motor parameters used in the control. Thus large errors due to for example rotor temperature changes often are encountered.
   转矩的精度依赖控制中所使用的电机参数。这样,比如在温度改变时可能导致很大的控制误差。
  • Reasonable processor performance is required; typically the control algorithm has to be calculated at least every millisecond.
   需要合理选择处理器:一般需要保证一个毫秒内完成一个控制循环。

Although the vector control algorithm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Direct Torque Control (DTC), the algorithm is not needed to be calculated as frequently as the DTC algorithm. Also the current sensors need not be the best in the market. Thus the cost of the processor and other control hardware is lower making it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s where the ultimate performance of DTC is not required.

尽管矢量控制的算法比直接转矩控制(DTC)复杂,但是矢量控制的控制周期不需要像DTC那么短。并且不需要使用很好的电流传感器。所以处理器及其他控制硬件的成本相比同样性能的DTC会低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回答问题要掌握基本要领:

1、我指定了是三相可控硅全波整流的电枢主电路。

2、既然这样那么触发方式就一定是可控硅移相触发电路。我又约定为模拟电路,那么只有导线连接(印刷电路板也算),才能完成其功能。

3、电流调解器输出这个信号要么直接要么经过处理后必须连接到触发电路板的移相控制电压这个位置。这个端子应该与三角波输入(触发电路板由同步电压转换而成)在一个比较器的输入端进行比较,形成触发需要的脉冲。这个比较端还应该有一个偏置电压输入,以矫正触发角。如果这个触发板采用移相触发集成电路KJ004的KJZ6电路板必须接到A19端子。即使不知道具体的电路也应该回答一下几个要点:

(1)移相触发电路的移相触发控制端

(2)这是一个与三角波信号进行比较的比较端子当然你笼统说去了CF,而我要求的是具体去向,CF有那么多输入,比如同步电压也是输入到这个板,难道要跟同步信号进行比较吗?不讲出具体去向如何能从一个直流电平变成脉冲,当然是要和三角波进行比较后才行。可是我们从刘老师的回答,我们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

1、速度反馈和电流反馈,最终都是调的直流电压的大小;

2、但是电流反馈解决的调速过程中电机启动、制动、负载突变、电流突变时存在的调速问题;

3、举例说,负载电流大时,电枢绕组压降IR大,由于(U-IR)/n=定值,电机速度偏离给定值就大,电流反馈的作用就是提高直流电压U,弥补IR造成的压降损失,使电机速度在控制要求范围内;

网友G:
4、煙雨朦朦说“触发板采用移相触发集成电路KJ004的KJZ6电路板必须接到A19端子。”,直流电机调速是调压调速,直流调压一般是用可控硅可控整流电路实现的,其原理就是改变可控硅触发脉冲的控制角α的大小来实现的;

5、可控硅触发电路,有很多种方式,其电路并非一种模式,不管是那种触发电路,速度反馈、电流反馈都没有障碍,都有相同的作用;

6、例如我前边268楼讲的,“3、速度调节器的输出作为电流调解器的给定Us,与电流检测反馈电压Ui比较,作为LT的输入,LT的输出Uk去控制触发电路CF,……”,是与电路无关的普遍方式;

网友G:
7、煙雨朦朦说:“即使不知道具体的电路也应该回答一下几个要点:(1)移相触发电路的移相触发控制端(2)这是一个与三角波信号进行比较的比较端子”:

1)大家看着下边这个方框图,电流反馈Ui进入电流调节器LT的输入端与速度调节器ST的输出端Us比较,作为电流调节器LT的输入;

2)电流调节器LT的输出,到触发脉冲移相CF控制输入端,煙雨朦朦问具体电路是个什么?请问煙雨朦朦这个电路是唯一的吗?

3)如果触发电路是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那么电流调节器输出的就是移相电容的充电电流;

网友G:
8、我们要煙雨朦朦讲讲,直流电机励磁电流与电枢转矩电流分别控制有什么好处?分别怎样控制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机械特性?到现在煙雨朦朦都没有给出回答;

9、煙雨朦朦却用一个具体电路来考问人,表面上是想难为别人,实际上是说明他不知道电路会是多种多样的,不会是唯一的!

10、电路虽然是多种多样的,而电路的功能却是唯一的,这就是我们总用方框功能图来说明问题的缘由!

网友J:
过年也都不闲着,都很敬业!

网友J:
我个人感觉,电机控制都需要数学模型!VF标量控制不需要模型很准确,采用电机参数的电压型矢量控制(实质上还是标量VF控制)的控制效果要好于普通VF控制。矢量控制要对参数敏感些,要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需要对电机电阻等参数做自适应控制,补偿电机参数变化; 当然不做参数补偿也没什么问题,控制效果也比VF好。DTC控制,中高速很好,低速不行,所以只能用于变频器,在伺服等对低速性能要求高的运动控制上不行; 同样,DTC也需要电机模型!

网友G:
关于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与主磁极励磁方式的关系:

1、直流电机的主磁极有三种励磁方式:

1)他励

2)串励

3)并励

网友G:
2、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为他励、并励时,它的机械应特性为向下倾斜的近乎水平的一条直线,就是说电机负载转矩增大时电机转矩也会随之增大与之平衡运行,但是电机转速减小却很小,认为是恒速电机,其速度

     n=U/CeΦ

网友G:
3、直流电机的励磁方式为串励时,它的机械特性为软特性,即为向下迅速倾斜的一条曲线,就是说电机负载转矩增大时电机转矩也会随之增大与之平衡运行,但是电机转速迅速减小,其转速与转矩近乎成反比关系;

网友G:
关于直流电机电枢反应的问题

1、直流电机的电枢磁场,对转矩没有贡献;

2、直流电机的电枢磁场,对主极磁场是交轴去磁作用,负载大时电枢电流大,去磁作用越强;

3、所以直流电机的定子磁场,都安装有换向极,换向极的励磁电流就是电枢电流;

4、换向极的磁极方向与电枢磁场方向始终相反,互相抵消,这样保证主极磁场方向不变,磁场不会因电枢反应而减小!

网友G:
5、所以直流电机的电枢电流与励磁电流分别控制并没有优势可言;而恰恰是交流电机的电枢电流磁势与转子电流磁势互相抵消从而保持旋转磁势恒定有优势!

网友G:
6、硬是要将将交流电机3-2变换成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分别控制的”矢量控制“是无知的”巫术“!

网友G:
7、直流电机调速、交流电机调速,只是改变直流电机的电源的电压、交流电机的交流电源的频率及电压;

8、作为电源,不存在控制电动机的转矩、转矩电流的问题,要通过电源控制电机的转矩、转矩电流的说法本来就是无知的说法;

9、电机的转矩、转矩电流是电机拖动不同负载时自身原理决定的,例如电势平衡原理、磁势平衡原理、转矩平衡原理决定的!

10、离开负载,人为的控制电机转矩、转矩电流的说法是“巫术”!负载的电流决定于负载,不是电源控制的,这是个常识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AC:
6、硬是要将将交流电机3-2变换成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分别控制的”矢量控制“是无知的”巫术“!

Sha X

网友G:
11、不论是矢量控制还是直接转矩控制,都是本末倒置的说法,都是“巫术”,不论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转矩是电机自身原理产生的,工作电流大小与负载轻重有关,绝不是人为控制的结果!

12、特别是交流电机,作为交流电源的变频器,必须提供交流电机需要的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源才是根本!必须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1)正弦

2)三相对称

3)频率与电压大小的关系要正确,保证旋转磁场大小、转速恒定!

网友G:
1、电机的转矩、转矩电流是电机拖动不同负载时自身原理决定的,例如电势平衡原理、磁势平衡原理、转矩平衡原理决定的!

2、所谓电机模型,就是电势平衡原理、磁势平衡原理、转矩平衡原理构成的电机数学模型,而不是别的“巫术”!

3、任何电动机,它的电流、转矩都是负载轻重的反应,而不是人为的什么“巫术”控制的结果,否则它就不是电动机了!

网友G:
4、三岁小孩都知道,负载重电机的电流就大转矩就大,为什么要说电机的电流、转矩是靠什么“巫术”控制出来的???

网友G:
我一直犹豫,什么时候讨论“巫术”了,不是讨论矢量控制吗?“负载重电机的电流就大转矩就大”这句话我怎么越看越别扭。“负载重”是理解为负载功率大呢,还是理解成转矩大呢。如果电源不变,好像看起来对。但是只要思考一下电机启动的电流要远远大于运行的电流,可是启动过程转矩并不一定比运行时大多少。上述说法就极不严格!

仔细看一下西门子框图,再来讨论吧。如果连框图都不能真正看懂,空谈无益!

网友O:
永远不要和白痴争辩。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同一水平,然后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网友O:
引用 网友AB:
我一直犹豫,什么时候讨论“巫术”了,不是讨论矢量控制吗?“负载重电机的电流就大转矩就大”这句话我怎么越看越别扭。“负载重”是理解为负载功率大呢,还是理解成转矩大呢。如果电源不变,好像看起来对。但是只要思考一下电机启动的电流要远远大于运行的电流,可是启动过程转矩并不一定比运行时大多少。上述说法就极不严格!仔细看一下西门子框图,再来讨论吧。如果连框图都不能真正看懂,空谈无益!

负载重电机电流大转矩大,这句话其实是不错的,负载一般就是指负载的力矩TLoad,直流电机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负载,转速会下降,同时电流增加,达到平衡后维持稳定。另外直流电机启动 的瞬间,由于反电动势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时候就相当于一根短路的导线,起动电流会很大,力矩也很大,但是转起来以后,由于反电动势,电流会降低。所以直流电机会考核启动电流,防止启动瞬间烧断保险丝什么的,至少汽车里是这样。

但是,就算如此,用直流电机的这一套理论来证明矢量控制不存在,这种逻辑明显是不通的,就好比因为毛笔是软的,因此就认定钢笔不可能是硬的。这种武断的结论除了一再地证明自己的低智商之外,实在是看不出还能证明些什么来。

网友G:
電機電流大表明負載重,象劉老師講的三歲小駭都懂的道理,實際不是那麼簡單。正如電動機電壓升高,為什麼不象電阻負載一樣,電流增大而是電流減小呢?我舉啟動作為極端的例子,來反駁劉老師的話。在於強調所有結論都不是想當然的。

要知道,負載-電流這個命題並不直接與我們討論的問題相關。而將其絕對化,認為我連這個都不清楚,談矢量控制就沒有根據,就更是離譜。

電機模型隻是識別轉子電流的兩個正交分量,電流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會根據負載來控制電流!做功電流是不可控,需要控制的是勵磁電流!需要電機模型的原因在於不能直接測量轉子電流。

同時在討論矢量控制的談話中大談直流調速,而對矢量控制的根據和實例隻是武斷的說成“巫術”,是缺乏說服力的。我的論點和論據都十分明細,隻要直接指出錯誤就可以了。與直流調速和負載-電流命題沒有什麼直接關系。交流電動機不會因為採用了矢量控制而變成直流電機,但使其具有更優異的調速特性。不會有直流電機換向器的麻煩。交流電機還是交電機。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講過。

网友AD(2013-09-22):
好久没来溜达了,这几年做企业去了。没想到这么些年,刘老师还在兢兢业业,毁人不倦啊!

网友AD:
回想起多年前做过的一个项目,就是拿三相伺服电机做了一个负载测试机。

采用转速控制,但是将转速限制设定为0,力矩限制通过电位器来给定。

这样电机就成了一个纯粹的阻力发生器,你拧电机轴,电机就产生反向的力。

至于力的大小,就由这个电位器旋到多少来决定。

网友AD:
这个效果非常好,与磁粉测功机相比,在全转速段,阻力都是一致的。

网友AD:
以刘老师的理论,对以上情况可能是难以理解。

网友AD:
一个错误的见解如果得到广泛的传播,

会影响到我们刚出学校的这些学生对基本控制技术的认知。

所以今天还是要出来再呐喊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以刘老师的理论,对以上情况可能是难以理解。

 1、这个有什么不好理解,这都是电机调速的正常行为;

2、你只要不坚持3-2~2-3变换的鬼理论,你只要不坚持把交流电机变换成直流电机来调速,其它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一个错误的见解如果得到广泛的传播,会影响到我们刚出学校...

1、揭穿矢量控制的鬼理论,是迟早的事情,靠骗人骗自己无济于事!

2、因为真正知道矢量控制是鬼理论的人,正是研究、坚持、鼓吹矢量控制的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威,瞒天过海,可以得逞一时!

3、局外人什么也不知道!只有后来者才是他们的掘墓人!

4、我不相信一个名牌大学会把谎言作为理论一代一代传下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 你拧电机轴,电机就产生反向的力。

至于力的大小,就由这个电位器旋到多少来决定。……

1、石工 要告诉大家,这是矢量控制的神奇效果!

2、我给大家讲一个更神奇的“凳子”:

1)一个凳子,160Kg的人坐上去,这个凳子就出160Kg的支持力;

2)一个凳子,60Kg的人坐上去,这个凳子就出60Kg的支持力;

3)一个凳子,16Kg的小孩坐上去,这个凳子就出16Kg的支持力;

……

4)这个“凳子”它怎么知道人的体重的?它是怎么计算的正好出的支持力与人的体重相等,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网友G:
3、石工请你告诉大家,这个凳子会“矢量控制”!

网友G:
4、那么石工讲的调速电机,怎么这么神奇呢?

1)如果是直流调速电机,它能不能做到呢?

2)我们用一个调速电机去拖动一个“地桩”,地桩自然是拖不动的,速度为零!

3)这时我们只要将直流电机的电压从零开始增大,也是由“电位器旋到多少来决定”;

4)你就会发现,直流电机拖动地桩的力,是可以根据“电位器旋到多少来决定”的!

5)直流调速能办到,交流调速也能办到吗?当然能,但不是矢量控制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G:
3、网友AD请你告诉大家,这个凳子会“矢量控制”!

刘老师说的“凳子”是用螺丝固定在地面上的凳子,是不会动的。

我说的“凳子”(姑且称之为凳子),是随着凳子上的人一起运动的。

设想凳子上的人产生1个G的重力,凳子就会下行加速。而这个凳子会产生反向的1个G的力量来平衡之,使之匀速下行。

网友AD:
刘老师大可以去纺织、印染行业考察一下,类似于卷绕机之类的力矩控制,使用的太广泛了。现在基本上都是交流电机来实现。

网友G:
4、那么石工讲的调速电机,怎么这么神奇呢?

1)如果是交流异步调速电机,它能不能做到呢?

2)我们用一个交流异步电机去拖动一个“地桩”,地桩自然是拖不动的,速度为零!

3)这时我们只要将交流异步电机的频率从零开始增大,也是由“电位器旋到多少来决定”;

4)你就会发现,交流异步电机拖动地桩的力,是可以根据“电位器旋到多少来决定”的!

5)如果电位器调的频率恰好等于额定转差频率,即 额定转差频率=额定转差×极对数/60,这个拖动地桩的力恰好是“额定转矩”!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刘老师大可以去纺织、印染行业考察一下,类似于卷绕机之类...

1、“纺织、印染行业…,类似于卷绕机之类”,也不是矢量控制的,只有傻子才相信它是矢量控制的!

2、“纺织、印染行业…,类似于卷绕机之类”是恒功率负载特性,机械特性是软特性;

3、“纺织、印染行业…,类似于卷绕机之类”是恒功率负载特性,机械特性是软特性,只要用“电流闭环”调速方式控制即可;

4、把“电流闭环”机械软特性调速方式,说成矢量控制,那是对电机调速的原理和方式类别不懂的缘故;

5、“电流闭环”直流调速、“电流闭环”交流调速,具有相同的机械调速特性,压跟与什么矢量控制不着边!

网友AD:
1.首先,我们拖的不是地桩,而是可移动的活物。

2.电机的转差不是一成不变的,电源的电压、电机的温度对其转差性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刘老师的方案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网友G:
6、用“电流闭环”方式,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都可以实现机械软特性:

1)举例说,卷绕电机采用电流闭环调速方式(交流、直流均可);

2)举例说,卷绕中卷绕物出现松散时,卷绕拉力减小,卷绕电机的速度就增大加快卷绕,将卷绕物拉紧,就不会出现松散!

3)举例说,卷绕中卷绕物出现绷紧时,卷绕拉力增大,卷绕电机的速度就减小放慢卷绕,将卷绕物放松,就不会出现绷紧拉断的情况!

4)要求拉力大一些,卷绕速度快一些,可以将电流给定大一些!

5)要求拉力小一些,卷绕速度慢一些,可以将电流给定小一些!

6)给定电流,不就是一个“调电位器”的简单操作吗???!!!

网友G:
7、什么是机械软特性?如下图:

网友G:
1)负载力矩大时,电机速度迅速反比下降;

2)负载力矩小时,电机速度迅速反比上升;

3)给定电机电流,就等于给定电机力矩,卷绕系统的张力大小可以通过调电位器给定电流大小来实现!

4)这个控制方式和凳子的“神奇”不就是一样的吗?

网友AD:
刘老师提到的机械软特性,确实在很多行业有应用的,一般是采用特性较软的力矩电机来实现,同时通过控制电机的电压来调节力矩大小,并不需要调节电源频率即可实现。

关于这一点,需要向大家澄清一下,不能因为我和刘老师的争论来否定了事实存在的东西。

网友AD:
但是这种力矩控制,一般会在工艺过程中安装反映力矩变化的电位器,来做力矩反馈,从而实现对力矩控制。

网友AD:
而我前面所说的通过矢量来实现的力矩控制,是不需要安装力矩检测装置,紧靠电机的编码器位置反馈,再通过伺服控制器的内部运算,即可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 一般是采用特性较软的力矩电机来实现,……

1、这就是石工的误导或者是不懂;

2、机械特性软的力矩电机,卷绕张力是没法调节的 ;

3、机械特性软的力矩电机,用于钢丝、钢筋、钢皮、……的卷绕可以;

4、像“纺织、印染行业…,类似于卷绕机之类”,不可能用软特性的力矩电机;

5、石工的这个说法,说明自己对“电流闭环”调速特性并不熟悉!就像当年不懂异步电机但相信矢量控制如出一辙!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在工艺过程中安装反映力矩变化的电位器,来做力矩反馈,从而实现对力矩控制……...

1、这就是石工的误导或者是不懂;

2、如果“检测力矩反馈”,实现“力矩闭环”调速方式,那又是另一种收放卷控制方式了;

3、电机“电流闭环”调速,只检测反馈电机电流,通过电位器给定电机电流即可!

4、看来石工确实不懂电机“电流闭环”调速方式及其应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前面所说的通过矢量来实现的力矩控制,是不需要安装力矩检测装置,紧靠电机的编码器位置反馈,再通过伺服控制器的内部运算,即可实现。

1、你说的“内部计算”,就和我说的“神奇的凳子”一样 ,是自己欺骗自己!

2、你有条件,今天就去做“电流闭环”调速:

1)电机“电流闭环”调速做卷绕,就好像人用力卷绕一样,松了就转快一点儿,紧了就转慢一点儿!

2)给定电流大小,可以使之适应各种卷绕物:例如丝绸与帆布、布匹与纸张、等等的差别都可以用电流给定来调节!也就是你说的电位器来调节!

3)石工还说我不理解,原来是石工自己不理解、不懂、遐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一个错误的见解如果得到广泛的传播,会影响到我们刚出学校的这些学生对基本控制技术的认知。所以今天还是要出来再呐喊一下!

1、 用自己的遐想、无知是“呐喊”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2、这么多年了,还是用自己的“不懂”去理解“不懂”,把“电流闭环”调速当“矢量控制”,太可笑了!!!

网友AE:
太有意思了。

部分话语好像有些强词夺理了。

网友AD:
呵呵,笑看云淡风轻。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呵呵,笑看云淡风轻。

1、这么多年了,矢量控制是个什么没搞清楚?还继续瞎琢磨?怎么能把变频器“电流闭环”控制应用于收放卷系统当做矢量控制来呐喊?

2、笑看“云淡风轻”可以,不能连“电流闭环”控制时的机械特性也不知道吧?

3、如果你真的是搞运动控制技术的,这个“电流闭环”的机械特性不知道叫人不可理解!

网友G:
4、用电机“电流闭环”调速(不论是直流调压调速还是交流调频调速)控制收卷电机时:

1)如果卷物松弛,张力减小,收卷电机电流必然减小;

2)电流闭环会控制调高电压或者频率,让电机转快一点儿,电流保持给定电流,卷物松弛现象就会消除;

3)如果卷物拉紧,张力增大,收卷电机电流必然增大;

4)电流闭环会控制调低电压或者频率,让电机转慢一点儿,电流保持给定电流,卷物张紧现象就会消除;

5)如果想调高收卷速度,可以宁动电位器,增大电流给定;

6)如果想调低收卷速度,可以宁动电位器,减小电流给定;

……

5、看看,和你说的有什么两样???

网友AD:
呵呵,刘老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电流环。

电流环是不可能用张力电位器来做反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呵呵,刘老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电流环。电流环是不可能用张...

1、电流环当然“不能用张力电位器来做反馈的”,你现在还不明白?

2、电流环当然是以检测反馈电流做反馈的!看看357楼的发言,哪里有张力电位器?

网友G:
3、电流环,以电机电流为控制对象;电机电流与张力有对应的函数关系,电流恒定,就是张力恒定!

4、你这个石工还在瞎琢磨!真是个石工!

网友G:
5、调涨力,就是调电流,电流恒定就是张力恒定,可以直接控制张力,也可以间接控制电流!还要我再继续说下去???

网友AF:
刘志斌老师每次回帖总能让我获益匪浅。

愿能私下邮件或者qq请教

网友AG(2013-12-12):
要和刘志斌说清楚,如果基础不扎实一下被他转晕了,还老是在你的叙述中挑毛病。这个帖子我完整的看了一遍,对于刚进入这个行业不久的我很有启发,感谢烟雨蒙蒙在篇中的解释。不知能否加为好友,方便讨论和请教。

网友AD:
因为最近公司事务繁多,所以不是一直有空与刘老师辩论问题。毕竟踏踏实实干好实业,比什么都强。

网友AD: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定要在学习理论的时候多参加实践啊。

网友AH:
我是来看热闹的,你们说的我都不懂,有老刘的地方就有热闹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定要在学习理论的时候多参加实践啊。

1、“一定要在学习理论的时候多参加实践啊。”,这句话说的不错!

2、石工的实践结果是什么?说说“一个纯粹的阻力发生器,你拧电机轴,电机就产生反向的力。至于力的大小,就由这个电位器旋到多少来决定。”是矢量控制的结果吗?

3、这个电位器旋动时,是什么参数在变化,从而产生你说的那个效果!

网友AD:
请问刘老师调试过多少台变频器?多少台伺服?报一个数字过来吧。

网友AI:
专家哪,是不屑于做调试、维修的这些小事的。只有我们劳动人民,才会变频器摸得手起茧但不懂理论哪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请问刘老师调试过多少台变频器?多少台伺服?报一个数字过来吧。

1 、交流变频调速和直流调压调速一样,只有两种闭环控制模式,即“速度闭环”和“电流闭环”控制;

2、直流调速能做到的,交流变频调速都能做到;

3、如果你真的做过很多变频器或者伺服,你就会比我还明白“矢量控制”是不存在的!

4、如果你真的做过很多变频器或者伺服,你就不会把速度闭环控制或者电流闭环控制的效果,说成矢量控制!

5、如果真的有矢量控制,石工为什么不拿出有力的证据说明,“这个电位器旋动时,是什么参数在变化,从而产生你说的那个效果!

网友AD(2014-01-11):
看来刘老师是真的没碰过变频器了或者是伺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看来刘老师是真的没碰过变频器了或者是伺服了?

1、看看你主楼的胡说八道或猜想,对比你现在的不敢张口,知道你还是明白了点什么!

2、矢量控制是谎言,就从你自己的实践得到证实!这么多年了,你竟然压根就说不出矢量控制什么“参数”,得到什么控制“效果”!

网友AD:
请刘老师不要气急,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D:
请刘老师不要气急,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你说的那个电位器调整的参数及控制的效果,就是一般的调速电路的“速度闭环”或者“电流闭环”的控制“效果”,而不是什么“矢量控制”,矢量控制只是一句谎言!

2、石工才应该“不要气急,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说说你的那个电位器控制的是什么“参数 ”,实现了人们想要的什么调速“效果”???

3、石工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应该有说不完的话,怎么一个“矢量控制”的“字”也说不出???

网友AJ:
翻资料,关于矢量控制的理解是错的,可以忽略--2014/1/26

----------------------------------------------------------------------------------------------------------------------

越看越糊涂啊

我是下面这样理解的,但我电机拖动和高等数学都学得一般,在一些细节上可能有误。

首先搞清楚下面几个问题啦。

1)闭环和矢量控制没有直接联系,电流环和转速环的作用是为了实现“快稳准”地对电机进行调速,闭环用来反馈速度信号。矢量控制也是有电流环的,根据是否闭环矢量决定是否有转速环。

2)其实电流环、转速环是为了让电机能够尽可能的跟随控制器给予电机转速预期,和转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保证转矩”是“保证良好速度跟随性”的基础。经常出现情况:调节电流环和转速环PID后可以让重负载也能起动的更有力,其实是因为调节后让同一反馈值时而输出(频率、电压)变大了的原因,但是这种调节会导致轻载时出现超调或振荡。

2)异步电机0-5Hz低速转矩不够好(搞起重的,对低速转矩要求高),是指低频调速时的转矩,具体是指依据直的V/F曲线进行调速,频率从0开始一直上升,而在5Hz以下出现比额定转矩要低的情况。和起动时加额定电压、频率的电源所产生的的起动转矩是两回事。低频调速的转矩下降是由于低频时难以保证转差率,以及绕组阻抗上的压降导致的(所以一般都会调节低频段的V/F曲线以补偿该压降)。

现在将主角变回矢量控制,先看看简介吧:
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

A)由描述可以知道矢量控制时会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电流,而且他们的幅值和相位不同。也就是两个不同电流和成出来的总电流并不一定是正弦波。

B)电机的模型告诉我们,三相交流电在定子上会产出幅值不变转速为同步速的磁场。而转子上的闭合回路切割磁感线会产生相应的电流和磁场,但转速要比同步速低。而问题就是定子和转子磁场在不同的角度差时会出现不同的力矩,就像两块磁铁,一个的N和另一个的S的相对位置不同时他们之间的力也就不相同。(太具体电机模型问题翻电机拖动到书看吧,我只是翻书的……)

C)而矢量控制则将电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在定子上产生同步速的旋转磁场同时让转子产生对应的电流和磁场,再叠加另一部分电流,其产生的磁场一直与转子的磁场处于一个能产生理想转矩的角度。就是这样一个负责让转子产生磁场(也就是励磁电流),另一个负责让转子产生理想转矩(也就是转矩电流)。因此矢量控制能够实现满载下电机在0Hz产生理想转矩,此时励磁电流产生的磁场在旋转,而转矩电流产生的磁场静止并与转子保持最佳角度。在起重行业常叫做0速制动,让电机达到0Hz后再关闭机械制动器。

D)上面说将电流分开控制,但其实现实情况是两个电流产出的磁场会耦合而影响相互影响,因此直至某人通过数学的坐标变换(类似用极坐标系表示某些曲线要比XY坐标系简单得多)实现两个电流的解耦之前,人们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来控制低频调速的转矩。不过需要的数学计算还是很复杂,后来出现牺牲一点性能但可以简化计算的直接转矩控制。至于他的数学模型各位自行翻资料,在我能力范围外了。

E)要解耦必须要得到电机的精确模型来进行数学计算,所以都会用变频器进行电机参数整定,否则计算出来的电流是错的,可能会导致电机的控制效果比V/F要差。另外当电机的转速到达一定值并匀速运转后,矢量控制合成出来的电流会和普通控制的没有太大差别,效果差不多。

F)上面所说的转矩电流产生的磁场要与转子磁场一直维持在对应角度差上面以产生理想转矩,所以不同的矢量控制方式就会有不同的控制效果了。通过闭环矢量控制一般通过编码器等反馈电机的转子角度,由于角度是准确度,所以出来的效果很好。而无传感矢量控制则是通过电机模型和运行时的电流推算出转子角度,由于该角度并不是太准确,所以在低频调速是的力矩特性要比闭环的差,做不到0速制动。另外还有一些相对较偏门的矢量控制,如丹佛斯的VVC+(电压矢量控制),据说他也是通过数学模型将励磁和转矩解耦,但控制的不是电流而且电压,所以如果电机绕组的电抗等变化较大就会由于压降引起力矩下降。

最后就是上面提到什么参数可以调整控制矢量控制的问题。先看一下矢量控制的框图,你会发现和常见的带转速环、电流环的控制差不多,区别只是对电流的处理上多了个矢量变换。而大部分厂家会对矢量控制的算法做出自有的调整并作为黑匣子,所以关于他的调节参数几乎没有。但是如果要对系统的跟随性、运行平滑度等进行调整,那和一般控制方法一样调整电流环和转速环的PID控制器就可以了。就像是如何将经过PID计算的速度给定值转换PWM波一样,一般用户无需干涉,也很难干涉。

P.S. 貌似有不少错误字,各位看到时用拼音自动脑内转换一下吧……

网友AK:
学些了 但还是有些地方是懂非懂的 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J:

我是下面这样理解的,但我电机拖动和高等数学都学得一般,在一些细节上可能有误。

……

1、你什么不懂也不怕!怕的是你不明白而胡说八道;

2、你只要看着异步电机在工频电网上是怎么运行的,就会明白;

3、异步电机在 工频电网上运行:

1)电机空载时,电流小,几乎都是励磁电流,我们称之为空载电流Io;

2)电机负载运行,负载重电流大,负载轻电流小,电机电流、转矩跟随负载大小轻重自动变化;

3)电机空载时,功率因数最低,电机额定运行时功率因数高;

4、请问Ray Cen ,电机的电流是电机根据负载大小自主变化的,还是受电源控制的?

5、请问Ray Cen ,电机电流中的励磁电流、转矩电流的变化是电机跟随负载大小自主变化的,还是受电源控制的?

网友G:
6、所有用电设备,它的电流都是由设备自主决定的,是设备设计制造者决定的;

7、一个设备,如果它的电流受电源电压控制,那么不是电压高烧毁就是电压低不能正常工作,电源只需要提供设备需要的电压、频率就行了,别的事就不要操心了!

网友G:
8、异步电机工作时,它的电流是大是小,电机自己知道,电源的责任就是提供电机需要的频率、电压就行了;

9、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变频器只是给电机提供一个能改变频率、改变电压的电源,电流大小,以及是励磁电流、转矩电流,都由电机及负载大小决定,谁也管不了,谁也控制不了!

10、要控制异步电机的电流,特别是控制电机的励磁电流、转矩电流那就是一个笑话,是一个谎言!

网友G:
11、所以生产变频器的专家、厂家的责任是:

1)它的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否则电机转矩忽大忽小而产生振动:

①一是要对称,三相相差时时处处都是1/3T;

②二是要正弦,输出的PWM波要保证电机得到的平均电压越接近正弦越好;

2)它的频率和电压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输出多大的频率时应该输出多大的电压?要处理好,电压高了电机铁芯磁通会饱和发热,电压低了电机转矩下降无力!

网友G:
12、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处理的方法不同,结果不同;

13、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与电压的关系,早期用U/f=定值模式,低频端电压偏低,转矩不足;现在的变频器低频时的电压提升,转矩得以提升,举例说(U-IR)/r=定值模式,低频端转矩就好多了;

14、因为电压的高低,直接决定电机的主磁通Φ的大小,实际上就是,改变频率时,改变电压,保持电机主磁通大小恒定,就是说频率高低不同时,电机的主磁通Φ不变恒定,就是好变频器!

网友AL:
4年多,大学本科都可以读下来了。一个简单的概念还没搞清楚,可见够固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L:
……一个简单的概念……

1、你来说说这个“简单的概念”?!

2、觉得不是概念简单,而是“简单理解”,如楼主所云!

3、矢量控制是一种“控制操作”,就好像驾驶员手握方向盘一样“具体”,之所以变成概念操作,其本质就是一种谁也说不明白的任人游戏的谎言!

网友AL:
想搞明白“矢量控制”还真不容易!说:概念简单,是指这一思想显然是受“直流电机调速”的启发。但是不了解现代控制理论,就不能真正理解“矢量控制”。连“矢量控制”的真正概念都不能理解,有怎样能够承认“矢量控制”的工业产品呢。所以就有“矢量控制必然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谎言”。

网友AL:
但是从应用角度,怎样来学习“矢量控制”变频器?我的建议很简单:先找一本矢量控制的教科书,再结合西门子矢量控制(VC)变频器大全的系统框图和参数设置。慢慢体会吧!

网友AL:
先承认“矢量控制”,在慢慢体会;而不是否认加拒绝!

网友G:
引用 网友AL:
先承认“矢量控制”,在慢慢体会;而不是否认加拒绝!

1、谎言就是谎言,过了这么多年,还要体会,再过多少年,还要体会,说明它真的是谎言!

2、只可体会,不可言传,就是谎言的特征;

网友G:
引用 网友AL:

…… 不了解现代控制理论,就不能真正理解“矢量控制”。……

1、那就说说你的 “现代控制理论”!

2、恐怕你的“现代控制理论”也是个谎言,不信说说大家听听!

网友AL:
数学基础恐怕不够,讲了也是白讲。自己拿一本西门子变频器大全先看吧,看不懂,尽管问!

网友AM:
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啊!时间已经和解放战争相当。而且还远没有结束。

XW:主角是著名的揭露谎言和骗局大师刘志斌。好像晶闸管软启动是个骗局、变频改造风门调速节能是个骗局……都是出自刘志斌的手笔。

东方:那些是不是被实践证明是搞错了吧?现在也不谈了。

XW:这个,要由刘志斌来确认才行。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东方:那么,矢量变频器呢?真实or谎言?

寒湘子:先承认“矢量控制”,在慢慢体会;而不是否认加拒绝!

刘志斌:谎言就是谎言,过了这么多年,还要体会,再过多少年,还要体会,说明它真的是谎言!

XW:还是没有统一呀!

网友AN(2014-03-12):
出售的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的设计资料包括:电路图、说明书、软件源码(ICCAVR源码)。

联系方式:QQ 790013363 非诚勿扰!

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1.最多一拖四控制,满足多泵控制的需求;

2.可复位故障状态及恢复出厂值设定,防止参数混乱;

3.故障记录信息代码最多10条,方便用户查询最新故障信息;

4.采用增量式PID控制,消除积分饱和,响应速度快,精度高。

5.A/D和D/A模拟量与主控芯片完全隔离,内带看门狗,采用数字滤波及多项抗干扰措施,防止软件跑飞;

6.可接无源远传压力表、有源电压及电流型压力变送器;

7.A/D转换采用12位高精度模拟量信号采集芯片,可接入0-5V/1-5V和4-20mA/0-20mA传感器信号。

8. D/A输出分辨率为12位,控制频率输出电压为DC 0-10V。;

9.具有压力传感器零点补偿功能;

10.当单台水泵工作在低频状态时,可以设置水泵是否休眠或者以

    下限频率运行。

11.具有定时自动换泵功能,防止水泵锈蚀。

12.具有设定某台水泵优先投入运行的功能(调试阶段比较有用)。

13.具备自动切除故障泵并且投入其它闲置泵的功能,避免因故障

     泵造成停机影响供水质量;

14.低水位自动检测保护功能。

15.水泵空转检测保护功能;

16.超压自动停机功能;

17.分时分压供水控制功能,最多有八段时间控制(24小时内);

18.消防信号有效时,系统会优先按照设定的消防工作压力运行。

19.仪表同时提供DC5V和DC24V两种电源,方便远传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的接入。

网友AO:
不错,留个脚印,做个标记

网友AI:
矢量控制乃天书也,岂是凡夫俗子能看懂的?

网友AP:
看了,也学习了。

很多名称都是一个概念的名字,无论谁弄出来一个东西就要有个名字,设计者 就根据这个大概接近的特性或表现定义一个名字,这个名有高有低有神奇,如果太在意那个名字就会产生忽略东西的真正意义,还是看看那个东西在他该用的场合适用吧,如果真的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就是叫神机也得忍着 用是不。高端的我们还是难以望其项背,国货真的该努力了,再怎样还是愿意挺国货,希望有志厂家不要让我们失望吧!不要也是纠结在概念上啊!

网友AQ:
哈哈哈哈卡接口贾会计卡卡就卡机

网友AR:
华山论剑,2008.12.22开始,至今未果。各大门派剑拔弩张,              要是从2008年开始专心研究变频器,今年整个变频器都出来了,还是世界名牌。 其时不管你变频器是那种控制方式,能满足现场要求,用个十年八载不坏,能节能就是好变频器。哈哈,话说回来了,国产的真不好用,但是价钱便宜。之所以中国落后很多,恐理都一样

网友AS:
五年多都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在工程应用中,我觉得哪个变频器能满足控制要求,稳定、经久耐用,那就是一台好变频器,矢量控制算法每个变频器厂家都不一样,作为使用者我觉得也没必要研究明白控制算法,经过多年的现场应用,我觉得这种矢量控制无非就是根据永磁同步电机延伸出来的,通过控制模型将异步电动机变成接近于永磁同步电机的特性,小弟使用过Danfoss的FC302和台达的C2000做过定位控制,只控制电机做定位,两台变频器效果差不多,但是加上负载,那就差多了,FC302不管把负载惯量提高多少,依然定位精度在5个脉冲当量之内,C2000负载惯量太大时根本无法定位,这就是差距。在现实工程应用中,能满足控制要求,矢量控制是“真实or谎言”还有必要弄清楚吗?

网友AT:
我是菜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区分变频器,但是我在工作中遇到过,用一些垃圾的变频器,在低频率下运行,要不就是不会转,要不就是转一会就报警。而好的变频器是不论1HZ或20HZ都是一样,很稳定,有的变频器虽然能把速度降下来,但是扭力提不上去也是缺点

网友AT:
我现在想搞明白,矢量控制和V/F控制的区别。求高手解释,简单一点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