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串电阻

楼主(2008-12-22):
我厂天车直流延时继电器,以前直流是通过二极管串电阻接到线圈上,现在不用串电阻接到线圈上也一样用,请问二极管串电阻电阻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不串有什么坏处吗

网友A:
吸收,保护作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用来限流保护线圈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   。很好     。。。

网友D:
限流,跟吸收作用!!!!!!!!!!!!!!!!!!!!!!!!

网友E:
大家都知道,流经线圈的电流变化时,线圈会产生自激电压来抑制电流的变化,
当线圈中的电流变化越快时,所产生的电压越高。在工程中,PLC驱动24VDC中间继电器(或者其他直流线圈)时,并联一个二极管来消除自激电压(或者有的继电器本身就自己并联了二极管)
可是原因大家都清楚吗?
继电器并联二极管电路利用二极管的反相击穿能力,用来稳定线圈电压
为了保护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晶体管VT由导通变为截止时,流经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将迅速减小,这时线圈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与电源电压叠加后加在VT的c、e两极间,会使晶体管击穿,并联上二极管后,即可将线圈的自感电动势钳位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此值硅管约0.7V,锗管约0.2V,从而避免击穿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并联二极管时一定要注意二极管的极性不可接反,否则容易损坏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

网友E:
二极管只不过它在这起续流作用而以,例如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接的那个二极管或单向可控硅两端反向接的也都是为什么要反向接个二极管呢? 因为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很大的电感,它能以磁场的形式储存电能,所以当他吸合的时候存储大量的磁场当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由导通变为截至时线圈断电但是线圈里有磁场这时将产生反向电动势电压高达1000v以上很容易击穿推动三极管或其他电路元件,这是由于二极管的接入正好和反向电动势方向一致把反向电势通过续流二极管以电流的形式中和掉从而保护了其他电路元件,因此它一般是开关速度比较快的二极管,象可控硅电路一样因可控硅一般当成一个触点开关来用,如果控制的是大电感负载一样会产生高压反电动势原理和继电器一样的。在显示器上也用到一般用在消磁继电器的线圈上。 经常和储能元件一起使用,防止电压电流突变,提供通路。电感可以经过它给负载提供持续的电流,以免负载电流突变,起到平滑电流的作用!在开关电源中,就能见到一个由二极管和电阻串连起来构成的的续流电路。这个电路与变压器原边并联。当开关管关断时,续流电路可以释放掉变压器线圈中储存的能量,防止感应电压过高,击穿开关管。一般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用来把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势释放掉!

网友F:
二极管是反向续流保护继电器线圈的,串电阻是限流保护二极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是反向续流保护继电器线圈的,串电阻是限流保护二极管的

同意楼上的说法!!!!!!!!!
二极管串电阻应该是并接到线圈上

网友H:
2极管串电阻应该是并接到线圈上

网友I(2009-01-31):
此时那个二极管叫做续流二极管,在电源通断瞬间,线圈感应出的高压反电势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但会被续流二极管迅速泄放掉,从而保护其他电路,同时还不至于引起线圈误动作。你的线圈看来是直流的

网友J:
限流保护二极管...

网友K:
线圈是感性负载,断电瞬间会有一反向电压,这部分能量主要被二极管和电阻吸收,又称阻容吸收,用来保护模块,电阻起限流作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是反向续流保护继电器线圈的,串电阻是限流保护二极管的

还是接上匹配的电阻

网友M:
温故而知新

网友N:
那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那电阻是限流电阻。起提高稳定性防止误动作和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那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那电阻是限流电阻。起提高稳定性防止误动作和限流保护作用。

温故而知新

网友P(2012-03-07):
大家是否没看清楼主的题目吧?楼主是说串接在线圈上的二极管有什么用途!其实在很多的直流线圈中,在前进线前端串一只二极管,具体是什么作用,我也很想搞明白!

网友P:
我个人观点是,磁体在线圈中运动时,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如果不串接二极管,线圈产生的电压会影响到与此线圈并接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