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故障

楼主(2008-12-22):
我在调试台达PLC-ES系列时,出现在在线监控时电机一转动,监控画面马上就停止不动了,出现通讯逾时的提示,而且再次监控时,要把USB转RS232接口插拔一次,和把软件重新启动一次,才可以重新监控.

2.台达PLC没有在线修改程序的功能吗,

楼主:
还有上面的是什么意思啊,是软件不行吗

网友A:
多半为USB转RS232线的问题,找个9针串口的本本试试!

网友B:
我也觉得是线的问题~~~

楼主:
我到想换电脑,经济缩水啊,

网友C:
台达的软件BUG太多了,经常搞得晕头转向

网友D:
多半为USB转RS232线的问题

网友E:
USB接口设备应用在工业现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我在调试台达PLC-ES系列时,出现在在线监控时电机一转动,监控画面马上就停止不动了,出现通讯逾时的提示,而且再次监控时,要把USB转RS232接口插拔一次,和把软件重新启动一次,才可以重新监控.

2.台达PLC没有在线修改程序的功能吗,

不能在线修改程序,就是去了PLC的重要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