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显示及数值输入问题

楼主(2008-12-22):
数值显示问题:  PLC里 0-10000,转换到屏上显示0.00-1.60MPa

                    设置是不是:十进制--小数点以上位 1,小数点以下位 2--输入下限 0--输入上限 10000--工程量下限 0--工程量上限 160

数值输入问题:设置0.00-1.60MPa,输入到PLC里0-10000

                   设置是不是:十进制--小数点以上位 1,小数点以下位 2--输入下限 0--输入上限 10000--工程量下限 0--工程量上限 160

网友A:
十进制--小数点以上位 1,小数点以下位 2--输入下限 0--输入上限999

这样就可以了,不要选择工程数据显示,先让PLC读取,然后从PLC里做个工程量数字量转换!

网友B:
必须要到plc里面换算的,或者在人机里面换算 乘以系数100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