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08-12-22):
大家好,,我这有台电焊机,,接的是两相380的,还有一个接的是地线,它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A:
电焊机相当于降压变压器,一次电压是380V,二次电压空载是为70V左右,所以电焊机只能接380V交流电,不能接直流电,;即使是直流电焊机也是接三相380V交流电,输出为直流电而已

网友B:
输出电压降下来了,可是电流增大了。

网友C:
利用初级线包陡降,获得次级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焊机相当于降压变压器,一次电压是380V,二次电压空载是为70V左右,所以电焊机只能接380V交流电,不能接直流电,;即使是直流电焊机也是接三相380V交流电,输出为直流电而已

有220伏输入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