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焊机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8-12-22):
请问电焊机是怎么么工作的,,我这有台电焊机,,接的是380的,只接了其中两相,还有一个是接的地线,

网友A:
普通的交流电焊机就是一个变压器加个限流电抗器组成的。。。

网友B:
我过来了,马上就有答案了!

电焊机分多种:按输入电压等级分有220v、380v;

网友C:
接1楼。低压,短路,拉电弧,产生高热,融焊条和铁,焊接了。

网友D:
焊条与母材短接是产生大电流小电压,也就是说焊机输出的是大电流小电压。工作原理可以查书

网友E:
你的电焊机是380V的。单相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