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震动主要原因是不是转子不平衡?

楼主(2008-12-22):
电动机震动主要原因是不是转子不平衡?

网友A:
不全是,轴承损坏。基座是否牢固,或连接方式是否正确,中心是否同心

楼主:
如果转子不平衡会怎么样?会也现什么现象?

网友B:
电动机在运行时振动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转子不平衡

2)、轴头弯曲

3)、皮带盘不平衡

4)、皮带盘轴孔偏心

5)、固定电动机的地脚螺丝松动

6)、固定电动机的基础不牢或不平

另你也可参考这里

网友C:
固定不好就震;

除共振外,基本都是机械部件引起

网友D:
1电动机可采用联轴器,正齿轴或皮带与负载机械联接,双轴伸电动机的风扇端只允许采用联轴器传动。 2采用联轴器联接时,电动机轴中心线与负载机械的轴中心线要重合,以免电动机在动行中产生强烈振动,联轴动和不正常的声音等。器的安装偏差为:2极电动机允许偏差0.015mm,4、6、8极电 动机偏差0.04mm。 3立式安装的电动机,轴伸只允许采用联轴器与机械负载联接。

网友E:
我觉得还是机座不牢引起的震动

网友F(2010-04-24):
使用振动测量仪器记录和分析谐波成分很快可以知道震源和处理方法!QQ:394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