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误动作

楼主(2008-12-22):
我们那有台2.5米卧车,力士乐驱动器控制国产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带动刀架z轴传动。今天操作工干R的时候用手搬动刀架x方向,z轴自己就在动。反复试了几次都是如此,如果排除机械问题,电气问题有哪些。

网友A:
伺服抱在问题,可以考虑

网友B:
第一个找交流伺服电机是否有问题,二是自锁不灵,

网友C:
是一厂的吧,是手轮信号的事

楼主(2009-06-01):
该问题是程序模块的原因,有关程序丢失了,得重新写程序。但是我们不得行,只有发到厂家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