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QD75的问题

楼主(2008-12-22):
各位大俠,請問qd75報警錯誤編碼為522,提示要求脩改commend speed,這是怎么囬事,謝謝

网友A:
命令速度在设置范围之外。
线性插补、环性插补:
参照轴在设置范围之外。
速度控制插补:
参照轴和插补轴中有一个轴在速度
范围之外。

网友B:
那个意思是指令速度

网友C:
看手册里的具体说明,这模块有个详细的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