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给定和反馈不一样呢?

楼主(2008-12-22):
我们用的一款SEW的变频器,原来用于控制一台3KW的风机,2980转,后我们改为控制油泵,是1440转的,改后发现,当我们给定20%时反馈只有10%,即是反馈总是给定的一半。请教各位是啥原因,谢谢。

网友A:
最高转速对应的%

现在你的最高转速变了,那就要变了~~

具体参数忘了,自己看一下吧~~

网友A:
或者加我QQ,好久没用SEW的了,那个就是好用,可编程的,

想念

网友B:
反馈对应的模拟量百分比

网友C:
肯定是变频器的参数没有改变。你调一下模拟量输出增益试试看。在原来的基础上放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