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单相电机,电阻对的,转子是好的,定子是新的为什么就是开关打不开?

楼主(2008-12-22):
我有一台单相电机,电阻对的,转子是好的,定子是新的为什么就是开关打不开?

网友A: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能详细点吗?

楼主:
我有一台单相电机,一开机就电流高,开关打不开,但是电阻是好的,转子是新的,

网友B:
你怎么知道电阻是好的?如果匝间短路是测不出来的。

楼主:
我有相关信息,它那电阻绝对是对的,定子是新的

网友C:
轴承,还有转子是否断条!

网友D:
电容合适吗

网友E:
从你说的好象,转子,和定子不是原配的。

网友F:
你说的是不是开关跳啊?

楼主:
转子是旧的,但放到其它电机里面好的,开关不跳,是开关打不开,高电流

网友G:
可能转子直径和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H:
通电,转一下转子,看看能不能转动,如果不能那就是离心开关坏了....不知我这样说对不对呢?

网友I:
电压不对吧,改为110V的试试?

网友J:
启动是电流较大要加电容啊

网友K:
看一下是不是卡了/

如果没有不电压改一下试一试

网友L:
是不是绕组接错了,改变一下绕组接法

楼主:
绕组接错的话电阻就不会对的啦

网友M:
可能是定子和转子不匹配

网友N:
问题要说清楚,是离心开关打不开吗

网友O:
我有一台单相电容电机,是地跨车上用的,现在是启动时间长。热继经常跳,不知道跟你的原因一样不?

网友O:
今天那台电机还烧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有一台单相电容电机,是地跨车上用的,现在是启动时间长。热继经常跳,不知道跟你的原因一样不?

电容老化了,容量不足,冬天这种现象比较常见.

网友O:
今天检查完之后,可能是启动时间太长,启动变压器有些毛病。

网友Q:
电容的问题~~~~~~~~

换新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R: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S:
晕!!!我看你见鬼拉!

不信!你给我试试看 !不转?再不转,这有专用电话!521841    收废铁的!

网友T:
呵呵  楼上你是搞笑的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发帖有积分限制吗?

网友V:
用手转动一下转子,能灵活转动,轴向没有串动,说明机械方面正常,测量两个绕组阻值正常,那多是电容容量太小。

网友W:
先用手试转一下看能否转动,不堵的话换个大一点的开关

网友X:
电容和离心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