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节电器真的能节电吗?

楼主(2008-12-22):
当今是节能的时代,而对照明此项技术是否真正的节电哟.各位有和高见.

网友A:
好象一般都是降压,牺牲一些照度

网友B:
也许能节电,但我没试过,也没看懂理论。

网友C:
节能是肯定的,但要看是什么灯了,例如电子节能灯。

网友D:
也许能节电,但现很多理论上有问题。电子节能灯太容易坏,也不能说节能,寿命短,怎说节能.

http://www.minyantech.com

楼主:
本公司装置用电子节能灯与高压汞灯

网友A:
许多家换用节能灯改造的后果是:节电不节钱。许多节能灯具寿命不够长,或者灯具假冒伪劣,这样算来,对国家究竟是不是真地节约了资源,还很难说。一些对照度要求不高的地方降压节能,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网友E:
所谓节能,就是降压,牺牲照度。

对于路灯照明是可行的,因为夜间电压偏高,存在过量的照明,也就是存在浪费,此时调节电压,降低路灯的照度是可以节能的。

但对于一般的工业照明,如果此时的照度已经适宜,不存在过量的照明,也就不存在节能。

网友F:
节能灯肯定节电,但售价高,寿命嘛,有些比较短,就可能出现省电不省钱的现象。

好在现在政府已经启动了节能灯补贴。

网友G:
节能灯,怎么不节能呢?不同种类的灯有不同的节能方式,我是做LED节能灯的,节能是可以啃定的,使用寿命也是最长的,不过价格要相对的高一点.不过我认为还是用这种灯比较好.

网友H:
节能灯省电不省钱!对于节电器吗.呵呵就看你使用的都是什么负载了.如果是阻性负载的话是不管用的,如果是感性或容性负载可以减少无功功率.,从而达到省电的目的

网友I:
^_^把你的电压降下来,不用节电器一样节电,纯粹骗人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节能灯省电不省钱!对于节电器吗.呵呵就看你使用的都是什么负载了.如果是阻性负载的话是不管用的,如果是感性或容性负载可以减少无功功率.,从而达到省电的目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K:
对照明而言,LED灯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节电50%以上、寿命长10万小时以上、照度高80LM/W以上。

目前就是成本高,综和计算还是省钱。

网友L:
照明节电器的节能如上所说是降压节能。看应用场合选择。

节能灯不管哪种。看保质期和实测,综合计算出结果。如果LED灯保质期10万小时,我觉得应该能省钱的。

不管哪种节能。看场合说话。看工况说话。以实际说话。合适就用,不合适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