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固态继电器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楼主(2008-12-23):
请教有用过固态继电器的朋友,我要用他来驱动电磁阀线圈,这个电磁阀的开关速度可以达到10000次/分钟,我想用PLC驱动固态,固态再驱动电磁阀线圈,可就是不知道固态的驱动速度是多少?我用到的电磁阀开关速度只要达到2000次/分钟就可以,普通的固态可以达到吗?

网友A:
一般的固态继电器开启时间<1ms,关闭时间<10ms,对于你的开关速度2000次/每分钟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不可能实现,你的电磁阀开关的频率要166HZ,交流电的频率才50HZ,固态继电器开关是靠交流电的正负半周来实现的,即使固态继电器可以做到这个开关频率,你的电磁阀是什么样的,能够响应如此高的开关频率。

网友C:
楼主要控制什么呀,这么高的开关频率,以前做过一个项目也需要类似的高速动作,但是执行部件达不到,改别的方案了

网友D:
是不是控制恒温恒湿机啊?

楼主:
回2楼的

电磁阀应该可以达到,这个电磁阀是MAC的高速阀,他的参数是可以达到,固态我就是不太清楚。

回3楼,我的是用在喷胶的胶枪上的。

网友E:
固态也可以是直流的啊

网友F:
完全可以,固态器件的响应速度是微秒甚至纳秒级的,完全可以满足。在这么着,也比电磁铁的电磁响应时间短啊

网友G:
大哥 你用的是什么电磁阀啊?

2000次/分钟?  不会吧????

网友H:
我用过Aysmtec,美国点胶机,喷胶频率很高

网友I:
一般的交流固态继电器是不行的{其内部为可控硅],现在市面上有直流的固态继电器{其内部为MOS管}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E:
引用<{其内部为MOS管}>。对

网友J:
干什么用的啊?这么快的频率?

网友K:
得查一下参数再回答。如果允许的话使用变频作电源什么的频率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过Aysmtec,美国点胶机,喷胶频率很高

我应用的就是胶机.

网友L:
没有见过动作这么高速的开关。

网友M:
没用过这么高频率的

网友N(2009-03-01):
你的电磁阀是交流还是直流?这么高的频率在电磁线圈上会有很高的反电势,要认真考虑.

网友O:
固态继电器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但电磁阀不可能受的了的

网友P:
要达到2000次/分钟

你通过三次信号转换,应该够呛吧,至少得考虑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吧。

网友Q:
一般的固态继电器开启时间<1ms,关闭时间<10ms

网友R(2009-12-17):
<1ms是什么意思啊?必须比这小还是?

不好意思,小妹第一次接触。。。

网友S(2010-03-29):
固态继电器执行元件是可控硅,可控硅是半控元件,也就是说导通后要在交流电在过零点时而此时控制信号为低电平时关断,而你的控制信号和交流电没同步控制,因此我估计达到2000次频率不一定能实现

网友T:
应该用晶体管吧!类似老式的点阵打印机针头,频率很高!

网友U:
你的电磁阀一定要用直流的,电肯定没问题,关键是阀有没有这么高速度

网友V(2011-07-26):
蓝瑟MHM-01C 或 02C 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无源继电器 3KHhz DC48V 3-12A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W:
开关阀2000次/分钟-----这类话都是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