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dows自带的软件来截图,该怎么操作?

楼主(2008-12-23):
以前看到过有人回过这样的帖,现在想用却怎么也弄不出来了,求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打开你要的画面,按一下"Print Screen SysRq"键,然后"粘贴"到你要的地方.

网友B:
把这个窗口放到最上面,然后按"Alt+Print Screen SysRq"键进行复制,再到其他地方粘贴即可。

请关注我们的网站:www.plant-auto.cn,苏州普蓝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C:
按Prt Scr SysRq键就可以了,现在的系统不用加Alt了。粘在位图里做一下处理,就可以用了。还可以下载一个“蜻蜓抓图精灵”抓拍工具,用来印屏。我现在就用这个工具,很不错的。

网友D:
  呵呵。             直接按 print screen sysRq , 然后再打开画图,粘贴,  保存,OK````

   看我还用金山毒霸咧。

网友E:
直接按 print screen sysRq , 然后再打开画图,粘贴, 保存,OK``

网友B:
如果有多个浮动窗口可同时见到时刚需按ALT,自己可以试试,我现在还不能粘贴图片,正在申请中,要不可以做个实例给大家看看区别

网友F:
经典 学会了,很好用

网友G:
呵,有用!                               以前一直用QQ来做

楼主:
我问的不是各位老师说的那样,比如说我要复制PLC梯形图的几步到‘画图‘里面去,其它的我不要,那又该怎么操作?我不要全屏的.

网友H:
加Alt键是拷贝当前激活窗口到剪贴板,不加这个整个屏幕

楼上只要局部可在画图里移动处理

楼主:
楼上的说的不错,在‘画图‘上是可以随便修改,可总没有一步到位来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