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请问各位老师,采集一个模拟量,需要一个参数值,这个参数是怎么求来的.比如一个10Ma的压力变送器,输出4到20毫安,这个参数怎么求?

网友A:
压力 10MPa ----压力变换-----电压mv-----便送器o~10v   or  4~20ma  ------------模拟量模块-----plc----上位机或界面

网友B:
^_^加个压力变送器输出一个标准的信号值就可以了。

网友C:
直线对应关系;

0对应4mA;

最大压力对应20MA;

网友D:
10Ma的压力值对应4~20mA标准信号,而4~20mA标准信号对应PLC内的数字量

网友E:
是的,比如最大10MPa=20mA=PLC的数字4000(16位模拟输入)。那么4000/20=200。

网友F:
10MPa=20mA=4000或6000或输入最大值

0MPa=4mA=0

用定标指令来做,直接读就行了.

楼主:
yang1216 老师说的SCL指令,SCL 2022 D620 D200 这是它的用法,但D620里面代表的这个数字该怎么计算?

楼主:
我看了我们的程序,40Ma的传感器是0FFA04000,10Ma的0FA001000.

楼主:
原程序是这样的:

LD P_ON     MOV #400  D622

                      MOV #FFA  D623

LDNOT 8000   SCL  X:2022  D620  D200

这里有两个问题:D620为什么是D623+D622      D623  D622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G:
0MPa=0mA=0

10MPa=20mA=27648

开路时为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