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寄存器的具体解释

楼主(2008-12-23):
请教各位老师,PLC里面的寄存器AR  HR是什么意思,它们区别在哪?看书有点抽象,我想要通俗易懂的解释.

网友A:
AR存储区用于特定功能,如标志和控制位。一般是PLC内部都定义好的位。如时钟寄存器等。

HR存储区用于保存数据,并并电源关闭后数据或控制位的ON/OF状态保持不变。

自己在有PLC的情况下试验一下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B:
AR多半是只读的状态位,少数设定位是可写的

HR都是空的,留给用户用的.断电保持,按位按字都可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