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相与相序保护原理?

楼主(2008-12-23):
断相与相序保护原理是什么?检测是正常,带载后输入正常,但它检测异常断开,为什么?

网友A(2010-12-13):
我也很希望知道

有电阻 有电容 有氖泡 至于原理还真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B:
缺相和逆相序保护的原理都是要滤出负序分量。
我见过德国人做的,用滤波器移相,移相后用运放做加法器,然后整流滤波。设定限值判别

网友C(2011-07-29):
过去断相与相序保护大多采用模拟比较电路实现保护功能,现在技术进步了,比如正鸿科技生产的ZHRV1相序电压保护器,是采用单片机为核心的数字电路,实时采用,经过单片机运算后实时监控,比较故障模式后,控制输出继电器状态,以达到保护电压故障的目的,产品实际运行可靠。

网友D:
我根据实物绘制过原理图,等我转成JPG后传上来大伙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