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8-12-23):
请问各位大虾!!我公司现在进一台意大利的设备!!我方现在正在安装,但图纸上提出编码器接线要求是,注:接线电缆规格4*2+SH  0.35是什么意思???

请各位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我好采购!

规格有4*2+SH  0.35                        3+SH    0.5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就是屏蔽信号电缆,只要线径和根数保证,满足使用,买质量好的。

网友B:
照字面意思应该是4对绞线,也就是说总共8芯,每芯线径.35

网友C:
欧迪说的对,我个人认为阿,不过进口的东西对接地要求很高,我感觉楼主还是严格按照要求来购买电缆。

网友D:
4*2是4对双绞线.SH是屏蔽线.0.35是每1根线的截面积

楼主:
谢谢各位工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2是4对双绞线.SH是屏蔽线.0.35是每1根线的截面积

网友F:
我朋友也碰到过,应该是差不多吧,截面积为0.35的双绞线数量为4对

网友G:
应该是4对两两双绞0.35平方的屏蔽电缆

网友H:
如果不是二手货,应该随机提供!1、要按图纸规格型号照单抓药;2、可买国产截面为0.35的 四对双绞线屏蔽电缆代用。

网友I:
其实也没必要完全按照他的标准作    但要看安装后的效果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J:
对: 欧迪 关于

照字面意思应该是4对绞线,也就是说总共8芯,每芯线径.35

内容的回复:

回答准确

网友K:
4楼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4*2是4对双绞线.SH是屏蔽线.0.35是每1根线的截面积

国外的设备最好用好一点的线,找那种8芯(4对双绞线)可绕线比较好!!!

网友L:
忘记一点就是需要那种带屏蔽的!接地很重要,可以用它接地!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照字面意思应该是4对绞线,也就是说总共8芯,每芯线径.35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