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CE NE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各位大哥:

        我们一项目,采用的AB Compact logix L35E的CPU,1769-SDN下面挂了四个西门子ET200S系列的子站和一台AB的变频器,CPU的电是一直没断,现在在子站上电的时候SDN模块会出现扫描错误。各节点报78的故障(扫描列表不存在,节点号交替闪烁)。来回多断几次子站的电源就好了,或者断一下主机架的电源也没问题了。一直不明白是啥原因造成的。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先把西门子的从站拿掉,再试一下,如果依然是这样,再反过来把变频器拿掉,再试一下,找出是哪一台在影响总线通讯。

另外,78不是说扫描列表不存在,而是主站检测不到扫描列表中的从站。

网友B(2009-04-14):
美国科动的网络延伸器可将CAN/DeviceNET网络延长至6.7km.  http://www.erk-elec.com/devicenet_extender.html

美国科动2003年起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设有独资工厂,产品性能优异,价格公道,大家不妨考虑对比一下.

www.erk-elec.com 0512-66094006,sales@erk-elec.com

EXTEND-A-BUS Series
Model                         Description
EB/DNET-CXB         EXTEND-A-BUS for DeviceNet with coaxial bus backbone
EB/DNET-FOG         EXTEND-A-BUS for DeviceNet with fiber optic backbone

网友C(2019-07-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