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编码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8-12-23):
请问各位大虾!!我公司现在进一台意大利的设备!!我方现在正在安装,但图纸上提出编码器接线要求是,注:接线电缆规格4*2+SH 0.35是什么意思???

请各位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我好采购!

规格有4*2+SH 0.35                 3+SH     0.5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0.35是屏蔽线

4*2 应该是4芯线*2平方的吧

网友B:
可能是4对双绞线。

(呵,回答问题一定要凑足10个字才能发的)。

网友B:
你的设备可能带宽要求较高,信号频率高,编码器的线要用专用的线,每对双绞线对应正负对称的信号。这不是几平方能解决的(那是走电流的,不是走高频的)。

上海精浦机电有这样的线:021-36320992

网友C:
4*2   :4对双绞线

SH:   屏蔽线

0.35 :  导线截面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2   :4对双绞线

SH:   屏蔽线

0.35 :  导线截面积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E(2010-03-03):
引用 网友C:
4*2 :4对双绞线

SH: 屏蔽线

0.35 : 导线截面积

学习了!!!

可是SH是什么的缩写啊

网友F:
SH是Shield(屏蔽)的缩写。

网友G(2010-04-02):
我比较赞同1楼的意见

网友H:
既然是信号线,怎么可能用到2个平方的线。

网友I:
你先不去管线如何接,最好是直接看编码器接线图,接合起来看,可以看出点名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