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定位?

楼主(2008-12-23):
有来回走动车仔,用变频控制,来回走动多小用变频调节(正反不一样),现要求停机时一定要原位停机(即起动时位置),怎样才能做到?不可以用PLC和编码器.

网友A: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B:
PLC和编码器都不让用呀,期待手高给个答案.

网友C:
做出来过,不过用了编码器,没用PLC!~~~~~

网友D:
限位+抱砸+制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原位指的是没有误差,还是误差几转,电机的制动是必需的,可是检测传感器的精度更关键

网友F:
用可编程变频器+编码器可以吗?

网友G:
用限位+中间继电器+变频器的多段速来实现停在原位。

网友G:
如果不用PLC,无非是多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来完成内部的控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