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请教

楼主(2008-12-23):
请问伺服在试运行中有什么要求吗/我的意思是功率大了是不是不能在家用220V中试运行

网友A:
以家用电源(AC220V)做伺服电源,电压上问题不大(伺服驱动器的额定电压220V),关键是电流,一般家用的微断限流为几个安培(3A/5A等),关键看试运行时伺服的电流了

楼主:
谢谢哈,我刚才联系了下,估计是编码器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家用电源(AC220V)做伺服电源,电压上问题不大(伺服驱动器的额定电压220V),关键是电流,一般家用的微断限流为几个安培(3A/5A等),关键看试运行时伺服的电流了
这应是小功率伺服吧

网友C:
就怕万一出现零线断线,那你的伺服可就残喽

网友D:
拒我了解,松下和富士都可以用220试运行,不过最好参看驱动器型号,上面有一数字代表所能接收的电源等级的,如果带负载的话,大功率的必须用三项了,不然运行结果可能和三相供电有比较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