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吸铁盘的工作原理图

楼主(2008-12-23):
工厂的天车使用的吸铁盘没用使用说明书

 求大侠们能给个图纸或者原理说明~

 是直流的 3个接触器 有电阻 时间继电器

网友A:
哪个公司的产品?应该能找他们要一份的!别人说只能参考:三个接触器:如果磁盘能开合的话应该有两个是开合电机正反转的,一个是给磁去磁的;电阻可能是整流电路里的,如果为防止突然停电应该配有电池组和逆变,时间继电器可能是给磁去磁所需时间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