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当前值可以读取吗?

楼主(2008-12-23):
触发一个定时器后,在定时器运行过程中的某一时间点,想把当前定时器的时间值读出来,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上位机肯定可以 我用过

网友B:
可以,我也读过, OMRON的我读过,  西门子也读过,但它的格式略有点怪

楼主:
我不读它了,我用个1毫秒定时器做一个脉冲,然后记录脉冲数,读取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C:
是啊,楼上的做法是相当的好的啊,哈哈

我也习惯这样使用的

网友D:
对于西门子的来讲,直接从右面管脚读取,有两种格式,一种是整数型,一种是BCD码的格式,根据你定时时间的大小来区别时基

网友E:
西门子的定时器分为S5格式的和S7格式的.我在编程时只用S5的,好像S7的不太多用.

也可以把整数变为S5格式的时间,送到定时器,做为限定值.

西门子的定时器值可以读,在某些指令中,就专门有存储地址的.

网友F:
"右面管脚"比喻形象生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对于西门子的来讲,直接从右面管脚读取,有两种格式,一种是整数型,一种是BCD码的格式,根据你定时时间的大小来区别时基

有道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对于西门子的来讲,直接从右面管脚读取,有两种格式,一种是整数型,一种是BCD码的格式,根据你定时时间的大小来区别时基

简单明了

网友I:
威卡WIKA电接点型号:623`50`821
应用:磁助式电接点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工作状况,对充液的仪表也适用。
设定指针内装有永久磁铁,该永久磁铁使接触系统的开关速度加快(跳跃性能),延长了
使用寿命,并加大了开关点的接触压力。这一跳跃性能可保护触点不受振动及电弧影响。
但开关滞后扩大2%乃至5%,开关滞后是指针运动时实际指示值与开关点设定值之间的
差值(与指针动作方向相反),滞后大小取决于仪表及其量程。
联系电话:021-56630105 技术联系人:田增俊13661410810 传真:021-56304419
网址:http://www.sig.sh.cn 电子邮件:huanmec@126.com

威卡WIKA膜片压力表232。50+990
膜片敏感元件是带有波浪的圆形膜片,膜片本身位于两 个法兰之间,或焊接在法兰盘上或其边缘夹在两个法兰盘之间。膜片一侧受到测量介质的压力。这样膜片所产生的微小 弯曲变形可用来间接测量介质的压力。压力的大小由指针显示。膜片与波登管相比其传递力较大。由于膜片本身周围边缘固定,所以其防振性较好。膜片压力表可达到很高的过压保护(比如膜片贴附在上法兰盘上)。膜片还可以加上保护镀层以提高防腐性。利用开口法兰,冲洗,开口等措施可用膜片压力表测量粘度很大的,不清洁的及结晶的介质。膜片压力表的压力测量范围在0...16mbar及0...40bar测量精度在1.6或2.5。
联系电话:021-56630105 技术联系人:田增俊13661410810 传真:021-56304419
网址:http://www.sig.sh.cn 电子邮件:huanmec@126.com
威卡WIKA纯不锈钢压力表232`50
波登管敏感元件是弯成圆形,截面显椭圆形的弹性C形管。测量介质的 压力作用在波登管的内侧,这样波登管椭圆截面会趋于圆形截面。由于波登管微小变形,形成一定的环应力,此环应力会使波登管向外延伸。由于弹性波登管头部没有固定,其就会产生小小变形.其变形的大小取决于测量介质的压力大小,波登管的变形通过机芯间接地由指针显示测量介质的压力。大致成250度角的C形波登管可用来测量大约60bar的压力.当测量压力更高时一般采用螺纹式波登管或螺杆式波登管.波登管在超压保护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测量系统更复杂的情况下波登管压力表可于化学密封结合使用.波登管压力表的压力测量范围在0...0.6及0...4000bar.测量精度在 0.1及4.0%。

联系电话:021-56630105 技术联系人:田增俊13661410810 传真:021-56304419
网址:http://www.sig.sh.cn 电子邮件:huanmec@126.com

威卡WIKA膜盒压力表632`50`100
膜盒敏感元件由两块连接在一起的显圆形波浪 的膜片组成。测量介质的压力作用在膜盒腔内侧,由此所产生的变形可用来间接测量介质的压力。压力值的大小由指针显示。膜盒压力表一般用来测量气体的压力,并能测量微压。过压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的。当几个膜盒敏感元件叠在一起后会产生较大的传递力来测量极微小的压力。膜盒压力表的压力测量范围在0...2.5mbar及0...0.6bar。测量精度在0.1到2.5。

联系电话:021-56630105 技术联系人:田增俊13661410810 传真:021-56304419
网址:http://www.sig.sh.cn 电子邮件:huanmec@126.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对于西门子的来讲,直接从右面管脚读取,有两种格式,一种是整数型,一种是BCD码的格式,根据你定时时间的大小来区别时基

我也是这么用的,呵呵

网友K:
300的可以,自己需要转换一下~~200的没试过,等下看看

网友L:
可以的,用数据赋值指令就可以

网友K:
刚看了看,200的也可以,用下面两种指令可以做到

BITIM
CITIM

具体怎么用,您看一下帮助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D:
多谢老几位的夸奖,干脆我以后就叫“管脚”得了。

网友M:
可以啊,上位机,我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