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NCC怎样和S7-300通讯

楼主(2008-12-23):
在WINCC中怎样设置  300PLC程序已经下进去了 电缆网卡都是好的 我就是不会设置

网友A:
通讯方式?PLC型号?

我建议您去看一下Wincc通讯手册上所述的~~

网友B:
没人理你吧,我也不懂呀,不然我可以告诉你的,

网友C:
你用什么方式通讯呀?CP5611?普通以太网线?你的cp是什么型号?还是上位机通过MPI直接同cpu通讯?不一样的哟!!!!!!

网友D:
可以加QQ:1046584408,或登陆我们的网站:www.plant-auto.cn, 苏州普蓝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加里面的实时QQ联系,发远程协助操作给你看看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截至到目前我已经连上了

网友E(2009-06-17):
怎么连上的呀,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F:
用cp5611可以通讯

网友G:
已经解决了是吗?、

网友H:
学习下,请大家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