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雕刻机每次加工后,主轴都要朝一个方向偏移两丝!这种情况在其他机床上是不是也见过的 ,怎么解决啊 ?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的,本来是想让主轴不动的,只是需要换下工件但主轴每次加工下来都偏移!

网友A:
那应该是自动回零有问题吧?研究一下它是如何回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