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母排搭接处的温升特别高?

楼主(2008-12-23):
大家知道,温升值是与电阻值成正比,而电阻值则与接触面积成反比,接触面积越大,温升值便越低。
母排搭接处的接触面积看来是足够大的,但由于机械加工不可能使之成为绝对的平整面,所以它们之间仅在少量的所谓a斑点接触着。换言之,即真正的接触面仅及视在接触面积的百分之几。
更有甚者,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接触点,其中属纯金属接触的区域并不大,更多的是覆盖着化学吸附膜层及氧化膜层的准金属接触区和覆盖着有机膜的绝缘区。准金属接触区尚可借隧道效应导电,绝缘区就干脆不导电了。
这么一来,搭接区内能顺利导电的区域是极其微小的,无怪乎这儿的温升就特别高了。

网友A:
说的有道理!!!!!!!

网友B:
搭接处要浸锡的!!!!!

网友C:
对楼主说的是,由于接触电阻大,所以温升值就大,一般要求浸锡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说的是,由于接触电阻大,所以温升值就大,一般要求浸锡处理。

这样接触就良好了^_^

网友E:
搭接处接触电阻大,一般要求浸锡处理。

网友F:
是啊,过去还要在接触面打毛,来增加接触点,现在不用了

网友G:
还是抹点导电膏,效果好的很

网友H:
再有就是,搭界处一定要固定的要紧!这样接触电阻就会减小,温升会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再有就是,搭界处一定要固定的要紧!这样接触电阻就会减小,温升会小的。

网友J:
不是有导电膏吗?为什么不用?

网友K:
电阻大是导致温升高的原因:一是接触面的真实接触小于视觉面积,二是两断接的接触面粗糙远不如一体金属的致密,三是两接触面是多只螺栓压接致使压力不均等。其减少电阻的对策应是综合的方有预期效果:在两接触面处涂抹导电膏防氧化、紧固螺栓选用同材质的粗细适度且均匀压紧、接触面做浸锡处理防氧化、接触面处理平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阻大是导致温升高的原因:一是接触面的真实接触小于视觉面积,二是两断接的接触面粗糙远不如一体金属的致密,三是两接触面是多只螺栓压接致使压力不均等。其减少电阻的对策应是综合的方有预期效果:在两接触面处涂抹导电膏防氧化、紧固螺栓选用同材质的粗细适度且均匀压紧、接触面做浸锡处理防氧化、接触面处理平整等。

网友L:
准金属接触区     、借隧道效应 、  a斑点           楼主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几个词,在这里请教勒

网友L:
准金属接触区 、隧道效应 、 a斑点 楼主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几个词,在这里请教勒

网友M:
对,就是由于接触面积小导致的】

网友N:
抹一点导电膏就好了,接触面积大的话相应的的螺丝也要增加,螺丝的垫片也要大一点,关键的问题是接触面要加工平面。

网友O:
接触面涂导电膏,可减轻发热

楼主:
还是抹点导电膏,效果好的很 可减轻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