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思想

楼主(2008-12-23):
想问下,西门子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启动/停止,怎么设计程序啊?以前用三菱有跳指令。感觉好像不怎么容易实现啊。

网友A:
谁告诉你西门子没有跳转指令啊 ???????

网友A:
这里给你一个看看,太多指令可以实现了 。自己去想吧

网友B:
可以用RS触发器啊,我用过这种方法,还有很多,象2楼的兄弟的方法也不错

楼主:
谢谢,我不是说西门子没跳转。呵呵!我是说三菱有条指令,是什么ALT的。直接转换。

网友C:
想实现这个,很简单哦

网友D:
建议参考一下:《PLC应用及实验教程》一书,在本论坛上有卖,书中介绍三菱、西门子、及欧拇龙三种PLC的用法。同一种要求,用三种PLC分别表示,也就是说,只要你懂其中一种PLC,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明白另两种PLC的编程。

网友E:
西门子肯定是有跳转指令的,有可能要到语句表里面实现。

网友F:
这都不能算个问题了 。永宏的PLC  直接做成便利指令了 。。

网友G:
三种方法可以做自己多动脑

网友G:
但是西门上能用的方法在台达的上面就不能用注意啊

网友H:
你们的都太复杂了,其实只要两条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H:
用一条移位指令就行了

网友I:
就11楼的那个就很好,简单适用.

网友J:
如果是保持型的按钮:上位机连接BSTART,按一次,BSTART改变一次。

A BSTART//启动停止按钮

=q0.0

如果是上位机按钮脉冲信号:

A BSTART

AN Q0.0

S Q0.0

R BSTRAT//为了保证只读到一次,这里复位

A BSTART

A Q0.0

R BSTART

R Q0.0

网友K:
自己多动动脑筋  ~~~~~~~~~~

网友L:
用RS指令就实现了,不是很麻烦

网友M:
使用一个计数器,计数二时通

网友N:
计数器,计数值为2,自复位

顺序控制,自己画下功能图也很简单

网友O(2009-04-11):
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加RS触发器控制,即可。

网友P:
二楼的好。。。学习。。。

网友Q:
好多方法,自己去实践一下,一般我都用上升沿串常开常闭点来置位、复位

网友R:
同意2楼的

我用过,想知道,联系QQ184631128

网友S:
条条道路通罗马。。。。。。

网友T:
同意2楼的       PLC资料   huguorui.qupan.com

网友U(2009-07-11):
以上案例都存在按钮瞬断情况下的控制不可靠问题。

网友V:
我想方法其实很多的,

就看楼主自己想啊,

网友W:
路过,顶一下,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

网友X:
好多指令,好多的方式,只要你了解下指令功能估计你自己都可以相出一堆方法,用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实现,简单的复杂的都有哦

网友Y:
大家都把自己知道的发上来啥, 我们好学习学习哈哈

网友Z:
仔细分析一下啊,11楼的方法可是不行的,按照SR的执行顺序,第一行代码先置位,第二行代码接着就复位了,行不通。

以下是IEC61131-3的文本实现代码,很多大型PLC都支持的:

IF In then

     Out:=NOT Mem;

Else

     Mem:=out;

END_IF;

网友AA:
ALT 是交替指令,你要西门子200的还是300\400的啊?

网友AB(2010-02-09):
3楼最经典,最好我支持。

网友AC:
单按钮控制我能用至少7种以上方法编出!!孩子,好好努力吧!

网友AD:
TITLE=
// SUBROUTINE COMMENTS
// Press F1 for help and example program
//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 NETWORK COMMENTS
//
//
LD SM0.0
A I0.0
LPS
AN M0.2
LDN Q0.0
O M0.1
ALD
= M0.1
LPP
AN M0.1
LD Q0.0
O M0.2
ALD
= M0.1
Network 2
LD SM0.0
AN M0.2
LD Q0.0
O M0.1
ALD
= Q0.0

单个按钮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AE(2010-03-21):
梯形图一个网络即可

I0.0接按钮

Q0.0接电机

梯形图中读I0.0写Q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