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安川SIGMA WIN+问题?

楼主(2008-12-23):
我用的是安川伺服控制器SGDL-04AP,想要用软件SigmaWin+对其进行调试。可是搜索后,软件却一直找不到控制器,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先确定一下你现在的软件版本是否支持SGDL系列的伺服驱动器? 不支持的话,需要寻找更新版本的软件!

楼主:
SigmaWin+是支持的,连线也按照手册说明接好了,可是就是找不到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