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DP COUPLER 是什么

楼主(2008-12-23):
一台加工中心电柜里有个DP/DP COUPLER,它除了两根电源线外只有一根紫线接到X1 DP1处,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这个也叫做Y型链接,西门子的IM157模块,作用是将1路DP讯号分拆为2路。

网友B:
ProfiBus DP的信号转接?

网友C:
DP/DP 中继,可以与另外的dp主站方便进行dp通讯

看楼主的应用,好像是为了便于扩展用。

网友D:
只接了一路DP,让人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E:
请查看802Dsl简明调试手册

网友F(2009-02-07):
它主要是两个DP网络之间的通讯,明白了?

网友G(2009-07-25):
没用,为以后扩展预留的。两个网段链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