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前辈

楼主(2008-12-23):
三相四线,或五线电缆接几十千瓦的电机,电缆太长盘成50-60公分直径的圆盘放,可以吗。对用电有影响吗?会有电抗,涡流之类的影响吗?谢谢?

网友A:
不知道盘在一起的电缆有多长?我想如果不太长应该没多大问题。我公司55千瓦电机的六根进线由于过长就盘了四五圈,对电机也没啥影响。不过我也说不清原理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B:
肯定有,小心线损大,重载不易启车

网友C:
如果盘的圈数很多肯定有影响,电流将会在盘圈电缆内产生很大的涡流,使电缆严重发热,烧毁电缆

网友D:
如果长度不长,不至于产生热量。我认为问题不大!!

网友E:
如果盘的圈数很多肯定有影响,电流将会在盘圈电缆内产生很大的涡流,使电缆严重发热,烧毁电缆  不建议这样使用、最好把它散开

楼主:
谢谢。大家!!

有些行车听说是用电缆卷桶还用什么力矩电机,和这个是不是一回意思,

谢谢。

网友F:
偶已经有过教训了    那次接排风扇四芯电源线 就是盘起来 结果以通电马上把地线烧了 断的及时三相线没事

网友G:
盘多了就成电感了,有涡流,电缆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已经有过教训了    那次接排风扇四芯电源线 就是盘起来 结果以通电马上把地线烧了 断的及时三相线没事

为什么会烧地线

网友H:
满载电流大,涡流损耗很大,发热大,轻载时不是很明显,但也应尽量避免,尤其是INV驱动变频电机更要切忌

网友I:
三相四线电缆盘在一起不会产生涡流,你拿钳形表试一下把四根线全夹进钳口看看有没有电流显示?电流为零。盘在一起只是散热差一点,不会有其它影响。单根电线不能盘起来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如果长度不长,不至于产生热量。我认为问题不大!!

网友K:
如果长度不长,产生的涡流影响不大,不至于产生大量的热量,不妨卷盘得大一些,几圈应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相四线电缆盘在一起不会产生涡流,你拿钳形表试一下把四根线全夹进钳口看看有没有电流显示?电流为零。盘在一起只是散热差一点,不会有其它影响。单根电线不能盘起来用。

我本人也同意你的看法.可和大多数的人不一样嘛.

听说有些行车是用电缆卷筒的,应该和这个意思一样吧,我没见过.有用过的吗?来说说.

网友L:
我赞同11楼想想看说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如果盘的圈数很多肯定有影响,电流将会在盘圈电缆内产生很大的涡流,使电缆严重发热,烧毁电缆  不建议这样使用、最好把它散开

我一位同事有次接一个临时的电源,由于是临时的他没有把长出来 的线剪断,也没有散开,结果用了没几个小时就OVER了。线径是足够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