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楼主(2008-12-23):
请问各位大哥,现场总线是什么原理,或者说是怎么工作的,向我们厂的总线多个光电开关接在同一条双芯总线上,那PLC是怎样寻址的,

网友A:
总线有很多种,工作方式各异,总的来说数据传输分成广播式发送(主动方式)和问答式(被动方式)发送。问答式的很容易理解,就是多个从设备(slaver)接在一个主设备(master)上,每个从设备带有自己的地址值,当主设备向谁提问了,被问的从设备应答,平时处于侦听状态。而广播式的没有主仆之分,只有服务器及消费者之分,每个设备可以产生数据,每个设备都在侦听,当数据准备上线的时候如果发现线上有高于自己优先级的数据在跑,就要退回来听是不是针对自己的命令,否就等待总线空闲的时候上线。

挂一漏万,有什么具体的可以邮件沟通:jsb_zch@gemple-in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