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有挑战性的运动控制邀请高手进来支招

楼主(2008-12-23):
现在要做一个立方体空间内的物体运动控制。物体用四角的四根钢绳吊起,末端是定滑轮再接伺服电机。通过对各钢绳长度的控制来控制物体在空间内的位置。准备用四台伺服电机控制钢绳长度。在控制物体运动轨迹之前,先通过手动操作将物体运动轨迹运行一遍。记录轨迹后,让物体能按照所记录不规则轨迹以一定速度自动运行。请问高手,这样的控制怎么实现?疑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物体三维空间内运动轨迹的记录,如何建成数学模型。2.如何在上位机比如WINCC上做出物体运动的实时显示。(需要什么传感器,WINCC软件上如何实现坐标定位)

网友A:
四角的四根钢绳吊起,只要各个钢绳都是绷直的,那么钢绳的运动就可以通过立体几何计算出末端滑轮的立体位置了吧?
然后通过三维显示就可以显示了~一般用openGL作图实现。

楼主:
通过对四根钢绳的长度变化记录确实能按照长度变化重现运动轨迹。但对钢绳的长度检测,有什么简单精确的传感器吗?还有钢绳长度变化的数学建模,有简单的方法吗?还有OPENGL软件能实现上位机画面的实时监视吗?高手们能详细叙述下吗?

网友B:
在控制物体运动轨迹之前,先通过手动操作将物体运动轨迹运行一遍。這是 "教導功能"

记录轨迹后,让物体能按照所记录不规则轨迹以一定速度自动运行 這叫"連續路徑規畫"功能

物体三维空间内运动轨迹的记录 "空間座標轉換"

這是個很"專業"的控制系統 機械手專用控制器 所以你只要買上述功能軸控卡就有機會達成 ABB是最強 但很貴 另外就是台灣楊朋科技

你這題目不是超挑戰 而是挖大坑 讓人跳 小心跳進去 出不來 呵呵

楼主:
高手。您所说的机器人控制卡能提供咨询公司吗?

楼主:
国内有做这种轴控卡卖的么

楼主:
楼上的高手,能帮忙查下国内有做这类产品的公司吗?

网友B:
上面提的兩家 是我知道 其中楊朋是我服務過 國內我則沒聽過有這樣產品 日本在這方面更是不行

网友B:
上述透過伺服的編碼器 就可達成

网友C:
TRIO的EURO205X或EURO209分别可以通过RS232/485或ETHERNET来实现你提到的四轴位置信息传到PC机。例如您可用LABVIEW直接显示所需信息。或通过VC,VB加ACTIVEX控件来实现。

除了您所需的示教功能功能, 您还可以把这4轴做成空间内允许的任意函数关系并显示出来。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无私教授,接到这个项目真是很有挑战性。主要还是数学建模过程比较复杂。加油吧。

网友D:
这个东西,不太理解!

网友E:
欧洲航天局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F:
如方便可以联系我,我们以前给新加坡的飞机维修厂做过一个类式的系统:这个设备是给飞机喷漆,就是用手动操作纪录运动轨迹后,让驱动电机来执行这个运动轨迹 010 8950 2338杨工

网友B:
噴漆設備就是機械手控制器典型的運用 其特性就是高速 定位精度要求不高 但透過教導的位置 必須能產生連續的路徑 過程中不能有斷點

网友G:
没看出来难在哪里啊?

是不是有很复杂的空间复合运动?示教本身不难,上位机程序可以做。

楼主:
对。难点就在三维空间内的运动。控制量一直是变化的。而且是有规律但是复杂的多段函数关系

网友G:
像六自由度平台一样的运动

确实此项目难点还是在于:多自由度运动的复合

网友C:
把各轴运动函数关系找到叫所有轴都跟虚拟主轴做函数关系运动,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一客户就是用我们控制器做了六自由度平台。算法是自己搞的。

楼主:
要找函数关系,关键需要线缆对对应的竖杆的实时相对角度参数,但是,因为线是在一个球面运动。普通的角度传感器都是平面安装。不知道有没有球面监测的角度传感器。带旋转云台的角度传感器。因为绳的运动不是直角坐标系运动。要对斜线方向的速度进行直线方向换算。普通的控制卡都是直角坐标下控制。运动函数的建模确实很头疼。

网友H:
普通的控制卡都是直角坐标下控制。运动函数的建模确实很头疼。

如果只是重复之前的教导动作,那是否有必要建模,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呢?

楼主:
现在正是在考虑这一点。但是。如果要求点在一个平面运动。在教导过程中,当点以10m./s速度左移时。每个电机的转速都不是恒定不变的,各个电机以某个加速度或者某一段上以某个加速度的多个加速度组合,对各个加速度的变化的建模就变得比较复杂。如果不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在一个跟地面成一定角度的斜面上运动,那变化就更加复杂,当然,就货物吊装而言,并不想机床一样对位置要求如此精确。所以现在只能考虑到采用一个偏差不大的经验数据控制。通过不断的试验和数据记录计算需要的参数,再以每根绳的长度和要求物体运动的方向为条件分段形成每个电机的加速度函数。我想如果要真正做到精确控制,需要大量的非主流传感器数据吧。如果有高手有更好的控制意见,请提出,并交流。谢谢。

email:studyxu24596176@hotmail.com

网友C:
10m/s还要起停,绳子会摇摆吧?好像太快了。

楼主:
上下震动可能性哒。平面摇摆可能性小

网友I:
我觉得你应该先搞清楚你立方体的体积和你要求的精度,尤其是水平度和上下振动的允许范围,通过运动控制器能做到,关键在运动曲线的设计必须符合你的机械结构。

网友J:
1:用编码器定位.

2:定运动方程,分解到三维,在反定义到四根绳

http://www.minyantech.com

3:你自己思路要明白,

网友K:
这种称为多爪鱼的机器人,需要用运动学的规划功能来做。
在高端电子行业的晶片挑选上做过一些,速度很快。精度高。
普通的运动控制卡可能不行。教导功能和HMI意味着如果你的速度和位置不是固定的,哪么你需要使用数学建模,同钢绳来做,呵呵,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的LAB里有一个DEMO,称之为GANTRY(两轴)的,看似简单实际上有点意思。你这种四个轴的,数学不好,没有的玩。
实际上,说白了,做机器人,首先得机械运动学和高等数学过关,否则没有办法做。如果你的量特别大,你可以来SEW谈谈。

网友L:
同意26楼七夜的。建议去找搞机器人运动学的人解一下数学先。

楼主:
七楼解决了我对控制卡能不能做这套系统的疑虑。我一直觉得普通控制卡都是直角系的,即使应用也得进行数学建模,把斜线换算到直角系中,还不如不用控制卡直接自己做运动程序。可惜自己数学一直普通,好在系统精度上的要求不是那么高。所以还是可以近似控制的。

网友K:
无论你怎么做,最后都会折算到一个三维的坐标系里面,这个实际上专门有一个坐标系转换的公式来支撑。可以在机器人学里发现这些公式求解的数学方法

楼主:
资料不好找啊。。。啊

网友M:
看看这个,或许有启示 www.faro.com/china/huaxia

网友N:
示教和记录的问题吧,

网友O:
这个实际上是个并联机器人,需要用逆运动学的,算法很复杂。很多大学里有人搞机器人算法的,建议去联系一下。我们给一个客户(国内的)配过一个六自由度焊接机器人的控制系统,是用PMAC运动控制器(这个卡上可以做逆运动学计算,算法要编程人员根据机器人的构型自己推算出来),不过算法是哈工大机器人所的老师们搞的。

楼主:
算法这种事确实很难。原来一直做过程控制。不太注重算法。以接触到底层的东西。真的头大。

网友K:
楼主,如果你的用量大,或者前景大的话,可以和SEW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