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关于S7-200与 MT500 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12-23):
本人想用S7200与MT500做个小项目,具体是统计传送带过来的产品数量,共有10条生产线,每条线装个光电开关,用于记数脉冲给PLC,PLC负责记数,并统计10条线的总数。用MT500显示。该厂为三班倒,交班时间为上午10点,下午6点,凌晨2点。本人想用PLC在三个交班时间点上自动存储时间(年、月、日、时)和产品的总数,通过MT500可以查询每班具体的生产总数,必要时可以打印(联上打印机),由于本人用S7200不多,对数据处理这块不是很了解。如何存储时间和数量,并可通过MT500查询时间与生产总数量,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高速计器编程序,使用定时中断程序来计时,并统计.

再用表格指令进行存储,以及检索就可以了.

网友B:
存储空间要考虑下。。

网友C:
S7-200  只有6个高速定时器,十条生产线不够用的,如果计数速度不是很快的话,用V存储器就行,INC_D指令,存储到VD0,VD10,VD20就可以了,让触摸屏读取,每一班的产量可以清零,但是总数可以存储。时间在触摸屏里设定,会时时显示的。

网友D:
这不是PLC软件使用问题,是个思想 方法问题。

如何进行班次 产量 时间的历史记录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你们的建议使我的思路豁然开朗.

现在这个项目已接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