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矿设备]螺旋分级机简介

楼主(2008-12-23):
分级机主要有高堰式单螺旋和双螺旋、沉没式单螺旋和双螺旋四种分级机。

螺旋分级机适用范围:

  分级机广泛适用于选矿厂中与球磨机配成闭路循环程分程分流矿沙,或用在重力选矿厂中来分级矿砂和细泥,及金属选矿流程中对矿浆进行粒度分级,及洗矿作业中的脱泥、脱水等作业。该机具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操作方便等特点。分级机是是借助于固体粒大小不同,比重不同,因而在液体中的沉降速度不同的原理,细矿粒浮游在水中成溢流出,粗矿粒沉于槽底。由螺旋推向上部排出,来进行机械分级的一种分级设备,能把磨机内磨出的料粉级于过滤,然后把粗料利用螺旋片旋片旋入磨机进料口,把过滤出的细料从溢流管子排出。该机底座采用槽钢,机体采用钢板焊接而成。螺旋轴的入水头、轴头、采用生铁套,耐磨耐用,提升装置分电动和手动两种。

螺旋分级机工作原理:

  螺旋分级机是借助于固体粒大小不同,比重不同,因而在液体中的沉降速度不同的原理,细矿粒浮游在水中成溢流出,粗矿粒沉于槽底。由螺旋推向上部排出,来进行机械分级的一种分级设备,能把磨机内磨出的料粉级于过滤,然后把粗料利用螺旋片旋片旋入磨机进料口,把过滤出的细料从溢流管子排出。该机底座采用槽钢,机体采用钢板焊接而成。螺旋轴的入水头、轴头、采用生铁套,耐磨耐用,提升装置分电动和手动两种.

螺旋分级机结构:

  分级机主要由传动装置、螺旋体、槽体、升降机构、下部支座(轴瓦)和排矿阀组成。

网友A(2012-03-01):
分级设备 www.szjlft.com高效节能球磨机采用滚动轴承,溢流排料比普通磨机节能30%以上,噪音低,生产量高,整体机架,便于按装,运输.高效节能球磨机适用于粉磨各种矿石及其它物料,高效节能球磨机被广泛用于选矿,建材及化工等行业,可分为干式高效节能球磨机和湿式高效节能球磨机两种磨矿方式。根据排矿方式同,可分格子型球磨机和溢流型球磨机两种。
用途:主要用于选矿、陶瓷、化工、水泥、玻璃、耐火材料等行业。球磨机分、湿两种,干式用于耐火材料、水泥、话费、玻璃行业;湿式用于选矿、陶瓷、化工行业。
本机为卧式筒形旋转装置,外沿齿轮传动,两仓,格子型球磨机。物料由进料装置经入料中空轴螺旋均匀地进入磨机第一仓,该仓内有阶梯衬板或波纹衬板,内装不同规格钢球,筒体转动产生离心力将钢球带到一定高度后落下,对物料产生重击和研磨作用。物料在第一仓达到粗磨后,经单层隔仓板进入第二仓,该仓内镶有平衬板,内有钢球,将物料进一步研磨。粉状物通过卸料箅板排出,完成粉磨作业。
河南中原机械产品主要分为:矿山选矿机械|石料破碎系列成套设备,磨粉机械系列成套设备,制砂机系列成套设备。主要的矿山选矿机械包括:磁选机、永磁筒式磁选机、干式磁选机、湿式磁选机、磁选设备、球磨机,节能球磨机、水泥球磨机、干式球磨机、湿式球磨机、转筒球磨机、高能球磨机、滚筒式球磨机、搅拌球磨机、矿山球磨机、回转窑、转筒烘干机、烘干机、烘干机生产工艺、工业烘干机、体外传热烘干机、分级机、螺旋分级机、分级设备、浮选机、浮选设备、螺旋溜槽、高效浓缩机,高频筛,高品筛、矿山选矿机械、成品筛,筛分设备、筛选设备、摇床及各种矿山选矿机械、钼矿选矿机械、磁铁矿选矿机械、铅锌矿选矿机械。

网友A:
我公司生产的分级筛、筛分机的学名是分级设备www.szjlft.com。根据分级机的结构不同还可以分为单螺旋分级机和双螺旋分级机、沉没是螺旋分级机。该套设备的研发对于我国当前对于矿石浪费的局面有了较大的改善,尤其是对铝矿、钼矿、铜矿等有了显著的提高,是重要的选铝设备、选铁矿设备和选金矿设备。
分级筛和筛分机的详解:
分级筛主要有:传动装置、螺旋体、槽体、升降机构、下部支座(轴瓦)和排矿阀组成。该筛分机广泛适用于选矿厂中与球磨机配成闭路循环程分程分流矿沙,或用在重力选矿厂中来分级矿砂和细泥,分级设备及金属选矿流程中对矿浆进行粒度分级,及洗矿作业中的脱泥、脱水等作业。该分级机具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操作方便等特点。
分级机工作原理:分级机是借助于固体粒大小不同,比重不同,因而在液体中的沉降速度不同的原理,细矿粒浮游在水中成溢流出,粗矿粒沉于槽底。由螺旋推向上部排出,来进行机械分级的一种分级设备,能把磨机内磨出的料粉级于过滤,然后把粗料利用螺旋片旋片旋入磨机进料口,把过滤出的细料从溢流管子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