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12-23):
请教各位老师,什么叫磁场断路器啊?什么原理?先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是断路器的一种,常用的小型断路器按过载保护形式主要见过两种,一种是双金属片原理,过流产生热量双金属片变形带动机械脱扣机构分断,另一种是断路器内部每一相有螺线管(线圈),过流时通过螺线管产生的磁场足以带动机械脱扣机构迫使断路器跳闸,前者反应较迟钝,但能有效避免负载启动时产生的冲击电流带来的误动作,如感性负载电动机和容性负载等。后者反应灵敏,适用于阻性负载。当然,区分主要视现场使用情况而定,没有太清晰的界限。

以上观点,抛砖引玉。

楼主:
   谢谢红旗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