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请教

楼主(2008-12-23):
我是初学者,请问安川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不是用输出容量除以额定电压就行啊还是除以电压等级啊?

还是有什么讲究啊?

网友A:
说明书是有现成的啊有比要算吗?

我们都是按照电机铭牌是的标称来选择的

网友B:
电机的功率,电压,只要符合就可以。

网友C:
看说明书吧,说明书上有变频器的最大输出是多少的,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对应变频器最大输出就可以

网友D:
你能出来亮亮相吗。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怎么怎么你了。你当时就没有动他们的花花肠子。这东西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美女

楼主:
哈哈,我在说明书上没看到啊,不过今天在变频器的名牌上看到啦,谢谢各位!

不过
帖子:58注册时间:2007-9-27 9:16:00 4楼 回复时间:2008-12-25 14:41:59 你能出来亮亮相吗。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怎么怎么你了。你当时就没有动他们的花花肠子。这东西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美女

说的是什么跟什么啊!

网友E:
电流不要管。管那么多还怎么做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流不要管。管那么多还怎么做事。

容量匹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