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加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12-23):
电容柜是10路补偿,电容每路是BCMJ0.4-30-3,而且每路在热继电器出线加了一个电阻6.8K欧姆,指示灯是380V放电型的,
我不知道原理,多少容量以上要用放电指示灯配电阻,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有可能是限制放电电流吧或许是阻尼----,请各位高手踊跃交流

网友B:
好象不管多大的补偿电容器都必须加放电电阻的

网友C:
电容器在没有回路(指电阻和电感)的情况下必须加电阻放电,当断电后较短时间内把电容的电放完,人才不会触电,此乃安全规程。

网友D:
一个是放电,同时估计还有谐振的关系

网友E:
电阻应是限充电电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容器在没有回路(指电阻和电感)的情况下必须加电阻放电,当断电后较短时间内把电容的电放完,人才不会触电,此乃安全规程。

赞同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不管多大的补偿电容器都必须加放电电阻的

网友G:
起放电作用,将电容储存的电能消耗掉

网友H:
大家的说法都有一定的可能,  还要看情况来定,还有一种可能

 当电容器刚刚投入工作时是零电阻状态,此时的电阻就是保护系统防止电流过大   小丁(专业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13124751233)

网友H:
楼主用的技术也是很落后的 现在的电容补偿都不用放电了    全是预充电技术

网友I:
停电时放电用的,维修时注意安全哟

网友J(2009-02-09):
起放电作用,同时放电灯还能显示电容器的工作情况,电容切除后灯灭的越慢电容相对的好一些。对否?见笑了

网友K:
引用 dengh 的:停电时放电用的,维修时注意安全哟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dengh 的:停电时放电用的,维修时注意安全哟

网友M:
那是在维修时起放电作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起放电作用,同时放电灯还能显示电容器的工作情况,电容切除后灯灭的越慢电容相对的好一些。对否?见笑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起放电作用,同时放电灯还能显示电容器的工作情况,电容切除后灯灭的越慢电容相对的好一些。对否?见笑了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P:
指示灯是用来放电的啊 不会是阻抗吧 抑制谐波的